亞拓FLE-141NL電風扇故障維修

楼主(2018-07-12):
1.故障原因;上電沒動作,完全開路

2.拆開開關座,3UF電容爆了

3.以為撿到軟的,還是不動
剖開心臟,2A保險絲斷了

4.換一個

5.完修

网友A:
關掉電源,扇葉要繼續轉10秒以上,要不然馬達就需要上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掉電源,扇葉要繼續轉10秒以上,要不然馬達就需要上油了。

果然住在巷子內,板主當之無愧,這台就是軸承太緊,才壞的,幸好用WD40噴後,現在非常滑順了,要不然換軸承工程就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住在巷子內,板主當之無愧,這台就是軸承太緊,才壞的,幸好用WD40噴後,現在非常滑順了,要不然換軸 ...

上黃油卡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住在巷子內,板主當之無愧,這台就是軸承太緊,才壞的,幸好用WD40噴後,現在非常滑順了,要不然換軸 ...

WD40不耐高溫  不太適合
我都噴機車換下來那一滴滴的機油
要上在心臟 吸油棉那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D40不耐高溫  不太適合
我都噴機車換下來那一滴滴的機油
要上在心臟 吸油棉那邊 ...

kafsu1205 兄
用機油好嗎?

我記得我用過二行程山葉的機油
用在油棉的地方

可是之後再打開保養時
發現有黑黑的像積炭的東西

所以現今我還是改用噴霧式黃油

网友:
我也是用汽車機油滴到內部的棉裡, 軸本身拆出塗一層耐高溫黃油, 雙管齊下. 光用 WD40 很快就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kafsu1205 兄
用機油好嗎?

ㄟ~~~這個倒是新鮮事
黑黑的東西有圖嗎?
上完機油用到現在也一兩年了  倒是沒有特別拆開看後續表現
可能要問問其他高手了

我用機油是因為他是流體的,吸油棉比較看得到滲進去浸潤感
當初我想說就是耐高溫的油就好  而且機油取得免費~~
如果會這樣  那下次我也不敢用機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WD40不耐高溫  不太適合
我都噴機車換下來那一滴滴的機油
要上在心臟 吸油棉那邊 ...

請問"吸油棉"是那個部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吸油棉"是那個部位?

給你參考:

网友:
這種自潤式用油有限制,因為剛開運作時磨擦會有溫度,加上馬達線圈也會有高溫,所以…

WD40 只有一時,而且也不耐高溫易氣化。
一般黃油/噴霧式的,不耐高溫也不適合,可且黏度可能也高些~
車針油,不而高溫也不適合
汽/機機油,這個要看系數,算是可以代用的,黏性太高也不好~

正常來說油棉上本來就是會有額外潤滑油給自潤式承軸吸附潤滑用,當油品耗完就要適當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