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SAKAI S10型號7T-40SN711零件請教

楼主(2018-07-12):
鴻海SAKAI S10型號7T-40SN711零件請教,RM101電阻規格,標示 紅黃銀金綠..知道的大請告知..謝謝

网友:
紅黃銀金綠 看前四色 是0.24 Ω ,呢
量看電阻,剩多少

楼主:
雨大;謝謝,測不通

補充內容 (2018-7-13 08:23 AM):
看前四色 是0.24 Ω,第5綠的又何意

補充內容 (2018-7-13 08:34 AM):
第一、二、三为有效数字,第四环为倍数,第五环为误差(依颜色)

颜色 数字

棕 1

红 2

橙 3

補充內容 (2018-7-13 08:36 AM):
1、参数识别:电阻的单位为欧姆(Ω),倍率单位有:千欧(KΩ),兆欧(MΩ)等。换算方法是:1兆欧=1000千欧=1000000欧
电阻的参数标注方法有3种,即直标法、色标法和数标法。
a、数标法主要用于贴片等小体积的电路,如:
472 表示 47×102Ω(即4.7K); 104则表示100K
b、色环标注法使用最多,现举例如下:
四色环电阻 五色环电阻(精密电阻)

2、电阻的色标位置和倍率关系如下表所示:
颜色 有效数字 倍率 允许偏差(%)
银色 / 10-2 ±10
金色 / 10-1 ±5
黑色 0 100 /
棕色 1 101 ±1
红色 2 102 ±2
橙色 3 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