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電子鍋發熱器,做維修加熱台

楼主(2018-07-12):
用電子鍋發熱器,做維修加熱台
1.        電子鍋的加熱斧,外圍溫度較高,不平均,散熱快,要達到170度,時間太長。

2.        拆下做一個小體積,長方形較合用。

3.        用鋁門廢料做一個外殼(12X7.5公分)

4.        放入發熱體,(糟糕鎖電源的螺絲座,不小心折掉脫落了,還好DIY點焊機派上用場了)

5.        要用導熱介質填滿空隙,所以用塑鋼土,將電源接頭孔補密,以免漏出。

6.放入導熱介質,加蓋封好,因考慮以後因導熱快慢,須換不同介質,所以要作活動蓋。

7.發發熱體電阻20.4歐姆,算出高達六百多W,我認為不需用太高,所以串一個P600G。
火力最大324.5W。

8.火力200W,到192度。

*請教前輩們,這個加熱台拆燈珠很好用,如果要當返修台的預熱台可以嗎?想再做一個熱風槍,組返修台,請大家指點,謝謝!

***最近公狗非常餓,請大家多準備好料去餵!

网友:
謝謝!上個月廣_____告收入就差了,這個月可能會更差。

网友A:
要當預熱台可能不夠力
因為熱度在鐵片上而已
拿來拆貼片零件跟植球還可以應該不錯用。

网友B:
電熱管怎折灣的 ?
沒折斷,沒破管,厲害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熱管怎折灣的 ?
沒折斷,沒破管,厲害

就用固定鉗+老虎鉗,慢慢折啊!最小圈的地方有裂開,我用鐵絲綁住止漏。所以沒那麼厲害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當預熱台可能不夠力
因為熱度在鐵片上而已
拿來拆貼片零件跟植球還可以應該不錯用。

請教你,拆AS152的是反修台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你,拆AS152的是反修台嗎?

小弟淺見請問AS152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淺見請問AS152是什麼

對不起老花眼打錯了,是AS15-x AS19-x AS21-HG 系列IC
用黑晶爐高熱度的預熱台,可用在哪種用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不起老花眼打錯了,是AS15-x AS19-x AS21-HG 系列IC
用黑晶爐高熱度的預熱台,可用在哪種用途。 ...

AS15用風槍吹就可以了
還有前輩用刀片直接切腳

之前有用預熱台加風槍拆南橋
是拆的下來不過還是有缺點
板子會變形

网友C:
去淘寶買個紅外發熱磚都比這個好用,又便宜實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淘寶買個紅外發熱磚都比這個好用,又便宜實用。

衝突點

DIY與買現成的

本來意義就不一樣

材料取得,可能是資源回收撿的,可能自己家裡的故障品拆件,當然也可以去訂購成品
廢物利用,能力範圍內,樂趣和成就是飽足感,買現成的更多時間是空虛感

玩具可以買樂高,也可以買arduino玩電子積木
玩模型可以買組裝好了,也可以自己一個一個剪下來…研磨…上色舊化…組裝…
有人會說,我就是要買個成品當花瓶,怎樣?事實上就是…我沒意見、無所謂、不干我的事、資源各自應用
各有優缺,有好有壞,我覺得 dsmith 的言論會引戰,先來卡位澆水冷靜一下

不是什麼大道理,只是針鋒相對的話會傷和氣
更可能是我想太多了,花十分鐘打了一篇廢文,大家當笑話看就好

网友D:
對DIY做感情沒用來賺錢的來說,拼裝自製工具會比較划算

畢竟錢不好賺,很難每項工具都買成品又不用來賺錢,否則自己很爽但是會被女王念到臭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對DIY做感情沒用來賺錢的來說,拼裝自製工具會比較划算

畢竟錢不好賺,很難每項工具都買成品又不用來賺錢 ...

自己付出了時間和材料,還有自己的氣力,錢雖然難賺,但付出折算成成本真的比不上買現成的配件。把這點時間用來陪家人,討老婆歡心,陪老婆逛街,說不定老婆大人一時高興就降恩了呢,一舉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付出了時間和材料,還有自己的氣力,錢雖然難賺,但付出折算成成本真的比不上買現成的配件。把這點時 ...

活了近一甲子,之前只想養活一家人,栽培兒女,希望以後能過得比自己好,全沒為自己著想,現在老了,要想爭點生活費也很難,
又沒退休金,只能靠撿一些回收物再利用,既能打發時間,又可增長技能,自得其樂,讓您見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活了近一甲子,之前只想養活一家人,栽培兒女,希望以後能過得比自己好,全沒為自己著想,現在老了,要想 ...

你的閱歷和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足,你的貼文也讓我受益,謝謝。如果我的言詞有冒犯之處,請見諒。

网友:
要當返修台下部要夠熱(至少表面溫度要超過600度以上比較保險~)

這可能要先拿廢板調整距離再加上感溫棒去量測實際溫度是否能到達返修台的溫度~

下部加熱小弟還是認為用黑晶爐的DIY效果會比較好!

鐵的加熱體距離太遠反而不如熱風或光源來的省電跟快速~

一般常見的鐵塊(金屬)加熱體,比較少用在非接觸式的加熱方式~(貼合導熱較常使用)

通常是用來壓黏像醫療用的包裝袋(ˊˊ紙跟塑膠接合) 或是塑膠接合塑膠(像液態汽車芳香劑)之類的靠溫度直接壓合~

當然這也可能是效率跟電費的比較下,較少出現鐵片/塊式的下部加熱體~

但是簡單來講就是只要溫度能達到並能控溫,就算用火烤鐵板發熱,也是能做到迴焊的目的!

期待您測試的發表!

DIY爽度無價~

補充一下~
常見的鐵塊/板加熱的東西還有西點用的全/半盤烤箱,內部是把加熱棒封在烤箱上下層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閱歷和積累的經驗彌足珍足,你的貼文也讓我受益,謝謝。如果我的言詞有冒犯之處,請見諒。 ...

別在意,本來價值或美觀因人而異,您說的也沒錯,只是個人覺得,還缺少對市售商品運用的比較,功能的優劣,或改進方法等等-....對不了解的人,才有所幫助。

网友E:
樓主要不要弄個溫度控制器比較好用,直接設定幾度就是幾度。

我是這樣用,左邊是 PTC (110V 110W 250度)下面放隔熱墊,右邊是自己做的溫度控制器。

自己做的溫度控制器比較小比較好用,可以控高溫也能控低溫,接線接上去就能用。

控制器拆開左邊萬孔板上銅片包覆是閘流體,右邊是 12V 電源板。

再看裡面藍色溫控板是現成的 XH-W1313 控制器,該有的功能全都有,溫度設定、回溫設定、校正、告警。
原來板子上的繼電器被我拆了,改成用光耦合與閘流體來控制 PTC。

此 PTC 最高溫度可以到 260 度用來拆局部零件已經是綽綽有餘了,面積不大升溫很快,當然也能配合熱風槍一同作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要不要弄個溫度控制器比較好用,直接設定幾度就是幾度。

我是這樣用,左邊是 PTC (110V 110W 250度) ...

謝謝!很詳細的資料,消化了,看來+熱風槍,要做一台簡易型返修台有可能了,只是溫控要diy對我來說還真的有點難,況且零件要買齊不容易(不會掏到對岸買)。找看國內有得買嗎?

感恩您的指導,收穫滿滿。謝謝!

另一問題請教要拆as15,這種加熱方式開200度,上面用熱風槍250度,pcb板直接接觸鐵片,底下貼片電容會壞嗎?可承受幾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很詳細的資料,消化了,看來+熱風槍,要做一台簡易型返修台有可能了,只是溫控要diy對我來說還真的 ...

不是有給控制板的型號了,去搜尋就可以看到國內網拍有在賣($300),配個 12V 電源沒有外殼裸板就能工作了,一點都不難。

要換 AS15 我的經驗不多不敢講滿,基本上旁邊有被動元件的下面的預熱台溫度低一點一百多度就好,要靠上頭的熱風來吹,我這台設定 200 度時幾乎所有的 SMD 元件都能用鑷子拿下來。
周邊的零件最好用耐熱膠帶來貼屏蔽也比較不怕不小心掉下來。
貼片陶瓷電容這種溫度沒問題只要不要讓他掉出來,一般約為 300 度 10 秒。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給控制板的型號了,去搜尋就可以看到國內網拍有在賣($300),配個 12V 電源沒有外殼裸板就能工作 ...

了解了,感謝您耐心的解說,謝謝!

网友:
感觉没必要拆下发热体,那点热度足够做预热用的。对付无铅PCB绰绰有余。因为我早前用此“土炮”加普通热风枪对一台笔电的南桥做了BGA,使用至今无故障。不过,此机是无铅板,且电热锅是700~1000W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樓主要不要弄個溫度控制器比較好用,直接設定幾度就是幾度。

我是這樣用,左邊是 PTC (110V 110W 250度) ...

請問你用的這種K型測溫線最外面包裹的黃皮承受溫度最大是多少度?250攝氏度不熔化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用的這種K型測溫線最外面包裹的黃皮承受溫度最大是多少度?250攝氏度不熔化嗎? ...

那是鐵氟龍外皮,幾百度不成問題,一條才幾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要不要弄個溫度控制器比較好用,直接設定幾度就是幾度。

我是這樣用,左邊是 PTC (110V 110W 250度) ...

請教duke83老師;光耦合與閘流體=是替代ssr嗎?能教我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教duke83老師;光耦合與閘流體=是替代ssr嗎?能教我嗎?

原控制電路是用繼電器因為擔心用料不好且在設定的溫度點時會經常開開關關的可能會短命所以改成 SSR 的架構。

又因為我的盒子空間不大傳即使小型化 SSR 也裝不進去又控制的負載瓦數不大(110W)就只能自己做 SSR 的線路。
其線路如下圖:

比較特別的元件是那個光耦合是雙向輸出的,剛好我有電路板可以拆零件來用所以沒有出去買。
電阻數值我也沒有依據上面線路圖是依據閘流體規格與負載大小去重新算的。

如果沒有空間要求就不要麻煩直接用傳統 SSR 就可以了,還保證功率可以上 KW。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控制電路是用繼電器因為擔心用料不好且在設定的溫度點時會經常開開關關的可能會短命所以改成 SSR 的架 ...

謝謝duke83老師的教導,好的.我先買ssr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