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瑞軒Vizio VW420E-T顯示異常

楼主(2018-07-12):
各位前輩:

請問一下
家中的老電視Vizio VW420E-T
前幾天還好好的,結果昨天開始突然顯示異常
顏色整個跑掉,變成乳白底色
而且外圍還有一圈

正常的待機畫面應該是全藍底色,如影片中後段所示
但就是時好時壞,還會無預警關機
Vizio VW420E-T顯示異常

既然顏色還有正常的時候,看來就不是偏光膜的問題

這問題要從何查起呢?

网友:
打開看看吧,會不會是小C的問題,,時好,時壞,就很難修了,練功一下吧,

网友:
應該是AS15壞了~
或面版GG要用畫面異常綁定工法-逼螺絲 大法~

但要拆開來測量才知道~
排線也清潔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