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UN IRT 4520 不開機 完修

楼主(2018-07-12):
家中有小朋友的,一定免不了一支耳溫 槍,BRAUN應該也是市面上準確度不錯的優良產品
這次的主角,電路板整個腐蝕,一大堆銅綠
用洗板子藥水+小刀刮刮,恢復通電後完修,算是蠻軟的

有兩個小疑問想請教高手
1.被腐蝕的地方,好像無法恢復原本金色的光澤了
用小刀砂紙也只是看到一條一條的刮痕
有什麼方式更美觀嗎?或是焊錫表面焊一點會比較好嗎?

2.為什麼電池沒有漏液,但是電路板會有很多銅綠?是設計不良嗎?
還是可以如何避免?改用充電電池就不會漏液,不曉得會不會成功
如果不用就要拔電池,好煩~~

网友A:
請問 "洗板子藥水"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 "洗板子藥水"是什麼?

電路板清潔劑  如果我有焊東西焊完都會刷一下

网友:
充電電池也會漏液喔
下圖是大賣場買回來的品牌充電電池
剛開封只充過一次電
裝入電器使用後,取出後發現的慘況
(還好發現的早,不然又要多很多處理事項)

网友B:
>  1.被腐蝕的地方,好像無法恢復原本金色的光澤了
>  用小刀砂紙也只是看到一條一條的刮痕
>  有什麼方式更美觀嗎?或是焊錫表面焊一點會比較好嗎?

  棉棒沾接點清潔劑或油擦拭, 然後上一層薄 (低稠度) 油隔絕空氣.

  由於是接點, 若能上錫不厚, 也可. 如此應再也無銅蝕之虞了.

  相較美觀, 功能正常更重要.

補充內容 (2018-8-18 12:52 AM):
應為 "清潔劑或 '銅' 油擦拭"

楼主:
引用 网友B:
>  1.被腐蝕的地方,好像無法恢復原本金色的光澤了
>  用小刀砂紙也只是看到一條一條的刮痕
>  有什麼方式 ...

尷尬了...

早上我心血來潮想說用刻磨機處理一下好了
的確比用砂紙慢慢磨快多了 幾秒就好
但是我好像不小心掃到了C5

C5現在變成短路導通
有辦法知道C5應該用什麼規格的電容嗎?>_<

補充內容 (2018-7-13 12:36 PM):
或是誰家有一樣BRAUM的  是否方便幫忙量看看  電容規格要用多少的?
我剛剛解焊下來測量,確定擊穿導通 T_T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尷尬了...

早上我心血來潮想說用刻磨機處理一下好了

拿掉,一個小電容,沒用,不會怎麼樣吧, 是這個論壇說的,小電容可以拿,但不能亂補,如果不行,這一支,我就可以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掉,一個小電容,沒用,不會怎麼樣吧, 是這個論壇說的,小電容可以拿,但不能亂補,如果不行,這一支 ...

我試過了,拿掉 還是不能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了,拿掉 還是不能開機~

應該就是其它問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尷尬了...

早上我心血來潮想說用刻磨機處理一下好了

電路板腐蝕除了表面以外,還有灌孔也要用電表測量電阻ˊ值(要低於1歐姆,除非你電表有誤差)
像你這張圖
1.D2上方灌孔應該已經不導通了
2.還有BUZ1的孔也較檢查一下
3.R5字體上方孔也要檢查

簡單來說你腐蝕的區塊只要是銅箔或灌孔都要重新檢查,必要時要刮除綠漆重上焊錫作保護~

這個離完修不遠,不是很嚴重的腐蝕~

加油!

楼主:
好的 我再研究 因為我還沒有刻磨前一 天
它是偶爾可以開機的~~
刻磨後就完全不開機了

楼主:
好的 我再研究 因為我還沒有刻磨前一 天
它是偶爾可以開機的
刻磨後就完全不開機了...

网友:
那兩個銅極看起來是接電池的正負極,電池漏液~~

你磨成這樣,電到底有沒有導通,都是個未知數

ex2上面的 through hole 看來就像斷了

要試那就焊線接到兩個點上,接上電池用電錶先做基本的量測

因為漏液容易造成斷路或短路,造成機器不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板腐蝕除了表面以外,還有灌孔也要用電表測量電阻ˊ值(要低於1歐姆,除非你電表有誤差)
像你這張圖
1.D ...

將電路板拆下來 正反兩面貫孔一一清除檢查

後來又可以恢復開機了,可是變成新的狀況
變成畫面全部顯示 又全部沒有  反覆有規律閃爍膽碩
不曉得那顆壞掉的電容拆掉後  是否造成這種誤判影響
懇求有修過類似狀況的前輩,給予提點提點 或幫我看看這顆電容應該是多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將電路板拆下來 正反兩面貫孔一一清除檢查

後來又可以恢復開機了,可是變成新的狀況

用104或103電容看看

我找時間量看看多少

補充內容 (2018-7-18 10:01 AM):
暫時不能測量了,昨天拆開要測量電容, 發覺電表壞了。 原來水銀電池也會漏液腐蝕... ...

楼主:
這台修理越來越複雜
第一台4520A,症狀是可以開機 但是開機完出現36.5度後,就開始整個螢幕閃爍 最後ERR
第二台4520B,症狀是可以開機,開機完出現36.5度後,要去測量的話,按下測量則是顯示LO (確定頭有清潔  護套有更新)

本來想要兩台比對,沒想到光是一顆IC,電阻就相差甚遠....(明明是同型號)
(其它電阻  貼片電容那些感覺好像只是配菜 嫌疑比較小)

不曉得是不是兩顆IC都掛了
這顆IC 24C02H 不曉得是可以直接買來換上的嗎?
還是裡面有寫東西,買來換上也沒有用?

P.S未來有要修理的版友,百靈其它型號6020 6030都好修,就是這台4520好像比較搞怪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台修理越來越複雜
第一台4520A,症狀是可以開機 但是開機完出現36.5度後,就開始整個螢幕閃爍 最後ERR
第 ...

24C02那是EEPROM, 應該會寫校正參數(猜)跟前幾次的測量ˋ數值

顯示lo , 可能要嘗試把交換探頭看看(小心別拔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修理越來越複雜
第一台4520A,症狀是可以開機 但是開機完出現36.5度後,就開始整個螢幕閃爍 最後ERR
第 ...

我的6520探頭的FPC被我拉壞,還想不到怎麼把感測頭取出...

還在看哪時候會賣得比較便宜再敗一隻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用104或103電容看看

我找時間量看看多少

C5, 實測1.3uF, 應該是用1uf

IRT4520, C5

IRT4520, C5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C02那是EEPROM, 應該會寫校正參數(猜)跟前幾次的測量ˋ數值

顯示lo , 可能要嘗試把交換探頭看看(小心 ...

恩恩  LO我也是想說探測頭  但是交換後
兩台症狀都沒變  所以只好猜24C02

不曉得這種IC是不是需要寫東西進去才能用那種
怕24C02買全新的換上去不行~~(還要到對岸才有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恩  LO我也是想說探測頭  但是交換後
兩台症狀都沒變  所以只好猜24C02

要注意是不是24LC02....
台灣就可買到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0....0.AQcZyyyN9o4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是不是24LC02....
台灣就可買到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i=45NnW9CFOtaDoASP7YUY&q=R ...

上面寫24c02H
我後來查了露天和蝦皮,有些有賣,但是都是要從大陸叫貨
預計這禮拜就會寄來了
寄來換上再跟大家報告有沒有效~~
目前修過4020 6020 6022 都可以完修,就是4520最搞怪~~

网友F:
個人經驗,百靈並不好用,個人使用 日本TERUMO泰爾茂迷你耳溫槍,2004買 第一隻,2014買第二隻,其間還去電要了一個新的保護殼(免費)。壽命真的很長~~服務也很好,cr2032電池,不易漏,印象中,第一隻我好像換過一兩次電池,第二隻還沒換過。

楼主(2018-08-17):
引用 网友E:
要注意是不是24LC02....
台灣就可買到了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ei=45NnW9CFOtaDoASP7YUY&q=R ...

今天掏寶的終於到貨了
換上之後,兩台都會變成開機全部畫面閃爍
換句話說這顆原廠有寫資料,無法直接換上... T_T

我把這兩支丟到好康區,看看有沒有人家裡缺料的,或是可以研究出來發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個人經驗,百靈並不好用,個人使用 日本TERUMO泰爾茂迷你耳溫槍,2004買 第一隻,2014買第二隻,其間還去電 ...

TERUMO的溫差大概0.5~1度... ...有時候剛好就在那臨界值,在煩惱要不要看醫生&掛急診... ...
百靈大概溫差小於0.2度

資料來源:經濟部  耳溫槍準確性測試103年

ps:家裡的百靈跟歐姆龍測試會差兩度(歐姆龍的溫度較低),
但是黑體爐38度測試,百靈器差0.1度,歐姆龍器差0度...很有趣

网友:
準確度accuracy與精密度precision 是量測上的兩種概念

要量的『準』,38量出來就是38?然後呢? 38要掛急診,37.9就不用?

要量的『可靠』,每次量出來都是 38,然後呢?要不要掛急診?

這種一秒溫度計,要量準,只是騙自己,基本上每次量出來的值都接近,那這個值就是可信賴的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有些人 38度,還是活跳跳,有些人 37就躺著不想動了

溫度計只是讓你做參考,不是『絕對的』。

所以,一個穩定的產品比較重要。

ex:CR2032 vs 4號電池,想也知道,基本上 cr2032會活的比較久

如果你去看你圖表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基本上每次量的結果都是一樣

這表示 precision 是準的(穩定),以這種儀器而言,每次量出一樣的值,就很了不起了,

剩下的 accuracy,出廠前,經過校正,也一定是準的,但是用一段時間之後,從沒校正過,會準才真的是黑科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5, 實測1.3uF, 應該是用1uf

好奇的請問一下,7.6Ω ,那個東西,有正負極的方向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的請問一下,7.6Ω ,那個東西,有正負極的方向嗎,

那個因該是耳溫槍的加熱線圈,沒拆到那邊不清楚
測起來沒方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電路板腐蝕除了表面以外,還有灌孔也要用電表測量電阻ˊ值(要低於1歐姆,除非你電表有誤差)
像你這張圖
1.D ...

有,正反面都在1歐姆內。目前耳溫槍在我這了,換我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4C02那是EEPROM, 應該會寫校正參數(猜)跟前幾次的測量ˋ數值

顯示lo , 可能要嘗試把交換探頭看看(小心 ...

交換測,也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試過了,拿掉 還是不能開機~

焊出電線接夾子,試看看從幾p到幾n !!

网友E:
要整隻寄過去讓你比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整隻寄過去讓你比對嗎?

你住那,我有三支了

网友:
宜蘭... 不過要晚一點了,小孩今天有點發燒n_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