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洗衣機W0738MN插上電不停進水

楼主(2018-07-12):
請教各位先進
今天回家,家人說洗衣機突然自己進水不會停,要拔掉插頭水才會停.

我插上插頭後會直接進水,設定標準洗衣模式
水位到達後進水會停約1~2秒又開始進水,再停,再進水一直循環

拆開蓋子插上插頭後發現,進水閥會直接作動
量電壓為110V
拆開進水閥上半部,裡面沒有水垢或其他雜質
內部橡膠墊片兩個小圓孔也沒塞住,目視外觀無傷也沒破裂
中間彈簧,銜鐵沒生鏽

上電銜鐵端子會被吸住
拔掉端子量進水閥阻值約1.1kΩ
網上查到資料進水閥阻值應在約4.6kΩ

所以這台洗衣機故障原因是進水閥嗎?
或仍有其他原因.

网友A:
供水器只是用在供水與停止供水
既然拔掉插頭 供水器無電壓會停止供水  那供水器沒壞
找一片主機板來換吧  因依你思維要修電腦板的觸發晶體應該不容易

网友B:
另外檢查一下 "水位感測開關"
看是水壓空氣管脫落 或 訊號回饋線路有異常造成的 (永遠低水位訊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檢查一下 "水位感測開關"
看是水壓空氣管脫落 或 訊號回饋線路有異常造成的 (永遠低水位訊號) ...

樓主有提到 :
我插上插頭後會直接進水,設定標準洗衣模式
水位到達後進水會停約1~2秒又開始進水,再停,再進水一直循環

所以水位偵測器的空氣壓力管應該沒阻塞  水位偵測器也有動作

网友C:
這個機型我有遇過二台都是這種情況~
問題就是主機板上1mm細的線路~
從達靈頓IC(ULN2003)連接到進水閥的TRIAC控制IC的線路~
把線路切斷頭跟尾~
中間線路沒有任何連接~
但是中間線路還是可以測量出有32V 的電壓~
猜測應該那裡有導通~
後來就直接拉一條電線連接就完工了~

這機型的主機板外殼很會裂開~
空氣潮濕導致主機板上1mm線的線路會氧化斷路~
通常都是遇到這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水器只是用在供水與停止供水
既然拔掉插頭 供水器無電壓會停止供水  那供水器沒壞
找一片主機板來換吧   ...

小弟不專心
沒詳看樓主引言內文
" 漏看了 "   細節

要去面壁思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不專心
沒詳看樓主引言內文
" 漏看了 "   細節

ericchou 大  言重了

仙人打鼓有時錯
漏看也是人之常情 況且字又那麼小

最主要是樓主圖片與文字沒空行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幫忙参與回覆,
下班回去後在試看看。
這台洗衣機原先就有些問題,
像顯示時間的七段顯示器個位數不亮,
或洗衣行程跑完後關機狀態下碰到洗衣機,進水口會有水漏出等問題。
這次試試自己處理,ok就繼續用,不行就直接換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我有遇過二台都是這種情況~
問題就是主機板上1mm細的線路~
從達靈頓IC(ULN2003)連接到進水閥的TRIA ...

fireway 大 請教一下

從達靈頓IC(ULN2003)連接到進水閥的TRIAC控制IC的線路~
把線路切斷頭跟尾~
中間線路沒有任何連接~
但是中間線路還是可以測量出有32V 的電壓~
猜測應該那裡有導通~

是不是指 進水閥的TRIAC 導通損壞  是要將TRIAC的線路切斷嗎?
那要從何處拉線來控制供水器?

請不吝教導說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ireway 大 請教一下

從達靈頓IC(ULN2003)連接到進水閥的TRIAC控制IC的線路~

TRIAC 沒損壞~
因為用達靈頓來控制進水閥的TRIAC ~
但是之間連接的線路可能因為潮濕有額外的電壓進入~
所以才會插電就開啟TRIAC~

只好切斷之間連接線路~
再將切斷的頭跟尾拉一條電線連接就好了~

就是從達靈頓IC連接到TRIAC之前的電阻

說不定板子洗一洗就好了~
或是外殼切開曬一曬太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IAC 沒損壞~
因為用達靈頓來控制進水閥的TRIAC ~
但是之間連接的線路可能因為潮濕有額外的電壓進入~

意思是說 機板有漏電或其他原因 導致進水閥的TRIAC動作 送電給供水器產生動作

感謝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機型我有遇過二台都是這種情況~
問題就是主機板上1mm細的線路~
從達靈頓IC(ULN2003)連接到進水閥的TRIA ...

今天拆下控制板時發現塑膠底蓋有裂痕且附近螺絲明顯生鏽

且在拆分塑膠底蓋與上膠的控制板時,手殘把底蓋拗斷(請問各位前輩正確分離方式)

控制板裡有螺絲鏽蝕且附近有線路綠漆掉落銅箔黑化

比較寬的線路連接水位開關(第2腳),旁邊細線接主控ic

在房間拆完後想說拿到洗衣機那上電,量Z0410NE閘極電壓
拿出去重接後就正常了

當時不知哪根筋不對就把底蓋裝回去並上膠
等回過神才想到我線路還沒處理
但來不及了

現在變成有時正常有時不正常(插電就注水)

楼主:
今天下午看膠乾了後又重新拆開,拉了5條跳線.經測試確認不會再勿動作.

但現在碰到一個問題,拉的跳線太粗組不回去.
請教各位前輩跳線一般是使用甚麼線材?

网友:
使用 OK 線 或 #22AWG 線....

网友:
不要的網路線~電話線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