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鴻海SAKAI S10型號7T-40SN711 3個貼片電阻請教

楼主(2018-07-13):
各位大大請教;與此同一台http://bbs.pigoo.com/thread-69047-1-1.html..鴻海SAKAI S10型號7T-40SN711  3個貼片電阻請教 RM116 / RM115 / RM118 燒掉,用放大鏡也看不清

楼主:
有此基板的大大,請幫忙看一下..謝謝

网友A:
RM116=22R0  RM115=10R0   RM118=1000 上面的絲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M116=22R0  RM115=10R0   RM118=1000 上面的絲印

chi0338大;感謝 RM116=22R0= 22歐姆 / RM115=10R0= 10歐姆 / RM118=1000= 1K

補充內容 (2018-7-15 09:07 AM):
上面RM118=1000= 1K錯誤/RM118=1000= 100歐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i0338大;感謝 RM116=22R0= 22歐姆 / RM115=10R0= 10歐姆 / RM118=1000= 1K

RM118=1000= 1K ....?

1K=1001=102...代碼為3位數精度5%數字代碼=電阻阻值
1000=100歐姆...代碼為4位數精度1%數字代碼=電阻阻值

SMD 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

常用貼片電阻阻值速查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118=1000= 1K ....?

1K=1001=102...代碼為3位數精度5%數字代碼=電阻阻值

lkkseemi大;謝謝喔..一時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