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為什麼這樣房子不會電線走火

楼主(2018-07-13):
今天去幫朋友租屋的地方,更換一個整個被扯下的插座
就順道幫她家看看配電箱
不看還好,一看不得了,怎麼整層公寓所有電燈 插座 才一顆20A??
有疑問請教大家

我想要把這三條線 分別拆開成三個1P 15A  分三項管理(例如 燈具 插座1 插座2),但是又很猶豫
因為這種不到1.6的 盜版的電線 上面沒有任何標示 可能吃不到15A
這樣我分成三顆1P  要是15A沒有跳  電線就起火不就很危險??

她租屋三年還都很安全,我超訝異的,因為我第一次看到整家所有東西只有一顆1P的
後來我想想,應該是三條線合在一起,燈具 或冰箱等等都固定都有一定程度電流可能3A 4A
所以平常插座插熱水瓶8A沒事,再多一個電器7A的時候
這顆20A就跳了 (她說她家很常跳電)
也因為這樣所以插座盜版線路頂多吃到8A 10A  就上不去了,所以插座的電線從來沒有燒起來過

這是我的推測,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況,想跟大家請教分析
另外想知道怎麼樣處理會比較安全?(如我前面所說的,拆成15A 1P三顆 感覺好像危險)

网友A:
幾十年前蓋的房子,電線亂配這是很正常的事。

我家是民國69年完工的,大部分的電路設計也都是共用一顆無熔絲開關。

非常不建議將3條線拆成3路3開關,這種線徑應該是1.2mm,安全電流10安培,不適用於現行的蓋板開關、插座,因為夾不緊。

最好是把線抽掉,重拉一次。或是新增一個迴路,管路內可能還又縫隙 再穿一路1.6mm的線去給大功率電器使用,或者直接走明線

网友:
應該請房東重新拉線(線徑加大)。

网友:
我室內配線習慣用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十年前蓋的房子,電線亂配這是很正常的事。

我家是民國69年完工的,大部分的電路設計也都是共用一顆無熔 ...

原來如此~~原來還有1.2的線
不過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家  朋友也只是租的
房東應該不會想花萬把塊去抽線更換

那既有的現況下,房東不願意重拉線
我能為朋友做些什麼調整嗎?

网友B:
可能請樓主的朋友
將高耗電量的電器
另外拉專線供應
此專線配獨立的無熔絲開關
另外原本的線路就不要更動了

總開關應該是那顆50A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原來還有1.2的線
不過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家  朋友也只是租的
房東應該不會想花萬把塊去抽線更換

自己從總開關拉兩迴路明線使用
電鍋,微波爐等拉線專用
這應該是最簡單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請樓主的朋友
將高耗電量的電器
另外拉專線供應

有的 圖中從冷氣那邊偷電的,有一條5.5平方的
5.5的部分直接從廚房抽油煙機上方出來,只是很高,不好用。
我幫他延伸到廚房檯面,跟他說高瓦數用這個5.5專插。
(本來她居然熱水瓶、電鍋、電子鍋 都插在普通插座上,全戶插座和電燈全部都在這迴路,插一個好像不會跳電,兩個就有機會20A那顆跳電)

那原本3條共用20A那顆...就不建議拆開成兩個15A(燈具) 15A(插座)囉?
或是燈具插座共用20A改成共用15A  避免有機會燒電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原來還有1.2的線
不過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家  朋友也只是租的
房東應該不會想花萬把塊去抽線更換

從開關箱拉專線,走明線 用配線壓條護著,專給高耗能或大啟動電流的電器使用。

另,牆內穿線不建議用2.0mm的硬線,很難穿,且容易破皮,除非建商用的導線管很粗 否則不要輕易嘗試。
目前市售之蓋板開關、插座,安全容量大多是15安培,1.6mm之單芯線安全容量是15A,2.0mm是19A
穿線時記得用穿線膏(潤滑)

网友C:
安全規格的制定都還有些餘裕度,不是超過1A就會馬上燒起來,超過安全規格會讓電線溫度升高,在忍受範圍內並不會燒起來,您這照片看起來,三迴路共用一顆20A NFB,任一條線超過20A就會跳掉,三條線電流總和超過20A也會跳,所以還是有基本保護,曾看過1.6導線長期負載30幾安培的案例,導線在NFB鎖點附近絕緣皮都已焦黃一小段還是繼續使用中,當然這是不良示範。

如果想要將三個迴路獨立設置NFB,設置三個10A應該是最安全的,如果導線確定是1.6mm直徑,15A也OK。

不過租來的房子不建議自己動手改裝,要求房東改善比較正確,免得吃力不討好,退租時說不定還被房東挑毛病。

如非動手改裝不可,以能夠恢復原狀為原則,如另外拉明線給重負載電器專用,這樣原迴路負載就減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 圖中從冷氣那邊偷電的,有一條5.5平方的
5.5的部分直接從廚房抽油煙機上方出來,只是很高,不好用。 ...

沒錯,畢竟原本的線路設計
應該是有考量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的 圖中從冷氣那邊偷電的,有一條5.5平方的
5.5的部分直接從廚房抽油煙機上方出來,只是很高,不好用。 ...

kafsu1205 大
偷電定義是甚麼?看不出哪裏偷電?
偷電是很嚴重控告,尤其是網路做無的放矢,屁可以亂放,話不能亂講,用詞請三思,何謂偷電
自行認定偷電?房東偷電?房客偷電?還是你本人偷電?
要不要告房東偷電?告房客偷電?告你偷電?
還有用電是有限制的如同NFB限制安培,超過就是要跟房東反映或台電申請加大使用容量,再依申請容量,自行配合加大線徑與NFB。
電費誰付或變更(包括水電裝潢)對事依雙方合約而定。

另外電線線徑大於NFB容量就不會電線走火(除非NFB前線路或異常),超載就先跳NFB。

网友E:
引用 网友D:
kafsu1205 大
偷電定義是甚麼?看不出哪裏偷電?
偷電是很嚴重控告,尤其是網路做無的放矢,屁可以亂放, ...

wkm前輩你應該誤會了
他的意思是自己屋內的線路
也就是說自己的廚房偷了自己主臥冷氣的電來用
沒有自己的迴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kafsu1205 大
偷電定義是甚麼?看不出哪裏偷電?
偷電是很嚴重控告,尤其是網路做無的放矢,屁可以亂放, ...

wkm大請息怒~~
我的意思同t大,就是它沒有自己單獨的迴路
是從冷氣那邊分出來的~~不是真的去偷別人家的電還是怎麼樣
拍賽名詞用語誤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規格的制定都還有些餘裕度,不是超過1A就會馬上燒起來,超過安全規格會讓電線溫度升高,在忍受範圍內並 ...

感謝前輩解惑
我一直頗擔心NFB跳開,單條1.2電線吃20A左右可能會太危險了。
目前打算
1.廚房專插,獨立一個20A
2.本來燈具、插座共用那顆20A的,改成共用15A的,這樣1.2的電線單條頂多15A  稍微放心些。

另外題外話一個小小好奇
冷氣啟動,勾出來是7A左右,不過一般冷氣都是裝20A最常見
是不同冷氣機種之間電流就有7A~20A那麼大的差異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wkm前輩你應該誤會了
他的意思是自己屋內的線路
也就是說自己的廚房偷了自己主臥冷氣的電來用

tsai5371 大
用自己的不叫偷電(接),是光明正大使用,最多是偷工減料。
連圖片也是,也說明偷拉......還有盜版.......?   主觀/客觀意思!無助問題解決。

如果是單一設備對個別NFB使用迴路哪是最好,問題是不可能!(成本 空間)
NFB分流,除限制流量,如跳脫也很容易判別哪個區域跳脫(有問題)或不影響其他區域。

看看延長線(帶NFB),有多少插座排排座(並到超載就跳或短路),高檔的UPS也是,用電安全設計,末端設備自身也有保護避免去影響其他並行設備。

接法錯在連動雙NFB用在220V,另接單一線路110V,變成110V去影響220V(也要判斷用途,或依規範),論空間再加個單NFB還OK。
黃色較細線路,工商業多用於控制線路(問題只要合乎用電規範內都可用),可能用於燈路固定線路,負載大於線徑容量,就要重新評估。

最後斤斤計較,有些是需要防觸電,漏電斷路器好像失蹤了,當然現在礙於空間,末端也有內崁面板式(或延長式外接)漏電插座功能。

网友:
你有沒有電工執照啊?做好是沒事,做錯會有事歐!只是提醒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wkm大請息怒~~
我的意思同t大,就是它沒有自己單獨的迴路
是從冷氣那邊分出來的~~不是真的去偷別人家的電 ...

kafsu1205 大
請參考16#

网友:
引用 网友D:
tsai5371 大
用自己的不叫偷電(接),是光明正大使用,最多是偷工減料。
連圖片也是,也說明偷拉......還 ...

租房~房客~客觀~觀念~念經~經費~費心~心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題外話一個小小好奇
冷氣啟動,勾出來是7A左右,不過一般冷氣都是裝20A最常見
是不同冷氣機種之間電流就有7A~20A那麼大的差異嗎?

並不是說該迴路設計20A,負載就一定是吃滿,通常預留容量都會比較大,尤其這幾年新的冷氣主機都是變頻式為主,啟動、運轉電流更是比傳統冷氣低很多。
另一個是既有刻板印象,總認為220V迴路就是重負載,一定要配5.5平方導線,一個不超過10A的220V負載,配1.6線徑導線加15A NFB,也是能安全無虞使用。

网友F:
感覺你說的像.....

這樣"操"(都用同一迴路)...怎麼沒有"過勞死"(災害)

過勞死通常不是第一天就會發生...
發生之後大家回頭一看(紀錄)...
怎麼會經常加班/工作到三更半夜(常跳電)....
那天要發生,不一定,一但發生都是悲劇....

另外,布雷卡常常過載跳脫應該也會減低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覺你說的像.....

這樣"操"(都用同一迴路)...怎麼沒有"過勞死"(災害)

是的~~我的意思就類似這樣  感謝補充
表達能力不好  詞不達意@@"

也是提醒朋友這樣用電環境是不安全的,先把高瓦數的移到廚房專插用,不要再用一般插座了
然後馬上趕緊催房東處理好

网友:
感覺當負載高時,有點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