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 panasonic CW-A20S1 ac110v 窗型冷氣機 溫度感應問題

楼主(2018-07-14):
panasonic CW-A20S1 ac110v 窗型冷氣機 溫度感應問題

開機會冷冷度到達後,壓縮機就久久不再啟動,只能手動降低溫度才能是冷氣
今天拆下前飾板罩沒發現感溫頭才知道問題所在(98年製)
將感溫頭上移約3公分露出面板就正常使用,約5分鐘啟動壓縮機一次

將感溫頭上移約3公分露出面板就正常使用

將感溫頭上移約3公分露出面板就正常使用
紅色框是原來位置
謝謝指教

网友:
右吹型、
會不會出風太靠右手邊牆壁、
造成感知溫度問題…

网友:
這問題是出在美麗的面板
因他面板為了美觀 整面都是平面的 只有上下有回風孔
所以溫度感測器要置於上下回風孔的位置 才能感測到回風的溫度 而不要放在中間感測冷凝管的溫度

以前的冷氣面板都有留回風間隙 溫度感測器放在哪邊都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