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NP7-12 免保養蓄電池可以加電池補充液嗎?

楼主(2018-07-14):
這種電池常見於UPS,如果把上面的圓蓋挖起來,會看到內部有一個橡皮蓋,再把橡皮蓋拿起來就可以看到加水孔,據說NP7-12 系列電池裡面的設計是用吸水板,所以從孔內看不到電池液,請問有沒有會員有加過電池補充液?

网友A:
有加過好像沒效~
因為可能拖太久沒救了

网友:
報告老大,有!

公司的UPS電池淘汰下來,只要電池沒有膨脹,通通拆開加水,再用點膠水把蓋子年回去(最好放進原來位置),充飽電當備品,接LED燈、當機車發動備用電瓶、...好用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過好像沒效~
因為可能拖太久沒救了

當然!這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救的活就賺到,救不活就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公司的UPS2電池淘汰下來,只要電池沒有膨脹,通通拆開加水,再用點膠水把蓋子年回去(最好放進原來位置) ...

請問你是加水或是電池補充液?
你們有測過比重嗎?
打開NP7-12加水蓋時應該看不到水才對,你們如果判定加多少?

网友C:
這種鉛酸電池的壽命也是經過廠商精心設計的..........

還有.....那沉澱的白色鉛化合物粉末好像也是壽命己到,救不起來的原因....

我最近在想.....是不是有可能自己DIY鉛酸電池..........

用買的很貴.........越大越貴.......自己做還可以自己修.......

网友:
先用 泰山純水

网友:
老大有RO過濾的純水。應該不用泰山啦。

网友D:
電壓低於10v,救回的機率不大,如果低於6v電瓶就壞了。加水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鉛酸電池的壽命也是經過廠商精心設計的..........

還有.....那沉澱的白色鉛化合物粉末好像也是壽命己 ...

其實從以前遇到電池壞了就直接換掉,從未曾想要加水試看看,這次就來試一下

楼主:
這是置入式行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壓低於10v,救回的機率不大,如果低於6v電瓶就壞了。加水也沒用

鉛酸電池一格是2V,低於1.8V就要充電,2.2V停止充電,6格電壓還高於10V,電池就差不多是好的啊!

网友:
  要不要試試:

   買一瓶 "七水流酸鎂". 設法開啟蓄電池六孔, 孔內若有液體倒光.

   各孔投入上述試藥約 5g, 去離子水 (RO水 蒸餾水 電瓶補充液皆可) 加好加滿.

   勿蓋放置 4~12 小時, 液體倒掉, 重複上一行後再倒掉液體.

   充電, 離電電壓 12.5V 靜置 >15分鐘, 清理孔面周圍, 蓋回六孔, 收工.

  若效果不佳失敗, 試藥就拿來充作 "愛生鹽 (Epsom Salt)" 泡澡劑消除疲勞吧!

補充內容 (2018-7-15 01:11 AM):
第三行變更為 "各孔投入上述溶劑 [試藥約 30g, 去離子水 245ml (RO水 蒸餾水 電瓶補充液皆可)] 加好加滿."

補充內容 (2018-7-15 10:30 AM):
再修, 上述補充 "溶劑" 應為 "溶液".

補充內容 (2018-7-15 02:51 PM):
三修: 七水 "硫" 酸鎂 & 各孔 "注" 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這種鉛酸電池的壽命也是經過廠商精心設計的..........

還有.....那沉澱的白色鉛化合物粉末好像也是壽命己 ...

可以,
全手工製做新鉛酸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加水或是電池補充液?
你們有測過比重嗎?
打開NP7-12加水蓋時應該看不到水才對,你們如果判定加 ...

用純水或蒸餾水就可以了, 把那些乾掉的濃縮結晶混淡,

若用電池補充液, 有可能會增加鉛酸濃度令極板損壞.

网友:
其實不太建議,VRLA(閥控式鉛酸電池)因有將氣體還原回水的機制,若加水,可能會導致該機制失效,而使電池內壓上升,充放電使用時可能會發生電解液溢出的狀況

网友:
這電池內阻偏高
用電池測試器測量
apc 廠牌低很多,但價格高

网友:
有兩成機會復活,加純水即可,但是要有顆新的比對重量再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
全手工製做新鉛酸電池:

鉛酸電池是在 1859年,法國物理學家普蘭特發明

150年前就可以做出來,以現代的人手上能有的工具應當沒有問題.......

不過也是手工繁複.......

网友:
我都是加RO水,不能加太多吸飽即可,加電瓶補充液用在機車上會流湯...

网友:
建議加RO水,但不能超過上限

网友F:
引用 楼主:
當然!這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救的活就賺到,救不活就回收

機車的我用很多科 沒有一顆救的起來
考慮成本的話 可以機車回收場拿良品改裝
一顆一百

网友:
有用,但是你要在還是有電的時後就要加,等你知道沒電時,極板可能破了,就等於是一般要電解液的用到完全沒水了再來加,免加水電池裡面還是有電解液的,畢竟它也是鉛酸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機車的我用很多科 沒有一顆救的起來
考慮成本的話 可以機車回收場拿良品改裝
一顆一百 ...

我只是從沒試過,想來試一次看看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從沒試過,想來試一次看看而已

救起來的機率很高,以前機車行都有加水服務,後來被電池廠商洗腦,就都不加了(錢.錢.錢...,加水沒錢)。
要注意的是
1)水一定要純。
2)使用注射針筒(防止油,污等雜質掉入)。
我的經驗是大概可以增加1~2個使用週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你是加水或是電池補充液?
你們有測過比重嗎?
打開NP7-12加水蓋時應該看不到水才對,你們如果判定加 ...

因為換下來的電池太多了 (飛瑞 C-6000),抱著不用白不用的概念,直接加飲水機的RO水,高度淹過極板就好,怕太多會冒出來,充飽電再蓋上蓋子。

2016/2換下來的20顆電池,目前大概有12顆還能蓄電。

网友:
  阀控铅酸电池如果真的缺水了,估计内部环境也不怎么样了,自己补加纯水基本没戏。之前对各类铅酸电池进行过补液操作,结果都是失败的。
  不过,老大想试试,可以用针筒吸纯水注入每个单元槽,让里边的白色储液棉微微湿润即可。恢复安装后静置一段时间再充电、放电操作几个回合,最好有个电池容量测试仪测量一下前后的储能情况,即可分辨一二。

楼主:
試了第一個NP7-12失敗。
現在在試CSB GP 1272 F2

网友G:
引用 楼主:
試了第一個NP7-12失敗。
現在在試CSB GP 1272 F2

看到這個,突然想到論壇有加UPS嗎? 如果沒有,小弟可以寄一台過去喔。或請蔡大來載一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到這個,突然想到論壇有加UPS嗎? 如果沒有,小弟可以寄一台過去喔。或請蔡大來載一下  哈哈 ...

因為看新聞各地都在跳電,所以我有買一台來用了

楼主:
另外跟大家說一個壞消息,我有用RO 水及電池補充液試過,這兩種用在這種免保養電池都失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到這個,突然想到論壇有加UPS嗎? 如果沒有,小弟可以寄一台過去喔。或請蔡大來載一下  哈哈 ...

喵喵你跟橡皮人一樣吃定小弟就是了
不過魯夫如果真的要是可以幫他載

网友:
引用 网友H:
喵喵你跟橡皮人一樣吃定小弟就是了
不過魯夫如果真的要是可以幫他載  ...

就交給你啦~~如果老大真的要,因為東西不在公司,我還得想辦法搬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跟大家說一個壞消息,我有用RO 水及電池補充液試過,這兩種用在這種免保養電池都失敗 ...

加過水之後,有用電瓶充電器充電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過水之後,有用電瓶充電器充電嗎?

有,不過電壓頂多到10.x
其實我只是想試試免保養電池加水有沒有用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不過電壓頂多到10.x
其實我只是想試試免保養電池加水有沒有用而已

個人的經驗是,如果故障了(電壓過低無電流輸出)要救回來機率蠻低的,曾經有一顆NP1.2-12過放之後沒有及時回充導致故障,用充電器也無法充電(無充電電流),估狗後說要用高電壓脈衝救看看,就試著用50V1A脈衝的方式串電流表打,一開始根本沒有電流,打了一段時間,疑!有電流了,電瓶有點溫度,再用充電器即可正常充電,充飽靜置12小時還有12.6V,不過大約一個月後,它又掛了。
另現有機車電瓶也幾乎標榜免保養,只是如果發動時覺得怪怪的,就會立刻檢查電瓶液面,然後補充冷開水(沒RO,也沒純水),家裡3台機車電瓶幾乎都可以撐過4~5年。(自己更換時會寫上日期)
個人淺見電瓶這玩意兒只要不失水,不要過放不理,好像也蠻耐用的。
10.xV的話應該是有一格壞了吧!(2.1*5=10.5)

网友:
我都是每年固定加水 電池可以撐4,5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