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電電表--虛工其實不會計費的疑問

楼主(2018-07-14):
以往說家電要節能,別用老舊的家電會浪費電
也有人說家電耗的虛功不會計入瓦時計,台電只算實功
也有人說虛功不代表電浪費掉

小弟文組洗碗工,有一點不懂箇中原理
如果2台設備,1台PFC效率90%、另一台PFC效率40%,但台電不計虛功不浪費電,所以2台一樣好??

聽起來好像怪怪的,我該用什麼關鍵字去找到這類的說明呢?
台電真的有技術可以測量後端電路有多少是實功、有多少是虛功,然後只算實功的錢嗎??
感謝大家

网友:
家庭用電不計算虛功, 所以PF值的高低不影響電價...
工業用電則對無效功(虛功)有要求!

同功率產品 PF值低的那一個產品的電流會較大, 對家庭電路配線負擔較重

网友:
台電電表--虛工其實不會計費的<---這句話有點問題,正確是台灣一般家庭用電電表不會計入虛功。

台電還是有電錶可以計算虛功的,只要申請用電容量某個程度以上,機械錶就會加掛乏時表來計算功率因數,電子式電表則已整合成單一顆電表。

功率因數不好的設備,對於一般家用電費雖然沒有影響,但會影響線路使用效率,如功率因數只有0.5的設備,負載電流會是功率因數為1設備的2倍,同一迴路可接的負載變少了。

用電設備影響功率因數大致分成三大類:
1. 電感性設備,會造成電流波形滯後電壓波形,在電壓波峰時不是電流波峰,反之電流波峰時也不是電壓波峰,設備為了取得該有的功率電流會加大。
2. 電容性設備,會造成電流波形領先電壓波形,跟電感性負載一樣會造成電壓電流波形相位不一致,設備為了取得該有的功率電流會加大。
3. 波形因素的設備,如橋式整流+電容濾波設備,如無PFC電腦電源供應器、省電燈泡等,電流波形以尖波方式出現,會對電力系統造成大量諧波。

其中電感性、電容性設備對於電力系統是屬於有借有還,會將多餘的虛功還給電力系統,對於電力系統影響較小,也可以用電容、電抗來補償,波形因素造成的虛功就比較難以應付了,所以現在PFC電源供應器、燈具才會大行其道。

目前台電對於功率因數獎懲措施如下:
---------------------------------------------------------------
依據台電公司105年4月1日實施之新修正電價表有關功率因數相關規定,用戶每月用電之平均功率因數不及80%時,每低於1%,該月份電費應增加0.1%;超過80%時,每超過1%,該月份電費應減少0.1%;惟平均功率因數超過95%部分不予扣減,而超約罰款部份則不給與功因折扣。
----------------------------------------------------------------

PS:電器的能源效率跟虛功或功率因數是兩回事,能源效率差的電器是取用了較多的實功但做出較少的工作,多耗掉的功率以熱能、噪音、震動等表現出來,這類電器能源效率差異以冰箱、冷氣最明顯。

補充內容 (2018-7-14 08:26 PM):
用電設備影響功率因數大致分成三大量:←選字錯誤,是「三大類」才對。

楼主:
謝謝 大大的說明, 看來小弟要多花點時間做功課。
我對虛功還有三大類用電設備的內容顯然還不太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