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DV3250 AV端子輸入畫質有雜訊聲音出不來

楼主(2018-07-15):
朋友送來一台BenQ DV3250電視,接DVI及D-Sub都正常,唯獨接AV1或AV2,會出現畫面類似雜訊(請參考照片),而且開機分鐘後,除雜訊外,還會黑屏,但不是背光熄滅也不是高壓板問題,我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dv3250
以及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dv3250
換了固態電容後還是無解,AV小板上的電壓12V輸入7809有出9V,再經7805也有5V,另外板上另有3.3V&2.5V都有輸出且正常,我用電容併接法,試過47uF及10uF都還是無用,也查不到圖紙,請問這機子該如何下一步檢修?FPC被我換過,原來的壞了,謝謝耐心看完,請指導先謝謝
PS:由於使用DVI及PC都沒問題,所以方向只鎖定在AD及AV小板上

畫面有雜訊

畫面有雜訊

畫面雜訊-1

畫面有雜訊

畫面有雜訊

畫面雜訊-2

畫面有雜訊

畫面有雜訊

畫面雜訊-3

畫面有雜訊

畫面有雜訊

畫面雜訊-4

所有基板

所有基板

拆機背部所有機板

主板部分

主板部分

AD主板

電源版

電源版

POWER

功率放大

功率放大

功放

AV信號板

AV信號板

AV信號小板

電視銘牌

電視銘牌

電視銘牌

网友:
這看起來很像有拖影的感覺,
應該是邏輯板問題,
請搜尋 "油畫"..

网友A:
這台年資有了,先把av板上的鋁殼電容換掉再測試看看~剛剛算了有25顆,如果你有esr測試器倒是可以把主板和av板上鋁殼電容先量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年資有了,先把av板上的鋁殼電容換掉再測試看看~剛剛算了有25顆,如果你有esr測試器倒是可以把主板和av板 ...

已購買MESR-100在運送路中,到時來量看看,謝謝,我再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年資有了,先把av板上的鋁殼電容換掉再測試看看~剛剛算了有25顆,如果你有esr測試器倒是可以把主板和av板 ...

剛將25顆全換了.目前畫面已恢復正常,但聲音還是沒有,將繼續追查,謝謝小冬瓜教導

网友B:
黑色鉭質電容也換一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鉭質電容也換一換吧~

我的天啊,那我不修了,太恐怖,哈哈

网友A:
耳機有聲音嗎?有看到你把音效板二顆電容換了,有示波器的話可以量聲音波形,手邊有沒有良品喇叭,換良品上去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機有聲音嗎?有看到你把音效板二顆電容換了,有示波器的話可以量聲音波形,手邊有沒有良品喇叭,換良品上去測 ...

謝謝提示,接上AV3側面小板有聲音輸出了,原來是小板上的線路有關,不能拆掉,恕我愚蠢,感謝,已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謝謝囉,這應該算是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