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直流風扇故障 ~~ 請問零件

楼主(2018-07-15):
請問各位大大

晶工 JK-108 故障
下圖零件是什麼  (開路,不過電)
它的編號又是何規格?

F
RU90F
50AS

測量另一台正常的風扇,此零件可正常導電

誠心請教

网友:
5安培電流 保險絲 ..

更換新品前須要檢查馬達是否有短路...

网友:
會開路表示此保險絲以承受超過他設定的電流
從而導致開路
這設計是防止短路造成的燒起

网友:
這個保險絲,好像是自恢復的,先檢查後段電路,短路點在哪裡?

楼主:
謝謝各位熱心回答

是自恢復的沒錯 (真是厲害)

上周剛故障時,用三用電表量 → 電阻無限大
一直以為是這個零件出問題

前天解焊下來
剛剛拿出來,再量了一下,電阻 0.06

那應該是馬達有問題
似乎超出我的能力範圍了
自己再爬文看看了

(我也覺得猜這個東西應該保險絲,只是沒看過這種樣子的保險絲,業餘人士,又偷學一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熱心回答

是自恢復的沒錯 (真是厲害)

富致 的 PTC Resettable Fuse
http://www.fuzetec.com/products_2.php?bgid=1&gid=1

Datasheet
https://www.radiomag.com.de/datasheets/fru090-30f-datasheet.pdf

网友:
您這個馬達看起來像傳統有刷直流馬達,不像目前的主流無刷馬達,您要不要考慮直接從馬達送電

楼主:
昨天試過的結果
直接送電到馬達,馬達會動
但是有一股淡淡焦味
安全起見,馬上斷電

之前還正常的時候
有燒掉一顆變壓器
(電路板黑掉了,但還會過電,不敢用,丟掉了)

我想馬達裡有短路

有時間再來拆馬達玩一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試過的結果
直接送電到馬達,馬達會動
但是有一股淡淡焦味

期待分享 DC扇越來越常見
不過論壇中DC扇的文章還是很少
要修復DC扇 覺得頗有難度

楼主:
今天把小馬達給拆開了
整流子表面積碳不嚴重
但溝槽積了一些東西
把整流子溝槽及表面積炭清一清
就可以正常運作了

謝謝大家的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