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KPL SE 主機板組不開機

楼主(2018-07-15):
承蒙  ex9535大 酷友   贈送主機板組一套
主機板 : ASUS P5KPL SE ( 附檔板 )
處理器 : Intel® Pentium® Processor E5200+INTEL原廠風扇
記憶體 : ASint DDR2 800 2G*2
故障情況 : 不開機

贈ASUS主機板(故障)+CPU+RAM
http://bbs.pigoo.com/thread-68906-1-1.html

收到時,
主機板外觀-1(借用ex9535大 照片)

主機板外觀-2(借用ex9535大 照片)

這是ex9535大 酷友的朋友的主機板,
可能是有抽菸時未注意通風下使用電腦,
主機板蒙上一層被菸燻黑的狀態.
通電後確實不開機..

經檢測後,
**記憶體的金手指接觸不良,
金手指用橡皮擦清潔,
測試後已經正常..

主機板研判 用"清潔劑+水"洗應該沒問題,
就大膽測試做吧!
經過穩潔及清水洗禮,
曝曬幾天後..

今天裝機測試已恢復正常.
可以開機囉~~

网友A:
不知是我回覆太快
還是 姐 編輯太慢
所以 那加分 提示語 可以不見 那無法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我回覆太快
還是 姐 編輯太慢
所以 那加分 提示語 可以不見 那無法修改

海馬兄
不好意思,
就用不同一台筆電上傳,
在找縮圖軟體,
一邊上傳圖片,
一邊修改啦~~

网友B:
  咦! DDRII 2GB-800 *2 理應為 4GB (4096MB), POST 怎僅有 2048MB (2G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 DDRII 2GB-800 *2 理應為 4GB (4096MB), POST 怎僅有 2048MB (2GB)?

你真細心,
因為ddr2 800 2G*2已先拆裝在另一台,
才發現記憶體問題,
懶得再拆過來,
就用另一台拆下的DDR2 800 1G*2裝上,
要測試這主機板~~

网友C:
我上次洗卡滿菸油的板子是用那種市面賣的75%酒精
想說之前焊接也都用酒精在洗....(完全無視濃度是75%這件事)

直接拿到洗手臺,傾斜板子,噴上酒精溶液,用牙刷稍微刷一下,然後再次噴灑酒精清洗

沒洗掉的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洗卡滿菸油的板子是用那種市面賣的75%酒精
想說之前焊接也都用酒精在洗....(完全無視濃度是75%這件事 ...

下次試試廚房穩潔,
效果很好~
清潔出來都是咖啡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次試試廚房穩潔,
效果很好~
清潔出來都是咖啡汁...

煙焦油濃湯......那個誰...肺拿過來阿計幫你洗洗.....

网友:
主機板我都是用沙拉脫+水
洗完後用空壓機把水吹掉後
再用大小適中的紙箱+吹風機
當烤箱吹個10~20分鐘後
再把紙箱蓋起來悶住

网友D:
高雄太陽很大,洗好曬曬翻面再曬曬搞不好就變成ITX尺寸的主機板了

网友E:
我現在有台筆電也是,一打開都是黃黃,散發出一股煙硝味兒
有白色塑料的地方都黃了

會不會家裡習慣點香,或是在寺廟裡面長期使用才會這樣

原來抽煙也會

网友:
網咖退下的十之八九都是這樣子的 !

有的更恐怖 , 厚厚的一層 !

网友F:
華碩這款主板,沒記錯的話~南僑容易過熱~

建議你還能開機的狀況下~拆下南橋散熱片補一點散熱膏

楼主:
引用 网友F:
華碩這款主板,沒記錯的話~南僑容易過熱~

建議你還能開機的狀況下~拆下南橋散熱片補一點散熱膏

超人大 好久不見、
怎麼突然失蹤了…
很想你。
謝謝你的建議、
我會抽空將南橋散熱片加散熱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現在有台筆電也是,一打開都是黃黃,散發出一股煙硝味兒
有白色塑料的地方都黃了

點香也會有煙燻的問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華碩這款主板,沒記錯的話~南僑容易過熱~

建議你還能開機的狀況下~拆下南橋散熱片補一點散熱膏

請問 Ultraman 兄
南橋如果過熱會發生何種情形?

网友:
最近有遇到我那位朋友,他表示這台的確是從倒閉網咖買回來的...
想說我朋友生活算節儉又不抽菸的,怎麼可能讓主機板變得如此恐怖

最後很謝謝 Sandy姊,讓這片機板的價值延續下去n_097|

网友:
引用 楼主:
點香也會有煙燻的問題哦:

會哦~~這問題我在我製作 攜帶式粉塵+紫外線偵測裝置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19-1-1.html
有測試到,3炷香連續點3分鐘距離為1公分,就足以讓Sensor及它附近的原件被燻黃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高雄太陽很大,洗好曬曬翻面再曬曬搞不好就變成ITX尺寸的主機板了

最好是 Vesa 卡晒一晒以後, 會變成Mini-PCIE..
ATX不小心晒過頭, 還會變成Pico-ITX..

(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最好是 Vesa 卡晒一晒以後, 會變成Mini-PCIE..
ATX不小心晒過頭, 還會變成Pico-ITX..

這是我鄰居發明了~~~~

鄰居阿姆歐巴桑一枚,不懂車子品牌樣式,只知道兒子開的那種叫做"休旅車"...

一天歐巴桑看到太陽很大,把蓋了好幾天的棉被拿去鋪在兒子的車上做日光浴,
她很認真的用毛巾先把車子擦過一遍,再把要曬太陽的棉被鋪上車(給車車蓋被被?!)

下午了歐巴桑叫媳婦把棉被收進來,媳婦收好棉被驚覺老公的車怎麼怪怪的?!仔細一看
怎麼自己家的CRV變成了保時捷凱宴!!!!~~趕緊打電話問老公,告訴他這驚人的事實~~
老公電話說中~~~哪有可能~~~CRV還會變凱宴!!......老婆:可是阿姆在你車上曬棉被,
我一收起來就變這台啦~~~老公問道"你們曬在哪?"....就你每天停的位置阿....老公說:
昨天每天停的位置有輛黑車停了,我停在另外一邊.......靠電線杆那邊...

靠~~阿姆不懂車,把自家棉被蓋在人家保時捷上頭曬了.....幸好沒刮傷沒弄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我回覆太快
還是 姐 編輯太慢
所以 那加分 提示語 可以不見 那無法修改

底色是咖啡色,
拍照時間又接近傍晚,
明天再補拍一張亮晶晶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我鄰居發明了~~~~

鄰居阿姆歐巴桑一枚,不懂車子品牌樣式,只知道兒子開的那種叫做"休旅車"...

我以為棉被曬一曬縮小了,
變成嬰兒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以為棉被曬一曬縮小了,
變成嬰兒被...

還好不是給專炸兄給摸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還好不是給專炸兄給摸到.....

意思是 被摸到要去撿碎片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 被摸到要去撿碎片嗎?

車車都是壓扁的.....應該不會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我回覆太快
還是 姐 編輯太慢
所以 那加分 提示語 可以不見 那無法修改

海馬兄 ,
清洗過真的有差啦!

原主機板外觀(借ex9535大 照片)

清洗後,主機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馬兄 ,
清洗過真的有差啦!

當然有差 不然白費功喔

原因 :
ex9535大的油漆功夫還不到家 漆的不平均 (煙油)
經過 姐的巧手 重新粉刷修飾 (清洗) 功夫到家 使之平均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