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收場的認定標準是什麼?

楼主(2018-07-15):
下午烏骨雞學姐拿了兩台螢幕去回收,一台是Viewsonic 一台是Hanns.G,兩台內、外都無缺件,結果回收場Viewsonic 收60元,Hanns.G 卻只收30元,理由是Hanns.G 是大陸製造........,Hanns.G 是台灣瀚宇彩晶,瀚宇彩晶是台灣股票上市公司,很納悶回收場是怎麼認定它是大陸的,所以只收30元?

那是從背面的貼紙印著中國製造來認定嗎?這樣的話那台Viewsonic 也不可能是在台灣製造生產的啊!或者說那些大廠牌的公司現在應該沒有在台灣製造生產的螢幕吧!

网友:
要有 液驚顯示器 繁體字

网友:
牌子、重量、含銅量,猜的。

一台50元。

网友:
那是因為老闆還不曉得台中最大粽子製造商的厲害n_016|

海拋他一次老闆下回就用六萬收購了.....

网友:
瑩幕以前的回收價是100元,但是因為他積壓的回收金太多了!所以就有人從國外進報廢的來交回收基金,所以價格才直直的落,以前的是收一百,交給來回收的人是二百五十,而他們交回收基金還要賺,其中的價差不少,難怪有人動歪腦筋。

网友:
嗯......不用說的秘密

最大的原則標準
壓低,壓低,再壓低...
找任何理由壓低價格,就對了...

网友:
我覺得是品牌知名度...

實際上回收場脫手的標準倒是不知.

我們這邊的是只收有牌子的 (老闆認識的牌子?)

网友:
以前有人從大陸直接進貨櫃進來 申請台灣的補助後來就規定標示字體要是繁體中文

网友A:
老大您不拿出來賣嗎,丟回收有點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您不拿出來賣嗎,丟回收有點可惜

那兩台是面板破損

网友:
主要覺得還是牌子問題
Viewsonic名氣還是比較大一點的
更換副牌的面板賣的價錢應該還可以
瀚宇彩晶在台灣的名氣大不如前了
加上現在的五金回收國際市場確實大不如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兩台是面板破損

面板破損----是不收的
除非很明顯,不過…一般業者還是看不出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破損----是不收的
除非很明顯,不過…一般業者還是看不出來的! ...

我打錯了,那兩台螢幕是面板故障,並不是破損.......

网友C:
剛才看了好幾樓後....以為是之前的文章..
趕緊回頭去看....發表日...昨天7/15..
啊,新發表的文章...
回收有這麼高價.....
怎麼我這不管什麼牌....
電視30元...螢幕20元...
所以..我一直被騙嗎???

网友:
把裏面的電源板拆起來(如果是好的),拿到露天,還可以賣200元。

网友:
里面內幕重重, 問這方面有實際經驗的人就了解了!

网友D:
這是我常拿去回收店家的標準:

以下是環保署獎勵金補助的液晶品牌

「華碩/ASUS」「宏基/ACER」「奇美/CMV」「優派/ViewSonic」「明基/BENQ」

「國際牌/Panasonic」「聯強/Synnex」「歌林/Kolin」「聲寶/SAMPO」

「三洋/SANYO」「大同/TATUNG」「東元/TECO」

非以上品牌無環保獎勵金

ps.液晶螢幕背面品牌標簽需有" 繁體中文" 字,如無繁體中文標簽或外觀不完整,包括嚴重刮傷和破裂無環保獎勵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這是我常拿去回收店家的標準:

請教一下,意思是說回收商收到這些品牌的液晶螢幕後,可以用這些回收品去跟環保署兌換獎勵金補助嗎?

那麼,環保署收到這些回收品之後又是如何處理呢?銷毀嗎?

网友:
這是回收場傳給我政府補助的品牌
螢幕背面必須要有繁體中文標籤
至於細節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一下,意思是說回收商收到這些品牌的液晶螢幕後,可以用這些回收品去跟環保署兌換獎勵金補助嗎?

那 ...

3C 產品的零件有些含有汙染物質, 有些有含貴金屬, 因此有回收的價值, 也避免百姓任意丟棄汙染環境。

回收場幫我們收, 再轉賣給上游廠商,  中間有價差, 這就是回收商的利潤。

環保署收到回收品後怎麼處裡我不知道, 應該是再標售給專業廠商進行各項提煉再利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剛才看了好幾樓後....以為是之前的文章..
趕緊回頭去看....發表日...昨天7/15..
啊,新發表的文章...

沒有,我們這邊也差不多是ˊ這種破爛價格

各回收場本來就會想辦法壓低回收價格,沒競爭就沒啥議價空間
光紙類來說,這種很常見的回收品項,不同回收場就可以差異到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