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KINGONE K99 海螺藍芽喇叭 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16):
KINGONE K99 海螺藍芽喇叭 無法開機 維修實例
親戚拿來託我維修看看,說突然無法開機使用
傳說中夾娃娃機台裡的熱門商品,地下代幣!!夾到可以換現金的
這個是大顆的海螺,應該可以換不少錢
外觀照,雖然是塑膠外殼,但摸起來觸感卻很滑順
這台還有MIC,可以當免持聽筒使用
插上充電線會亮紅燈,無法開機
型號:KINGONE K99
拆開裡面只有一塊小電路板,量測鋰電池有4.1V
指撥開關量測正常,使用電錶蜂鳴器檔量測電容對地阻值是否有短路
發現C41 C50兩顆貼片電容短路了
C41短路
C50短路
仔細一看,C50電容上有裂痕,問題點應該就是你了!!
取下來量,電容己短路
從廢板上拆一顆尺吋差不多的電容換上
開機會出現紅藍燈交替閃爍
藍芽配對功能測試正常,試用了一下,音質不錯,音量也很大聲

网友A:
哇EdwardHsu123大好特殊的SMD測試器n_0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EdwardHsu123大好特殊的SMD測試器

這是亂花錢的結果n_095|

网友:
好讚的工具…工具永遠少一種…

网友:
好讚的工具…工具永遠少一種 +1

网友:
大家好像都對工具比較感興趣 +1...

网友B:
請教大師

"從廢板上拆一顆尺吋差不多的SMT電容換上"

一般的貼片電容
沒有參考電路圖可輔助情況下
都是依尺寸大小來判斷等效容值 ?
還是有甚麼密技來估算所需代換的容值 ?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教大師

"從廢板上拆一顆尺吋差不多的SMT電容換上"

沒有密技,在沒有電路圖參考時,直接依尺寸大小代用

网友C:
那隻smd 測試器好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隻smd 測試器好帥..

其實買這台SMD測試器是為了單手操作方便啦
因為另一手要拍照用n_152|
不然我用電錶量測就行了

网友D:
請問小海螺是要怎ˋ樣拆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小海螺是要怎ˋ樣拆外殼?

因為這顆海螺我己經還人了,沒辦法補拍照片
總共有4顆螺絲,其中兩顆裸露在外面,另兩顆藏在底部的軟墊下面,撕起後就會看到了

网友:
各位大大們的工具跟女士的衣服一樣,永遠少一件~顆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