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ACHI壓力飯鍋RZ-XV100BKM 異常碼H8 的問題

楼主(2018-07-16):
去年從日本買回一台HITACHI壓力飯鍋RZ-XV100BKM ,最近開機後直接出現H8 的異常碼,搜尋說明書,H8只有說要送回原廠,但是因為是日本水貨,台灣原廠不支援維修,所以請問各位可以朝那個方向維修呢?

異常碼H8

異常碼H8

网友:
可以先試著清潔上蓋內部壓力閥

网友:
重開機幾次都是顯示這樣嗎?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我回去先試試看清潔上蓋壓力閥試試看,已經重開很多次次了,只要開機就直接出現H8!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回覆,我回去先試試看清潔上蓋壓力閥試試看,已經重開很多次次了,只要開機就直接出現H8! ...

如果可以開機的話!至少電源部分我想因該是沒問題的ˊ!可以等你在拆開內部一起研究

楼主:
我是已經有拆開看過一次了,沒看到什麼異常的點,溫度fuse 量到是通的,也沒有看到磁鋼的設計,所以再請大家幫幫忙了!

网友A:
是否有電阻電容或是零件有變黑嗎?先用眼睛判斷或是用電表看看是否有電容有短路之類的

网友B:
傻瓜測試法
機板上有很多感測器插頭,先隨便拔開一個然後送電後應會跳交互故障碼如 H1 H8交互顯示
拔幾次測試後應該可以知道故障的東西是哪個了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有電阻電容或是零件有變黑嗎?先用眼睛判斷或是用電表看看是否有電容有短路之類的 ...

目視沒有看到什麼異常變黑或電容爆開的現象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傻瓜測試法
機板上有很多感測器插頭,先隨便拔開一個然後送電後應會跳交互故障碼如 H1 H8交互顯示
拔幾次測 ...

好的,我再試試看,先前試著把中間的溫度FUSE那條拔下來就完全不能過電了,其他的我再試試,謝謝

网友:
有電路板的正面照嗎?

楼主:
看起來沒有什麼異常,所以就沒拆開了!
清完上蓋也是相同出現H8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來沒有什麼異常,所以就沒拆開了!
清完上蓋也是相同出現H8

要不要拆開開讓大家試看看 就當是個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