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牌電冰箱SR-258G 冷凍室結冰

楼主(2018-07-16):
論壇上各位網友日安,我的大哥家裡冰箱冷凍室下層會結一層厚厚的冰,
那層冰將它人工退冰後,隔天就會開始一天一天慢慢結冰,如附圖
因不知問題出在那裏,故不敢拆冷凍室來看,故有以下問題想請問各位網友
1.        結冰的位置後方,那些洞口是冷風通往冷藏室的入口嗎
2.        會結冰,是不是表示那個洞口前方有水分存在,而水分是從哪裡來
3.        有可能是化霜後的水排不出去,溢出來造成結冰
如有解釋不清地方,還請見諒,感恩

网友:
新會員下次請依12樓教學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應該是化霜電路失效了.....

楼主:
正在了解中,感謝提醒

楼主:
應該是化霜電路失效了.....
有用手電筒照熱排看,熱排並未結霜和結冰
而且冷藏室溫度都正常(有用溫度計量過約7度上下)

楼主:
新會員下次請依12樓教學貼圖︰
請問管理員這是我第一次發問
我的錯誤是什麼 請告知

楼主:
我的等級是二級體,還不能發表文章
那就感謝各位回覆,繼續努力

楼主:
本人剛從職場退休,都已經60歲的人,光是要了解論壇上的規定,
就有點吃力

网友A:
您的結冰狀況滿詭異的,冰看起來像整杯水結冰而不是一層一層霜疊起來,請您檢查排水管是否塞住

楼主:
每次用人工退冰(冰箱關電,淋熱水)後,隔天就會從底盤一點一滴累積冰出來,約10天左右,
冰就會堆積到將入風口塞住,冷藏室就吸不到冷風,我只是想知道大概故障點是什麼,免得
請人來維修時,多花一些冤枉錢

楼主:
可否請網友提供站內論壇文章,有類似故障的連結供我參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否請網友提供站內論壇文章,有類似故障的連結供我參考

既然是新手,
要學著用google大神,
沒有人一步登天,
從職場退休,
相信會有更多學習的時間,
多看多學多問,
你才會獲得更多,
如果都是別人用好的,
你學習不來..
沒有人一步登天..

請利用關鍵字。

网友C:
動手拆開看裡面,結霜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新手,
要學著用google大神,
沒有人一步登天,

說的也是,感謝你不吝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動手拆開看裡面,結霜狀況

少有機會拆到冰箱,來試試看,否則沒有練功的機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說的也是,感謝你不吝教導

貓大人的論點你可以參考,
要維修就要拆冰箱,
你才會知道可能哪裡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結冰狀況滿詭異的,冰看起來像整杯水結冰而不是一層一層霜疊起來,請您檢查排水管是否塞住 ...

我也懷疑是排水阻塞,不然水分從那來,找機會拆冷凍庫隔板看看
感謝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貓大人的論點你可以參考,
要維修就要拆冰箱,
你才會知道可能哪裡故障?

是不錯的建議,那就往這方向找起
感謝指引方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次用人工退冰(冰箱關電,淋熱水)後,隔天就會從底盤一點一滴累積冰出來,約10天左右,
冰就會堆積到將入風口 ...

您用人工退冰時,冰箱底下的排水盤有水嗎?如果沒有的話,很可能是排水管道塞住。
小弟的冰箱無法除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用人工退冰時,冰箱底下的排水盤有水嗎?如果沒有的話,很可能是排水管道塞住。
小弟的冰箱無法除霜 ...

結冰的位置不是在熱排管裡面,是在外面(也就是放冰東西的盛盤),用熱水除冰時,融化後的水不會流到排水管
,要用抹布吸水,所以跟化霜無關,一直在觀察結冰的水是從那裏來,是不是化霜後的水
,流出到外面來(或是滴出來),造成在盛盤上面慢慢結冰
感謝big619大大教導

网友E:
看您第一張圖,牆上的水平線,顯示您冰箱是向前傾。
請調整冰箱腳, 成 前高後低以利除霜時排水 。
水排掉就不會在那裏又結冰了 !

网友A:
請您拍冷藏室上方照片,很多老冰箱的排水漏斗在冷藏室上端,不必勞師動眾大張旗鼓就能清

网友F:
找出電路中的"D時表",拆下來量看看,基本上它是一個定時器,控制壓縮機動作與除霜,若真的故障,到該廠牌服務站買來更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冰的位置不是在熱排管裡面,是在外面(也就是放冰東西的盛盤),用熱水除冰時,融化後的水不會流到排水管
, ...

人工(熱水)除冰時,水排不下去

1. 有可能排水管真的阻塞

2. 有可能排水管"假性"阻塞
  結冰時排水管裏面或附近也結冰
  你開始融冰時,排水管可能還是"結冰"堵住的...
  檢查:退冰,不插電過一段時間(幾小時或隔天)
  再倒水測試(首先要注意,水平角度 前傾/後傾問題)

註:如果不想等,就把排水管,弄到通,讓水可以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您第一張圖,牆上的水平線,顯示您冰箱是向前傾。
請調整冰箱腳, 成 前高後低以利除霜時排水 。
水排掉 ...

我也一直懷疑這個問題,今天將冷凍室拆開,測試排水管,排水正常並未阻塞,
而且化霜也正常,也有可能化霜時,蒸發器鰭片上面的水滴滴下來時,從那個隔板破洞口
噴濺出來造成結冰,因為一開始結冰位置就是從那個隔板破洞口開始堆積起來,
感謝 lk kessmi 大大指導,會將冰箱調整到前高後低,嘗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出電路中的"D時表",拆下來量看看,基本上它是一個定時器,控制壓縮機動作與除霜,若真的故障,到該廠牌服務站 ...

定時化霜都正常,因為排水管有水出來,而且蒸發器鰭片上面有卡一層薄霜,
感謝 sscheng 大大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拍冷藏室上方照片,很多老冰箱的排水漏斗在冷藏室上端,不必勞師動眾大張旗鼓就能清 ...

冷凍室排水都正常,感謝 changoid2 大大回覆

楼主:
今天動手將冷凍室拆開,也有拍一些照片,照片檔案都未超過2MB,
為何我照片要上傳,系統一直告知上傳失敗,無言??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動手將冷凍室拆開,也有拍一些照片,照片檔案都未超過2MB,
為何我照片要上傳,系統一直告知上傳失敗,無言? ...

圖片必需200K內及解析度800x600以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圖片必需200K內及解析度800x600以內...

了解, 感恩

网友B:
請用這個試試,
[縮圖工具]SendTo-Convert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說明圖片內的參數,
要記得相同。

這台冰箱跟我家的一樣型號,
最近剛好自己修過...

网友H:
引用 楼主:
每次用人工退冰(冰箱關電,淋熱水)後,隔天就會從底盤一點一滴累積冰出來,約10天左右,
冰就會堆積到將入風口 ...

將後蓋板破洞的相對位置,蒸發器上的鰭片壓扁試看看

楼主:
結冰原因已完修
原因:因結冰,我大哥用一字起子戳結冰,不小心將蒸發器之間塑膠隔板循環口戳斷一片,
       而且將蒸發器鰭片戳變形,造成化霜後的水從那個洞口噴出到外面而結冰,
       將蒸發器鰭片恢復原狀並將洞口封起來, 就未再發現結冰,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教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用這個試試,
[縮圖工具]SendTo-Convert
http://bbs.pigoo.com/thread-54836-1-1.html

已下載使用中,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將後蓋板破洞的相對位置,蒸發器上的鰭片壓扁試看看

這個蒸發器上的鰭片,可能是徵結所在,感謝指點迷津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我打完下面文章後,有依照板內規定,在文字結尾要上傳相片,
可是相片無法加入在結尾文字的下一行,是何原因呢
結冰原因已完修
原因:因結冰,我大哥用一字起子戳結冰,不小心將蒸發器之間塑膠隔板循環口戳斷一片,
       而且將蒸發器鰭片戳變形,造成化霜後的水從那個洞口噴出到外面而結冰,
       將蒸發器鰭片恢復原狀並將洞口封起來, 就未再發現結冰, 再次感謝各位大大教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結冰原因已完修
原因:因結冰,我大哥用一字起子戳結冰,不小心將蒸發器之間塑膠隔板循環口戳斷一片,

如果要化冰,
下次請用吹風機,
或拔電源線...

楼主:
請教各位大大,如何在"發表回覆"的輸入文字內,不要出現像下面的情形,因為板主有特別提醒
/冷凍室風扇溫度調節器.jpg (63.59 KB, 下載次數: 0) /
因是菜鳥,問題好像多一點,在此先向各位說聲,拍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化冰,
下次請用吹風機,
或拔電源線...

是的,我都是先拔電源線後,再用電風扇吹(不是用吹風機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