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良心的3C產品?

楼主(2018-07-17):
小弟前年買影印機跟印表機,印量沒很多,今年卻壞掉了?
報修的價格令人.....

今年年初買數位相機,拍沒幾次,鏡頭卡住...
上網一查....很多人都卡住..哪天過保固只能丟了....

然後上週買錄音筆,昨天才發現內建mic錄不到聲音.....
換一支新的變成外接mic錄不到聲音...

各位前輩買過什麼無良的3C產品

网友:
印表機品質早就很爛了.......

以前好像沒有印表機也不行,因為要印東西.....

現在都到超商去印,早就不自備印表機了......沒有很常印的話,一年也沒有印一百元.......

公司行號要自備印表機,那就沒辦法了......個人的話,現在可以不用養印表機了....

网友A:
沒錯~~~壞掉送修有時也不保證修好問題就沒有

N+N年前,我還在蹲門市的時候....某客戶C小姐跟我們買了一台桌機,1.7個月
後對方說光碟機無法退托盤。我去處理發現真的壞了....於是我現場拆回店裡送

1週後修返,物流送來一台外觀老舊發黃的機器,我一拆開就跟老闆說我拿這台
去裝你信不信對方會海扁我?!....人家送修的是買不到兩個月9成新的,你送回一
台快過保固送修的?..............老闆就找該廠牌代理業務聊,業務說維修流程就是
這樣,送返的都是堪用量品沒有在管新舊的,他個人也很困擾...

最後老闆叫我拿一台全新的給對方裝,那台我們自己維修工程用....那品牌?!以後
不予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錯~~~壞掉送修有時也不保證修好問題就沒有

N+N年前,我還在蹲門市的時候....某客戶C小姐跟我們買了一台 ...

托盤不動作,馬達有在轉,常見的就是皮帶有問題,跳脫了或是磨擦力不足
看到送返的外觀很糟糕,當下沒考慮要回原機自己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托盤不動作,馬達有在轉,常見的就是皮帶有問題,跳脫了或是磨擦力不足
看到送返的外觀很糟糕,當下沒考 ...

保固的東西自己拆了很麻煩啊,萬一回去又在保內出包只能自己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托盤不動作,馬達有在轉,常見的就是皮帶有問題,跳脫了或是磨擦力不足
看到送返的外觀很糟糕,當下沒考 ...

老闆很乖~~說保固內我們不考慮自己動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保固的東西自己拆了很麻煩啊,萬一回去又在保內出包只能自己吞.

沒錯!~~保內拆了失去保固萬一又壞那就得自行吸收成本了.....

同樣的情況某些代理商會避免,他們會整新產品外觀和注意送修品的
新舊,拿差不多時間的良品返修。會出那種包的就是強調幾分鐘完修
那種....

网友:
世界是沒有一定的遊戲規則的...
是良幣驅逐劣幣
還是劣幣幹掉良幣
是沒有定論的...

網路找一下
邦吉爾尼(Sara Bongiorni):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年

网友:
光碟機的皮帶從拖盤前面就可以換了,好像只有以前TEAC的是齒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沒錯!~~保內拆了失去保固萬一又壞那就得自行吸收成本了.....

同樣的情況某些代理商會避免,他們會整新產 ...

我不是講要交給客人的部份,因為你們拿新的

而是那個返修回來但是黃黃的,也不能當商品賣
只能要回外觀較新的,但是可以自行修復當二手品賣,至少減少損失

同樣都是二手良品,外觀好的比較好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講要交給客人的部份,因為你們拿新的

而是那個返修回來但是黃黃的,也不能當商品賣

我老闆沒有不賣這種...附近沒學生也沒客群會買...

送修都嘛一台去換回一台....誰知道送回那麼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保固的東西自己拆了很麻煩啊,萬一回去又在保內出包只能自己吞.

保內送修回來的外觀黃黃的,雖然工作正常,但是對客人交代不過去

如果拿舊舊的良品塞給這個案例的客人,也是挖坑給自己跳啊,不比修皮帶失保固好到哪裡去

況且修皮帶不會動到貼紙,但我的初衷不是要自修還給客人啦,而是另一層減損的意思

既然 a471 的老東家不賣二手品,那也不用深究了
算是出二次包前,提早自己吞下去

网友D:
有些電解電容
買回來備用
放著放著就自然爆漿了

沖牙機
買回來擺著一年左右
想到要裝時
打開包裝一看
膠管都酥掉脆化了

休閒鞋環保膠底
不穿放鞋櫃中
一樣自動分解
1~2年自動水解粉狀分解

現今一切打環保之名,實斂財之事
類似的案例數都數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電解電容
買回來備用
放著放著就自然爆漿了

鞋子的部分,我想幫廠商說說話....
鞋子使用環保膠材,初期成本比非環保膠材更貴。
廠商為什麼不用便宜的材料,而必須使用到較為昂貴的材料呢?
"客戶"指定。當國外的客戶非環保材料不買的時候,製造廠商還有甚麼選擇?
就跟電子材料的含鉛焊錫與無鉛銲錫一樣。歐盟就禁止含鉛的電子材料,廠商能怎麼辦?

至於其他的電容爆漿,塑膠脆化,或是買滔寶山寨品,結果發現一堆材料沒阻燃、沒耐燃,含毒物質...

這又是另外兩件事情了。明知有問題而賣,是廠商詐騙。
但若是買山寨的價格、買到山寨的品質,那就只能自己吞下去了。

楼主:
說到鞋子,買過nike addidas ,結果鞋底自動掉下來,氣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內送修回來的外觀黃黃的,雖然工作正常,但是對客人交代不過去

如果拿舊舊的良品塞給這個案例的客人, ...

因為你無法掌控客人的人品,所以我們不賣有爭議的東西~~~~我用當年老闆回答我的答案回答你

因為老闆曾經賣一組我們自己測試驗收過的記憶體,以現在的說法叫福利品<沒出售過但先使用過了>
,那是剛出現的零售包裝記憶體~有包裝泡殼、靜電保護盒.....跟當時主流的OEM工業包裝那種一大盤
的形式不同。我們先進一批試賣~~~老闆按照習慣先拿一個抽驗確認品質

後來有個高中生很想買這種新型態的記憶體,可是預算不夠差了好像300吧.....後來老闆說我們有拆一
盒驗收,如果他要就便宜賣他了~~~全新的只是拆包裝上板子測試過。結果對方也願意~~但不知怎麼
搞他的板子就是抓不到或者跑不穩這模組,要他把機器抱來我們實際測看看他也不願意,在那7788543
的~~~在沒有機器的狀態下我們怎樣釐清到底是記憶體不好還是雙方相容性有問題?

最後就退費阿..........我們也懶得猜那傢伙到底真正意圖是啥,因為當時同業說有些鱉三因為缺料檢測
故障,會去買新品回來交換測試,萬一不是那個零件有問題就會去跟店家凹退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為你無法掌控客人的人品,所以我們不賣有爭議的東西~~~~我用當年老闆回答我的答案回答你

因為老闆曾經 ...

這樣的狀況我的做法是

拿來門市,看你的機器要不要來隨便他
記憶體在我的機器測,正常,就不退貨,要說記憶體有問題,請他帶他的電腦來證明
幾分證據就幾分事實,擺在眼前有什麼好說的
頂多換一樣的記憶體給他,他不能用是他的事
再者,原廠也是要上板子測試才出貨的啊,多一次測試反而多一次保證

不管當時或現在的法規,都有保證店面售出,非故障品不退換

雖然說你們息事寧人,但這樣是姑息養奸,以後再遇到同樣的狀況,沒賺到錢又要浪費精神和時間一次嗎?

以上嘴砲真的做的缺點是,怕遇到小人
怎麼說…就是無地放矢,時間很多可以放風聲搞你們店的名聲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狀況我的做法是

拿來門市,看你的機器要不要來隨便他

這就像是我們這賣修電視材料的網友....他就碰過很多不管是外行/內行人
跟他買零件後回去要退的~~~結果被他抓到不是偷換過上面的電子元件
就是那個人看網路資料說A零件壞了,他就買A零件回去交換測試看看,不
對就退回給店家....不給退就7788

很受氣捏~~~我老闆大概就是賭爛這種鳥氣

网友E:
現在3C產品,
廠商認定是消耗品,
過保就自求多福,
不用買太好...

之前買一台電視,
剛好一年壞一次,
還好那台全機保3年,
又遇到好心維修員,
最後一次壞是最近事情,
這台也用了12年(2007年製),
不過這台被我修好了,
繼續服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在3C產品,
廠商認定是消耗品,
過保就自求多福,

高手 Sandy!

网友:
身邊的朋友問我要買哪個牌子的印表機

我會先問用途用量,通常不常用的或是用量不多的,

我會建議不要買,把資料放隨身碟去超商印,

雖然超商印比較貴,但是用量不大的,整合比起來

會比自己買機器來的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