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液晶排線要如何拆開呢?

楼主(2018-07-17):
請問這液晶排線要如何拆開呢?
個人知道有下拉抽屜式或翻蓋式,或兩旁邊按鈕內壓式
實物如下圖
目前很緊,怕用錯方式,想請教各位高手賜教

网友A:
圖片借用一下,你從側面看一下紅圈內那兒是轉軸還是卡榫,因中間有一個方形,所以一定不是下拉再翻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借用一下,你從側面看一下紅圈內那兒是轉軸還是卡榫,因中間有一個方形,所以一定不是下拉再翻蓋的。

謝謝 gkjnn大,賜教,感恩~~
沒有轉軸。答案如gkjnn大 的方法。

网友:
sony的更機車...

网友:
這種的好像有看過
好像使用這種排座的商品都特別高貴....
研究了15分鐘才知道怎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