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lecline RC-6電子鍋故障

楼主(2018-07-17):
selecline RC-6電子鍋如圖一,通電,燈不會亮,按下開關,燈亦不會亮,且開關無法卡住如圖二。經查保險絲不導電,經更換保險絲,保溫燈亮。但按下開關,不會卡住,且煮飯燈不會亮,如圖三。經查微動開關,正常。
請問各位前輩我還要檢查那裡?謝謝

网友:
要放內鍋或下壓中央磁鋼開關下壓才會固定住,如不會就要更換中央的磁鋼開關

网友:
照片好清楚,故障細節也明瞭,讓我看了,不會也想回答

网友A:
量一下加熱 線圈(絲/器)兩端

1.未上電量
  是否有阻值,再推算功率是否正常.
  (110V*110V)/500W=約24歐姆

2. 上電量
  壓下煮飯 狀態時 是否有電壓

网友B:
中間磁鋼也是常壞之一、
品質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間磁鋼也是常壞之一、
品質不良…

請問中間磁鋼如何檢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中間磁鋼如何檢查呢

請搜尋關鍵字
網路很多說明…

网友C:
不必放正沒關係 把內鍋放進去 上蓋蓋好 應該煮飯開關就能卡住了

下圖
2個紅框處 沒插電的情形下 用三用電表量一下阻值 要低阻值 (沒 電熱盤壞)
或插電量測2個紅框處要有AC110V電壓 (沒 微動開關壞  有 電熱盤壞)

關於中間磁鋼溫度開關先不管
要先會能煮飯會熱

試  中間磁鋼溫度開關的好壞
能在內鍋內放一張衛生紙 淋上一些水 不要太多去煮衛生紙 煮起來衛生紙有像麵包隆起 那就沒壞

如圖 :
加水煮衛生紙

煮好跳保溫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必放正沒關係 把內鍋放進去 上蓋蓋好 應該煮飯開關就能卡住了

下圖

謝謝前輩提供檢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搜尋關鍵字
網路很多說明…

謝謝前輩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加熱 線圈(絲/器)兩端

1.未上電量

謝謝前輩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