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耳麥&主機板 改接問題

楼主(2018-07-17):
本人因現在主機( Msi H97 Gaming 3)上的麥克風插孔壞掉
[先前因某些問題主機板燒壞所以送修 回來是換一張被重焊接修過的(RMK版本)]
但是送修沒那個價值了 也沒多餘的錢汰舊換新

因此改買USB耳麥 ( 金士頓 Kingston HyperX Cloud II)
而發現一個問題 主機上的音效卡 比 耳麥 的USB音效卡 好很多
所以想把耳機跟麥克風分開用 (耳機插主機板的音效卡,麥克風插USB)
礙於主機板的麥克風插孔壞掉 實在不知道怎麼解決
所以來求助痞友.. 麻煩各位了!

補充內容 (2018-7-17 06:57 PM):
[(不使用前面板的情況下)前面板有雜音 且容易會踢到 拒絕使用]..

网友:
如果只是插座壞掉... 有沒有機會從板子上接Front Panel Audio Connector??
https://www.manualslib.com/manua ... ming-3.html?page=38

网友A:
接前置面板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前置面板就可以了

前面板很容易被踢到 剛好是腳放的位置 沒辦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板很容易被踢到 剛好是腳放的位置 沒辦法

把前置面板內的小板拆下來,你想擺哪裡都可以

网友:
這一版可以不用貼圖嗎?
感覺應該音響技術沒什麼相關
反而是比較像屬於電腦專區/硬體...

网友:
沒圖沒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