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全漢行動電源無法充電及蓄電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17):
烏骨雞學姐之前有賣一種全漢的迷你型行動電源,因為後來發現電池有故障,所以就沒有賣了,原本有故障就要退回給廠商,不過廠商是說數量不是很多,看可不可以請烏骨雞學姐自行處理,因為這種小行動電源攜帶方便,對我比較合適,所以修一個來用。

▼從這裡敲開,力量適中就可以敲開。

▼裡面有兩個18650 鋰電池。

▼焊開負極。

▼再焊開正極。

▼除去正極的焊錫。

▼去烏骨雞學姐那裡偷一個筆電的電池。
http://bbs.pigoo.com/thread-66174-1-1.html

▼保留原本的點焊。

▼把原本電池的絕緣膠移到新電池。

▼焊上電池正極。

▼再焊上負極。

▼打開電源開關,正常顯示電量了。

▼蓋上盒子。

▼最後充電看看。

哈哈!以後就拿這一個出門。

网友:
這招,以後我也會了

网友A:
去烏骨雞學姐那裡偷一個筆電電池的時候(這個是重點),邀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烏骨雞學姐那裡偷一個筆電電池的時候(這個是重點),邀一下。

只可惜,我還沒有這種權限呢,

网友:
現在不用偷了,學姐佛心來了,買一個無法充電及蓄電的全漢行動電源,就送一組筆電電池,一組有9個Sony US18650GR G5 電池.

哇!看錯了,正確如下:
買一組筆電電池送一個行動電源自己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69099-1-1.html

网友B:
感謝老大分享!

看照片...這三星電池好像過充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謝老大分享!

看照片...這三星電池好像過充漏液了?!

是的

网友C:
休息一年了,很久沒上來看看了!!!

不過我總是在想到底三星鋰電池是問題多多,還是充電設計上電壓高了點

好像總是三星鋰電池總是出包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休息一年了,很久沒上來看看了!!!

不過我總是在想到底三星鋰電池是問題多多,還是充電設計上電壓高了點

歡迎回來喔!

网友D:
請問wish大:

那個有LCD顯示器的usb 充電器有賣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wish大:

那個有LCD顯示器的usb 充電器有賣嗎?

那個充電器她沒有賣,我記得那個是我在大陸逛街的時候買回來的,烏骨雞學姐都是拿那個在充行動電源。

楼主:
太可惡了!出門忘了帶行動電源,回家要找這個剛修好的行動電源都找不到,一問之下是被霸佔了.........。
沒辦法!在烏骨雞學姐面前我是蘇拉,只好自己再去修一個來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謝老大分享!

看照片...這三星電池好像過充漏液了?!

請教

1. 筆電電池模組
   一般不是不是都有設計保護電路
   怎還會過充 ?

2. 鋰電過充會漏液,那過放會不會漏液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個充電器她沒有賣,我記得那個是我在大陸逛街的時候買回來的,烏骨雞學姐都是拿那個在充行動電源。 ...

LCD顯示器的usb 充電器
這個看起來不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請教

1. 筆電電池模組

之前用爛爛的充電器充鎳鎘電池,可能是充電電路沒做過充保護...幾乎每顆正極都像照片那樣!

所以印象很深刻!

過度放電...這個要找資料看看!小弟不才!

補充內容 (2018-7-19 04:08 PM):
FSP這顆行動電源可能只是三星電池製程不良。

网友F:
wish大,有跟學姊訂了(買一個無法充電及蓄電的全漢行動電源,就送一組筆電電池)。

想請教一下,電池的正負極,記得之前我有自行用烙鐵試過,很難上錫,只能用小刀,割出數個刮痕,
錫才免強上的去。但看你的教學,18650的正負極,都是光滑面,這樣錫能上的去嗎?

再麻煩wish大幫忙解惑一下,非常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wish大,有跟學姊訂了(買一個無法充電及蓄電的全漢行動電源,就送一組筆電電池)。

想請教一下,電池的正 ...

原本負極上點焊的鎳片我是保留著,然後從原本電池的鎳片剪一小段焊在負極的鎳片上。
如果你要把舊鎳片去除重新焊的話,那電池負極一定要先打磨過再焊接,這樣才會好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本負極上點焊的鎳片我是保留著,然後從原本電池的鎳片剪一小段焊在負極的鎳片上。
如果你要把舊鎳片去 ...

原來如此,明天再找時間來試試看,感謝wish大幫忙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如此,明天再找時間來試試看,感謝wish大幫忙解惑

不用客氣!廣____告麻煩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請問換好電池後給手機充電很快就沒電    如50%-70%好快充好但就沒電了是不是其中一顆電池壞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請問換好電池後給手機充電很快就沒電    如50%-70%好快充好但就沒電了是不是其中一顆電池壞了 ...

是的.....

只要有一個電池壞了或老化.....整組電池就會被一個有問題的電池拖累......

這裡有抓壞鋰電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換好電池後給手機充電很快就沒電    如50%-70%好快充好但就沒電了是不是其中一顆電池壞了 ...

電池是並聯,只要一個有問題就會影響整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

只要有一個電池壞了或老化.....整組電池就會被一個有問題的電池拖累......

非常感謝您的寶貴資訊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是並聯,只要一個有問題就會影響整組。

非常感謝您的寶貴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