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 - K43SJ 求助 BIOS

楼主(2018-07-17):
ASUS  A43S - K43SJ

求助 BIOS 工廠版也可

無 USB 3.0 版的

補充內容 (2018-7-17 11:20 PM):
找到工廠版了 --

楼主:
找到一個 有需要的可下再回去用

1.49 MB, 下載次數: 16

工廠板

楼主:
看起來 BIOS 還是不對 求助 好像是要 K438J 而不是 K43SJ

目前 CPU - VCORE  不出 電流跳變一下 都保持在 0.35A 電源燈 與 無線接收燈 亮

95831 - 24 腳 開路 VCORE 會出來 - CPU 測試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起來 BIOS 還是不對 求助 好像是要 K438J ---

目前 CPU - VCORE  不出 電流跳變一下 都保持在 0.35A

板號是K43SV2.0 還是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號是K43SV2.0 還是2.2

K43SV - REV:3.0 無 USB3.0 版

之前(獅大)你說過 南橋 可能也會出問題 -- 試著換過一樣

1.5 MB, 下載次數: 8

原始 BIOS

网友A:
引用 楼主:
K43SV - REV:3.0 無 USB3.0 版

之前(獅大)你說過 南橋 可能也會出問題 -- 試著換過一樣  ...

有試過K43SV工廠板的嗎
維修指南

网友:
引用 楼主:
K43SV - REV:3.0 無 USB3.0 版

之前(獅大)你說過 南橋 可能也會出問題 -- 試著換過一樣  ...

這是修改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試過K43SV工廠板的嗎

狀況一樣 0.35A VCORE 不出

因拆機有發現 CMOS 電池沒電阻抗也比較低 看之前你說過 南橋  可能性 - 姑且一試

結果還是不行

楼主:
一樣 - 沒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狀況一樣 0.35A VCORE 不出

因拆機有發現 CMOS 電池沒電阻抗也比較低 看之前你說過 南橋  可能性 - 姑且 ...

檢查這棵兩邊電壓
內存供電跟CPU供電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這棵兩邊電壓

內存供電跟CPU供電檢查一下

P_1V5 TON - 0.95V

P_1V5 VIN - 19V

內存 有 1.5 V

CPU  +VTT_CPU 有 1.0 V

目前適用修改好的 BIOS 在試

那你意思 是 RT8202 有問題 - 因 TON 應該也要 十幾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P_1V5 TON - 0.95V

P_1V5 VIN - 19V

有可能這顆電阻或RT8202 電阻拆下測量或換低一點的電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這顆電阻或RT8202 電阻拆下測量或換低一點的電阻試試

試過 都無效 還是老樣子

P_1V5 TON - 0.9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試過 都無效 還是老樣子

P_1V5 TON - 0.95V

那顆是510K 有變質嗎 RT8202所有腳的電壓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510K 有變質嗎 RT8202所有腳的電壓各多少

沒變
1 - 1.6 , 2 - 5 , 3 - 0.7 , 4 - 3.3 , 8 - 1.6 , 9 - 5 , 10 - 1 , 11 - 1.5 , 12 - 1.6
13 - 6.5 , 15 - 3.2 , 16 - 0.9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變
1 - 1.6 , 2 - 5 , 3 - 0.7 , 4 - 3.3 , 8 - 1.6 , 9 - 5 , 10 - 1 , 11 - 1.5 , 12 - 1.6
13 - 6 ...

看起來都正常 那顆電阻19V 經過510K 應該0.9V應該是正常
2 跟9 都5V  15腳3.3

CMOS阻抗 有問題 CMOS電池座旁三極管阻值正常嗎  RTC線路正常嗎
他是不是有兩棵RT8202 另一顆電壓是多少

楼主:
是有兩顆 RT8202

RTC 阻抗正常

補充內容 (2018-7-23 10:12 AM):
1 - 1 , 2 - 5 , 3 - 0.7 , 4 - 3 , 8 - 4.5 , 9 - 5 , 10 - 0.2
11 - 1 , 12 - 1.2 , 13 - 5.8 , 15 - 1.9 , 16 - 0.9

補充內容 (2018-7-23 10:13 AM):
運氣差 都遇到一些奇奇怪怪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兩顆 RT8202

RTC 阻抗正常

15腳EN 應該要3.3才正常 先查相關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腳EN 應該要3.3才正常 先查相關零件

P_VTTCPU_ENR_10 有 3.3V 過 L43 到15腳 EN 就降為 1.9V ,  L43 又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P_VTTCPU_ENR_10 有 3.3V 過 L43 到15腳 EN 就降為 1.9V ,  L43 又是好的

我看得點位圖K43SV3.0跟你看的點位圖主板是一樣的嗎
那要不要換一顆RT8202看看
下面有檢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得點位圖K43SV3.0跟你看的點位圖主板是一樣的嗎
那要不要換一顆RT8202看看
下面有檢查嗎

點圖應該一樣才對 - 這顆 RT8202 試試看吧 !

网友B:
請問大大
所以您南橋也換過了?

無線接收燈 亮  ←是指右邊數過來第二顆嗎,恆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
所以您南橋也換過了?

CMOS 沒電 - 阻抗過低 維持 0.35A  南橋 就換掉 狀況依舊 0.35A

BIOS 也試過很多版本 無效

目前都會亮兩個燈 電源燈 與 無線接收燈 恆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CMOS 沒電 - 阻抗過低 維持 0.35A  南橋 就換掉 狀況依舊 0.35A

BIOS 也試過很多版本 無效

EC RSMRST 訊號檢查一下正常3.3V
EC SUS_PWRGD
RSMRST通病在EC下面鼠標按键上面的103電阻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MOS 沒電 - 阻抗過低 維持 0.35A  南橋 就換掉 狀況依舊 0.35A

BIOS 也試過很多版本 無效

我板子是可正常開機的,觸發後 無線網路燈是閃一下而己、非恆亮。有點懷疑EC或相關線路是否有問題

你們上面說的電壓,我量到都一樣

P_1V5 TON - 0.95V 偵測VIN是否有電的樣子
P_1V5 VIN - 19V

報告獅子魚大,EN腳我量到的是 2V。

楼主:
看錯意思 Sorry

那就在往 cpu 電壓這邊查看摟  -- 感謝

獅大說 : RSMRST通病在EC下面鼠標按键上面的103電阻檢查一下 - 這顆換橋前換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錯意思 Sorry

那就在往 cpu 電壓這邊查看摟  -- 感謝

請問你CPU用哪顆?

楼主:
i3 - 2310M  測試過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錯意思 Sorry

那就在往 cpu 電壓這邊查看摟  -- 感謝

EC SUS_PWRGD 這個訊號呢 RN58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 SUS_PWRGD 這個訊號呢 RN5801

電壓正常 都有 3.3V

网友B:
網路上找的,不知道O大有沒有刷過

1.61 MB, 下載次數: 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路上找的,不知道O大有沒有刷過

狀況依舊 -- 感謝

网友:
所以按照時序來的話,其他訊號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