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Godex EZ-2 Win10x64 驅動程式

楼主(2018-07-17):
牛終於受不了WinXP, 換了Win10x64..
好啦... 老設備遇到的問題就是找不到驅動程式...
花了好大的功夫, 搞定了SCSI卡, 掃描器..
但偏偏就是搞不定這台 Godex EZ-2 Thermal Label Printer.

在Godex的網站上是有找到 Godex_2018.2.exe 這支驅動...
因為只有EZ-2S這個型號有列出來, 為了它, 牛又買了一台 EZ-2S,
結果, EZ-2/EZ-2S都是印不出東西的...

牛是將這台接在Com Port上使用..
EZ-2/EZ-2S在WinXP都是走的好好的...
但在Win10, 不是不走, 就是印出一些看不懂的字(EX: .6,3.0 3,96,283,106)

Seagull, NiceLable 的驅動都試過了...
有沒有哪一位痞神能開示一下, 牛是落掉了哪些東西沒注意到的??
搞到快抓狂啦~ 感恩!

註: 誰幫牛搞定的話... 就可以帶一台EZ-2回去印標籤玩喔!

補充內容 (2018-7-18 08:09 AM):
不能印的情形: 按列印後, 印表機會走一步後停掉, 然後狀態燈號就一直閃爍..

補充內容 (2018-7-18 10:06 AM):
剛剛裝了一片PCI LPT card, 還是印不走... 排除是列印介面的支持問題..

補充內容 (2018-7-18 04:38 PM):
raymond69 有興趣帶回去試囉!

网友A:
目前WIN10還在努力更新中
只怕有的程式都不相容

牛大 能考慮用 WIN7SP1 看看 應該不比 WIN10 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WIN10還在努力更新中
只怕有的程式都不相容

牛是有留一顆WinXP可以臨時抽換做標籤啦..

只是,
為了要逼自己快一點習慣Win10的輸入模式,
以及解決一些軟體/瀏覽器不相容的問題,
所以, 牙一咬就全換了..

目前, 就只剩標籤印表機搞不定... 臨門一腳呀!

网友:
牛大,真不行就裝virtualbox,裝回xp,繼續用

网友B:
用相容模式試看看?

网友C:
Win10 相容性差點、
請改用win7 32位元試試。

楼主:
牛試過了..

Godex_2018.1_M-3.exe, 在安裝清單中, 找不到EZ-2/EZ-2S.
Godex_7.3.exe, Godex_7.4.1.exe, 有列出EZ2-S, 但裝了印不出東西
Win_driver_vista.exe, 牛懷疑這支是Win32, 因為在x64下安裝中, 會有錯誤訊息.
Nice Label Godex.exe, 有列出EZ2-S, 但裝了印不出東西

在網海中, 明明看到過有人在Win7x64成功使用的...
但牛就一直卡關...

牛不解的是...
如果驅動程式不支援, 那為啥留在列表中可以選擇安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相容模式試看看?

印表機沒有相容模式能選,
只有安裝程式可以設定相容模式,
但.. 沒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10 相容性差點、
請改用win7 32位元試試。

Sandy姐...
Win32能用到的記憶體就只有3Gb, Win64可以用到3Gb以上..
用過x64, 就回不去x86了...

燒腦的這幾天, 除了輸入法還有點不太習慣以外...
Win10漸漸上手了... 已經..

楼主:
回fks大..
這個頁面的驅動程式, 牛都試過了!

网友D:
把使用者帳戶控制先往下拉到關掉試試?

蠻多舊程式會卡在這東西,不過驅動層級的問題可能也不是這問題.

网友E:
  会不会是Com Port中的设置有问题?另外,牛大也可以尝试直接在设备列表中更新驱动试试,也就是说,在Microsoft的驱动库中自动查找一下,有无相应的驱动。我的一个老式HP打印机就是这样找到相容的Win8.1 64bit驱动的——虽然功能上相比HP公司的驱动肉了些,但好歹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Com Port中的设置有问题?另外,牛大也可以尝试直接在设备列表中更新驱动试试,也就是说,在Mi ...

回Fix2010大..
這台打印機沒有PNP功能, 所以Windows本身是找不到它的存在的.
也就是... Windows找不到它, 更沒辨法幫它找驅動..

Com Port的設定和能動的WinXP是一樣的, 9600/N/8/1,
這個, 牛有確認..
PS: 牛測試時的WinXP/Win10是在同一台電腦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使用者帳戶控制先往下拉到關掉試試?

蠻多舊程式會卡在這東西,不過驅動層級的問題可能也不是這問題. ...

回Conbawa大,
牛認為是Printer Language支持的問題..
Godex後期用的都是EZPL, 而這台用的是ECS/P..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用錯了驅動程式, 還是哪沒設定對...

网友F:
可能你用VM比較快.... 直接虛擬XP

网友:
廠商那邊怎麼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試過了..

Godex_2018.1_M-3.exe, 在安裝清單中, 找不到EZ-2/EZ-2S.

試試看 Godex_7.4.3_M-3

http://www.godexintl.com/UK/download/downloads/Download/5416

GoTools_V1.005
除錯工具
http://www.godexintl.com/tw/download/download/Download/3322

网友:
通常會列印亂碼的情況通常是兩個問題
1..列印阜的驅動程式有問題,有時候雖然在裝置管理員裡面沒出現問題,但是就是無法列印
如過是上面問題,看看要不要找轉接頭?就是LPT TO USB 等等的,或是找另外的印表機看
能不能印

2..驅動程式有問題,此問題佔大宗,通常是過舊的設備,公司本身無支援就會這樣

以牛的情況來看,先確保LPT的驅動沒問題才能瞭解是否是驅動程式有問題,因為官網
有推出驅動程式的話,一般來說應該就可以正常使用。

牛大大先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用VM比較快.... 直接虛擬XP

其實大家提供的方向, 牛都試過了..
這種EOL的產品, 在新的作業系統上, 真的是能用就算撿到, 不能用都是正常的..

那個Godex後期用的都是Seagull的驅動, 所以它不算是第三方..
真的第三方是NiceLabel...

牛的備案也是留一顆WinXP作業系統,
有需要的時候就插上使用..

現在, 就差沒有裝個Win7x64接LPT做測試..
只不過, 就算Win7x64可以使用, 還是解決不了Win10x64不能用呀..
到時, 還不是要回過頭用WinXP比較快?

WinXP使用CorelDraw9排版列印是正常的..
用CorelDraw的好處是, 排好的版面可以在預覽列印裡調整位置,
很快就可以抓出正確的列印位置..

頭都快抓破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實大家提供的方向, 牛都試過了..
這種EOL的產品, 在新的作業系統上, 真的是能用就算撿到, 不能用都是正 ...

牛 真的沒辦法,
舊程式要放在新的作業系統,
真的很難,
因為沒有支援..
可用VM..... 虛擬XP,
這樣就不用兩台主機,
但RAM要加大,
至少8G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 真的沒辦法,
舊程式要放在新的作業系統,
真的很難,

唉... 換系統就是這樣子的...
都會遇到想不到, 或是沒想到的情形..

裝VM就不考慮了..
拔硬碟是比較快的做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 換系統就是這樣子的...
都會遇到想不到, 或是沒想到的情形..

VM 很好用阿,
有何考量..
我目前系統就是這樣,
拔硬碟這會不會傷硬體,

网友A:
引用 网友C:
VM 很好用阿,
有何考量..
我目前系統就是這樣,

拔硬碟這會不會傷硬體,  (不會)

我做法是
做一個有雙切的開關3段式的 (2段也可以) 只切換12V跟5V 負級不管它
就能選擇用哪顆硬碟了  切換開關安培數最好大一點

网友G:
樓主 請測試下列参數看看或許驅動可使用..
@echo 停用驅動程式數位簽章 , 重新開機才能讓設定生效!
BCDedit /set loadoptions DDISABLE_INTEGRITY_CHECKS
BCDedit /set TESTSIGNING 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VM 很好用阿,
有何考量..
我目前系統就是這樣,

只要能用, 都算是解決的辨法..
試到沒步了... 休息喘一下..

多了一台Godex EZ-2S.. 有想要玩的人... $500含運費..

或是牛可以先寄給想試裝驅動的痞友,
試出來了, 把方法分享在痞酷網, 免費!
試不出來, 再付費($500)給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 請測試下列参數看看或許驅動可使用..
@echo 停用驅動程式數位簽章 , 重新開機才能讓設定生效!
BCDedi ...

這一招, 牛也試過了!!
牛的SCSI卡, 就是用這一招搞定的!

网友D:
又來出餿主意了

送印軟體只用CorelDraw9 試過嗎?
換用標籤機搭配的標籤軟體送印看看?
專用標籤軟體送印似乎會用直接送印表機控制指令方式去跑
說不定有機會繞過WINDOWS驅動程式這段

不過我也不曉得那種方式是不是依賴WINDOWS印表機驅動去處理列印.

网友H:
不曉得牛大有沒有試過BIOS的設定ECP或EPP?還是買個轉USB的線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來出餿主意了

送印軟體只用CorelDraw9 試過嗎?

如果它真的是ESC/P, 在DOS下送指令應該就可以印..
只是, 牛看不懂手冊那一堆指令..

Godex有Qlabel這套標翻製作軟體..
Qlabel II/III, 都太舊了, Win10上無法安裝.
Qlabel IV, 裝了, EZ-2/EZ-2S, 不在選單機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曉得牛大有沒有試過BIOS的設定ECP或EPP?還是買個轉USB的線就搞定了?

入手第二台 EZ-2S 前, 牛就是先買了二條USB to LPT線, 在EZ-2上試..
對..  NG... 列印沒反應,
裝置管理員內的 USB virtual printer port 下方沒抓到印表機...

牛的主板上沒有實體LPT Port, 剛剛是拿PCI/LPT卡試的..
沒有特別去做設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入手第二台 EZ-2S 前, 牛就是先買了二條USB to LPT線, 在EZ-2上試..
對..  NG... 列印沒反應,
裝置管理員 ...

我記得用這個線,並不會自動抓到印表機,是要自己去新增、掛上驅動,port改成 USB to LPT的port…
好久以前裝的…要回家看看才知道是不是這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它真的是ESC/P, 在DOS下送指令應該就可以印..
只是, 牛看不懂手冊那一堆指令..

說明書19頁那邊有範例
不過我們一般沒有 test 1,2,3,4,5,dat這文件
要試也只能自己做文字檔

頗麻煩 XD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記得用這個線,並不會自動抓到印表機,是要自己去新增、掛上驅動,port改成 USB to LPT的port…
好久以 ...

如果印表機有PNP功能, 它應該會回給作業系統一些型號資訊.. (但這一台沒有)
那個線, 牛在WinXP, Win7, Win10, 都試過了...
不死心, 連NAS都拿來插...
情形都一樣, 只能抓到USB Printer Port, 抓不到印表機...
如果是將印表機裝好, 再將輸出介面指到USB, 也是沒反應..

那, 是不是有腳位沒對到, 所以不能印??
牛也把USB/LPT拆開過, 比對了Godex手冊上的腳位..
用到的腳位都有上..

印表機本身是沒問題的.. Com Port介面是沒問題的.. 這部份在WinXP可證實.
在Win10上, 還沒有透過任何方式正常列印...
不排除Win10對Com Port或是LPT Port有做了什麼保護/改變..

牛裝的Win10x64是1803... 應該沒有LPT不能列印的問題..
有步試到沒步... 愈試心愈灰... 不是沒道理的...
一定是漏了什麼沒想到或是想不到的.... 卡在盲點上...

補充內容 (2018-7-18 07:47 PM):
EZ-2S 今晚將交給Raymond69在Win10x64上繼續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硬碟這會不會傷硬體,  (不會)

我做法是

雙系統可用SPFDISK控制開機選擇,只不過硬碟大於500G(VER=03Q)時,放SPFDISK的控制磁區要在硬碟分割的前面,先裝高階系統(一兩百G),再分一個小分割裝XP(二三十G),剩下的做D槽。

网友G:
慢一步我可以幫忙測試看看..
PS:我人在高雄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慢一步我可以幫忙測試看看..
PS:我人在高雄市..

ysniwo大...
Raymond69大正在努力... 吧...
如果Raymind69大也放棄... 牛再請他把機器直接寄給您試!

网友I:
測試之後....x64 不管是WIN7 WIN10 都不能用......因為驅動程式不是給x64用的
改用WIN10 x86 .......驅動程式 跟 應用軟體 皆可正常使用.....所以要能正常用,必須使用32位元的OS
以上,謝謝.
圖片:

网友G:
樓主要去找x64驅動程式或找原始廠商要求提供...或相同產品有x64驅動程式..來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測試之後....x64 不管是WIN7 WIN10 都不能用......因為驅動程式不是給x64用的
改用WIN10 x86 .......驅動程 ...

牛沒想到會是這問題..
因為下載下來的驅動, 是有x64的目錄的.. 難道, 那個x64驅動程式根本就有問題??
(牛給您的USB... 裡面只有x86的驅動程式)

您是用哪一個版本的驅動程式?
Qlabel II能在Win10x86上面跑? 有沒有什麼設定??

PS: Good Try! Raymond69大, 您就把機器留著用唄!

网友J:
原來這個就是標籤機....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來這個就是標籤機....

熱感式的, 不用耗材,
買到想要的標籤尺寸, 排好版面...
它就可以 噗噗噗噗 一直印出來...
很好玩的!!

缺點是, 印出來的標籤如果長期光照... 字會消失不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熱感式的, 不用耗材,
買到想要的標籤尺寸, 排好版面...
它就可以 噗噗噗噗 一直印出來...

以前接觸過人家印給我的盤點貼紙,但不曉得是這種機器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樓主要去找x64驅動程式或找原始廠商要求提供...或相同產品有x64驅動程式..來代用.. ...

https://www.laab.com.tw/ShopData/download/GODEX/GODEX-DRIVER.asp

以這個頁面的 V7.1.5 by seagull 驅動程式 來說, 是有支持x64的..
如果驅動程式只支持x86, 在x64平台上也是裝不起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沒想到會是這問題..
因為下載下來的驅動, 是有x64的目錄的.. 難道, 那個x64驅動程式根本就有問題??
(牛 ...

抱歉.牛哥.....小弟剛掃完地下班......
我是用你USB附的驅動程式......網路上那些無法使用.....我也寫信跟原廠尋求協助了
Qlabel II 安裝在WIN10 x86上....會有提示要安裝一個啥插件的.....然後要等很久....安裝介面的視窗才會出現
感謝牛哥給我機會測試...謝啦!

网友K:
X64上的driver
要不要試試這個

Godex EZ-2P
https://www.seagullscientific.co ... ures/?m=godex+ez-2p

楼主:
引用 网友K:
X64上的driver
要不要試試這個

這一支 Godex_2018.2.exe 是呼嚨人的...
頁面上寫支持EZ-2, 裡面只能選EZ-2S/2P..
牛試過了...

如同Raymond69大回應的... "網路上找到的都不能用..."
怪就是怪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