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2LE345T 紅燈不開機 (徵求程序)

楼主(2018-07-18):
SHARP LC-32LE345T 紅燈不開機 (徵求程序)

各位大師們
小弟碰到一台夏普紅燈不開機
這台不像一般的閃紅燈不開機
是紅燈恆亮不開機
遙控跟按鍵完全沒反應

從工程模式進去沒有故障碼
恢復原廠設置無效
恢復完重新上電會自動開機
此時所有操作按鍵都正常
遙控和按鍵都可以關機
但關機後就不能再開機

從公共模式重置也是無效
設定後執行也是自動開機可以正常使用
一樣關機後就不能再開機了

所有電壓都正常
工程模式進入可以正常使用
表示硬體工作都正常
懷疑可能開機程序遺失了
25Q64有換過也重新燒錄
也是不開機

徵求有備份這台電視程序的前輩
可以支援一下
萬分感謝

可開機時正常畫面及操作

网友:
您試用看看吧

3.25 MB, 下載次數: 263

試用看看

楼主:
感謝前輩
回去馬上試試再回報
謝謝您

楼主:
感謝前輩支援
可以開機了
萬分的感謝您

楼主:
確定是開機程序異常
換了大師們提供的程序
順利的綠燈開機
遙控跟按鍵都可以正常開關機
最後感謝提供程序和默默幫助小弟的前輩大師們
感謝您讓我可以完修

网友:
真替你高興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