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2個電燈開關增加1個插座

楼主(2018-07-18):
各位前輩大家好
家裡房間有一面牆沒有任何的插座
只有2個電燈開關,分別控制陽台燈及臥室燈

右邊控制陽台燈,左邊控制臥室燈
請問可以再增加一個插座嗎?
可以的話該如何安裝?

謝謝大家

网友:
紅色是火線 灰色跟褐色是控制 陽台燈及臥室燈
先檢查線路來源 紅色從哪來 找到後再拉一條線進來 可能有點難拉
另外 查看看 後方的黃線根灰線來源端 是不是跟 紅線 一起進來 如果是 應該會有一條是 地線 如果是 可省下再拉一條線的動作 缺點:如果使用或吹風機高耗電家電熱水爐 電燈會變暗或一閃一閃的
插座接法 首先插座 先移動一個 往左或往右(看你順手)後 在橋接並聯(像中間方式)像M一樣  這是火線 <<<<後孔 照片看過去
至於地線 以後方 黃灰色 有地線為前提 可直接剪斷(線夠長的話)兩端各插入新增插座的 前孔
不夠長 可用T行(三通)接法 延長地線 這裡就不用 橋接前孔 只需插入任意一孔 跟 再拉一條地線接法也一樣
隨意插入一孔前孔就好

切記 先增插座前孔不能跟 電燈處開關連接

网友:
這個盒子裡面,來源是紅色(火線)

第一條路線 紅色 → 短的褐色從紅色分流 → 開關 → 灰色
第二條路線 紅色 → 開關 → 褐色

這裡面需要拉一線水線,請用1.6單芯,應該可以慢慢盧過來
看離哪個燈近,就從那個燈塞過來

网友:
基本上
接到開關那三條
紅棕灰 都是算火線,
不能拿來當插座(要有火線與水線)

所以你要先看一下
另外拉到別的地方去的
黃灰線做何用,接什麼線(火線/水線)?

网友:
牆壁沒有用的兩條線、
到底是那裡過來的、
查清楚再問…

网友:
從你問的問題,可以看出來你必須找水電來幫你完成這工作
除非你說的清楚每個迴路經過何處來源為何
否則就算會員們協助你完成這件事
我覺得他有些風險是你可能沒注意到的危險

网友:
樓主
自己就已給答案無任何插座(預留孔都沒)。
另設插座(所需負載設備?),擺明就是要明接,所以燈路開關就不用考慮了(他是控制燈路,火不火就不知道未儀表確認,看線色有待商全(依規定須火線))。
簡單自己承擔由其他點拉(買)合適延長線插座(長度/用量)還要看被插的插座容許量,稍難點從源頭配線與接線盒(明接,最安全)
要漂亮不可否認就是大興土木接暗管座,這個就建請水電土木。
以上若無隱藏其他因素作法。

网友:
可以把一個燈改遙控, 開關的線改接水線, 我就是這樣用的.
(風險自負)

网友:
不知是否個人較龜毛,此種配線方式,非常地不認同。
圖中兩處裸線無完全插入孔內,如不小心碰觸到鐵盒的話....
其實常常見到此種粗心的配線方式。

网友A:
tom4318 大
這位大哥,你到底有沒有牌,不要亂教好不好,難怪真有技術的水電無故被轟,遭魚池之殃,這還其次輕則電線走火,重則火燒房。
看線色就知接法,哪就天下太平了,最基本的檢測都不做,你能擔保該線路依規定。

网友:
這個case跟樓主的case不同~拿出來看還真的會混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om4318 大
這位大哥,你到底有沒有牌,不要亂教好不好,難怪真有技術的水電無故被轟,遭魚池之殃,這還 ...

你到底在說甚麼,哪裡不對,就指出來,不要亂批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在說甚麼,哪裡不對,就指出來,不要亂批評!

依這位發文求助者的問法,
應該不懂電路.
如果這位求助者,
未先檢測線路的來源,
看不懂你的圖,
亂接一通,
這後果很難收拾....

PS.
看懂你的圖,
接法沒錯..

20多年前不懂電,
家裡的開關真的想改增加插座裝置,
但遲遲不敢下手,
因為不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依這位發文求助者的問法,
應該不懂電路.
如果這位求助者,

sandy319大:
這截至網路,不懂電路的人,當然不要亂接,這是給看得懂參考。論壇應該屬公眾範疇 ,有錯就指正,不要人身攻擊,wkm說我亂教,有需要說那麼難聽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在說甚麼,哪裡不對,就指出來,不要亂批評!

tom4318 大
你還沒回應是否有牌,技術士/電匠 (請不要避開)?
接下來真的是批評。
文字部分
第三句 ***紅色以外的色線多用於做開關線***
第二句 ***紅色電源線一定有帶電(有電)***正常接法
第一句 ***插座短孔為火線,長孔為中性線***
內行人一看就出來  燈路火線須經開關  第三句就打槍。
至於火線不一定是紅色線,看你的用途燈路或負載,家用110V是由220V單向形成2組。
第二句還說正常接法。電工法規研究一下
第一句較無問題
圖片 正面如果沒意會錯誤 左雙孔插座*2 右單切開關*1   如果眼睛沒脫窗
       背面如果沒意會錯誤 右雙孔插座*2 左單切開關*1   如果眼睛沒脫窗

看看樓主PO的是  單切開關是2顆落(空)中,而大大PO 難不成解讀是廢一顆單切開關增二個插座
背面圖片更慘不忍賭 照大大 認知用線色表示  單切開關紅線竟會接黃線(不知會不會走火入魔),與原PO風馬牛不相干,另二路燈具棕線/灰線跑哪去了,
兩條灰線哪一條是接插座(有測嗎)......?再看大大說明下去,一堆錯誤      自己看了都會錯亂(不懂得變模糊的人,好像說我)。

圖文語病一堆,雞同鴨講

難怪 消防局除了宣導小心用火,還要增加人手加強用電宣導做預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andy319大:
這截至網路,不懂電路的人,當然不要亂接,這是給看得懂參考。論壇應該屬公眾範疇 ,有錯就指正, ...

tom4318大大熱心回文小弟按個贊
另外個人覺的懂電路的人一定知道這接法
不懂的依樣畫葫蘆是有風險的(就怕他一知半解自己接)
wkm大的顧慮也是必須的
就怕不知其所以然的會員朋友自以為可勝任
而擅自嘗試拉線萬一不慎拉破皮等等不可知因素
有很多必須注意的地方
是我們無法預先知道他的狀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tom4318大大熱心回文小弟按個贊
另外個人覺的懂電路的人一定知道這接法
不懂的依樣畫葫蘆是有 ...

tsai5371 大財主

熱心是好的,可是足以引火他焚就要三思了,因無心而後悔的代價也太大了。

為什麼?明明有NFB卻會電線走火。
哪個是接線盒,不是結線盒,空間不足,從這裡結線只有硬塞,從案例觀察...如此結線造成接觸不亮甚至影響接點不良,不斷增溫溶解點火成為易燃物持續串燒(開玩笑說真的是連坐處份,攀親帶故一起來慾火焚身),哪已經不是NFB能處理了。

這位熱心tom4318還是圖文並茂(截圖),光自己圖文或比對樓主的就錯誤百出。
你說110V很簡單嗎?真的太簡單了,簡單到忘了危險性,還不包刮在此有限空間下可見的與不可見的危險!

网友:
真的太簡單了所以每年都有被電死的
每年我們工作都有被電死的
只差在新聞報不報
一般被電死都在開關箱跟輕鋼架上.被電摔下來受傷或死亡
上過安全課就有打高壓開開箱瞬間爆炸死亡影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tsai5371 大財主

熱心是好的,可是足以引火他焚就要三思了,因無心而後悔的代價也太大了。

wkm前輩
             不懂大財主是名詞,動詞,還是語助詞?
這兒有你就夠了
當我沒進來~~~閃人囉!

网友:
無法接插座,少一條線!
可買一條線,從電燈的另一端拉線過來,就可以了!
或是陽台開關先換插座,再把陽台燈廢掉兩條線短接,即可!

顏色線不代表什麼,每個水電技師的用線顏色都不竟相同,
只是方便自已不會搞混罷了,大致紅黑白不變!

所以燈的二條線,應該是咖啡色和白色線吧

网友B:
一個開關, 增加兩個插座,網路截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個開關, 增加兩個插座,網路截圖

從前啊~先說明一下 我沒水電牌 但也做過接戶線幾個月 空調十年 以下分享個真實例子!!
在做空調時公司承包好X迪中南部空調業務 地點是美村店的電腦機房室外主機 當然凶手不是我們公司
我於前後定期保養期間發現室外機會電人 外機用四支牙條懸掛在陽台每隻腳有裝有橡膠避震墊 推測是壁虎剛好打到鋼筋導致外機系統接地
漏電現象:一般保養時不都會拆外殼 拆除時發現有支牙條有火花 但是沒被電到想說是鞋子乾的(絕緣)然後橡膠墊有些融化~發現歸發現當然是不理它....等壞了再說
長大後~(我是說熔掉後 過了幾個月再去保養 保養必非固定是我 發現橡膠墊整個熔掉了!!當然還是抱著 壞了再說...(在此公司同事沒人知道這狀況 可見..........
後來啊~說要在輕鬆吧增加送風機(內機 但是開關箱又是從電器開關箱裡拉出 偏偏裡面是380V的(沒記錯的話)想說拉條現在搭上接地就可以了.詢問水電廠商:說不能給我們搭接地線....他說NFB會跳掉....(傻眼...接地不是沒NFB嗎?為什麼??不知道 我沒水電牌...
於是 轉往旁邊的(電腦室)開關箱 剛說了因為是380V 重點來了!!習慣性 安裝前一定都會量電壓 量完後發現室外機主機接地怪怪的(內容我忘了 只記得後來去查 查到室外機電源是三線式
火線從開關箱拉一條380V線到外機 接地線當然也是從開關箱拉條地線過去 主機的接地線自然也是接著機殼跟開關箱接地端(4~6顆螺絲中間一顆螺絲固定在開關箱內部的匯流排端子 稱T牌吧) 以上都沒甚麼問題 但是問題來了....查完之後 開關箱T牌只有一條從室外機回來的接地線 ㄚ系統接地線是接到哪去了....
後來啊~將問題回報了老闆 同事幹部 襄理 工務 電腦主機房沒系統接地線 室外機的地線陰錯陽差的從 壁虎端 連接到大樓鋼筋 因為若要從 地下室 開關機房拉條專用的地線(接地線)上來差不多都要十萬了!!當然大家都是鴕鳥 不把這是當一回事....能用就好
而現在:我想應該還是維持這種狀態在使用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個開關, 增加兩個插座,網路截圖

主題 : 2個開關 追加 "1個" "插座"
tom4318 大 你所貼的圖是
1個開關 追加 "2個" "插座"

這個對發文的人,
不知會不會產生誤解..
或許可改貼圖的內容,
讓圖與主題一樣,
會更貼近問的人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從前啊~先說明一下 我沒水電牌 但也做過接戶線幾個月 空調十年 以下分享個真實例子!!
在做空調時公司承包 ...

大大,您所謂的Y接系統地線應該是中性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題 : 2個開關 追加 "1個" "插座"
tom4318 大 你所貼的圖是
1個開關 追加 "2個" "插座"

2個開關 追加 "1個" "插座"

如有錯幫我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