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類電器] 收藏家 AD-50 防潮箱 除濕時間緩慢之維修

楼主(2018-07-18):
據友人敘述此台防潮箱有超過30年之歷史,
原本開啟門後約過半天之時間,濕度即可降至約40%左右,
但現必須延後至約二天之久,方可達到預定之濕度。
首先拆下此顆心臟(主機),如下圖4個螺絲即可拿出
大約看了下電路原理它是由降壓電阻,後再經過半波整流提供整個電路的工作電源,
再由 CD4526BCN 與 MC14541BCP 計時器,
控制BT136(Triac)電源走向與排濕與吸濕的切換時間。
首先檢查濾波電容,似乎異常,如圖下:
換新之後,經過一個晚上後,似乎已能迅速達到預定濕度。
原來又是小小一顆電容,工作電源不穩定,造成工作異常。
據官網標稱吸濕材料無耗材,此台如真的已用了30年,效果還挺行的

网友A:
請教

這是哪牌子電容啊 ?
可撐超過30年之歷史n_0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

這是哪牌子電容啊 ?

富之餘 Fuhjyyu 電容。
上面還有Motorola 的 IC,用了30年只有電容故障,實在厲害!

公司用另一個品牌(致冷晶片),除溼快速但大約10年就壞了,必須更換心臟。

楼主:
1.經詢問確定此防潮箱購買日期為1988~1989之間。
2.電容為"富之餘 Fuhjyyu"。經Google後似乎評價不太好,
且被"狼大"視為惡名昭彰耶,好在沒有爆漿漏液,否則就....
3.其實此台早就已有除濕時間拉長之現象,只是友人開得次數並不多,
只要首次降至預定濕度後,不再開啟箱門就影響不大。原本此次有意換新,
才委我死馬當活馬醫醫看。30年了真的有夠本了.....
PS:也有檢測過周邊之電阻,且阻值皆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1.經詢問確定此防潮箱購買日期為1988~1989之間。
2.電容為"富之餘 Fuhjyyu"。經Google後似乎評價不太好,

原來是開機時間不多的因素
導致電容有延壽表現
小弟有遇過電解電容,不通電放著一樣爆漿的

小弟眼拙
第五張照片放大
有看到品牌名稱 "Fuhjyy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是開機時間不多的因素
導致電容有延壽表現
小弟有遇過電解電容,不通電放著一樣爆漿的

並不是開機時間不多哦...
買來之後就一直通電中,從無中斷過。
個人認為整個電路仍在工作中,只是吸濕與排濕時間並無照著編程走(緩慢)。
不知如此解釋是否得當,仍須痞友指點。

网友(2018-08-18):
早期的電器感覺蠻耐用的…

网友:
用了30yr,應該好好檢查門框上的吸鐵橡皮有沒有不平整,會讓外面濕氣跑進來,不然這裡抽,那裡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