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Bel HBA008-ZA1GT 350 電源供應器不過電

楼主(2018-07-19):
AcBel  HBA008-ZA1GT  350  電源供應器不過電維修

廠牌型號 :

上電量測無5VSB輸出 :

拆開上蓋 :

將機板拆出背面照 :

論壇前輩有提到無5VSB輸出 就是電源一次測出問題
從插座輸入端查起 量測保險絲斷路了 :

保險絲還用熱縮套管 :

保險絲會斷那後端一定要查清楚 貿然換上在燒掉保險絲的機率很大
量測橋是整流 短路了 : 小弟量測二極體或電晶體習慣用指針式三用電表 數位的比較看不準 所以用指針的較習慣

還是拆下量測比較準確 : 真的雙向導通了

量測保險絲斷路了 : 真的嚇了一跳保險絲竟然用到8A

從壞掉的拆吧 : 下方是從壞掉拆下的零件 與 上方是此台壞掉的(亮晶晶的)

換好保險絲與橋式整流 在量後端沒發現短路 那就上電試試
還是怕怕的 拿出短路保護器 上電測試了 電燈稍亮就熄滅了 那就是沒問題了 量測已有5VSB輸出了 : 有4.65V

將第4腳與接地短路 開機試試看 量測有(左至右) 3.3V 5V 12V :

拿到電腦測試 能開機
完修

換下的零件 : 那保險絲腳 被我拿去焊在換上那顆了 :

网友:
武林高手

网友A:
這個白色保險絲,
好像可以脫殼喔~~

海馬兄修什麼都好像很簡單..

网友:
換下來的~外觀像新的~

网友:
測短路,用 X10 可行嗎,

网友:
s大:恭喜完修.遇到軟柿子真好..恭喜完修

网友:
這一顆嗎?

昨天在朋友的回收場又看到一台被拆得七零八落的電腦,想說很久沒跟他A東西了,就整台搬回來個狸貓換太子,總計換了主機板,POWER,A了一顆320G跟120G的SSD,今天要用才發現,這棵CPU的輔助12V電源線很短,插座如果不是在POWER的正下方的主機板一定不夠長...................

補充內容 (2018-7-20 09:20 PM):
320G是一般硬碟,120G才是SSD。也沒有出320G的SSD。

网友:
讚一個,現在發維修實例的越來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白色保險絲,
好像可以脫殼喔~~

我是專挑軟的吃  鐵板的都轉出啦

楼主:
ㄚ三哥 兄
有認識的回收場真好
都有東西好撿(便宜的)

楼主:
測短路 最好用X1 比較準確  不然低阻值的很難分辨

网友B:
引用 楼主:
ㄚ三哥 兄
有認識的回收場真好
都有東西好撿(便宜的)

我馬是哈哈~

最近不太想修電腦拋兒
備品太多女王會碎念~嘿嘿

回錯樓其實我想回9F的

楼主:
那4P線式短一些
還好只有4條線比較好接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馬是哈哈~

最近不太想修電腦拋兒

我ˋ不是專科出身的
我是半路殺出的
所以挑軟的比較快

网友C:
引用 楼主:
ㄚ三哥 兄
有認識的回收場真好
都有東西好撿(便宜的)

是因為他家三兄弟,小孩總共10個,想想就知道電腦出槌的機率有多高,以前光幫他家處理電腦問題就飽了。現在又不小心教會他家小孩拆CPU跟記憶體,所以這兩樣已經很久沒拆到了,還好主機板跟炮啊他家小孩不會用,現在就只能拆這兩樣跟筆電玩玩。(不是便宜的,是隨便我拆)

网友:
非常實用的維修實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因為他家三兄弟,小孩總共10個,想想就知道電腦出槌的機率有多高,以前光幫他家處理電腦問題就飽了。現 ...

下次教小鬼拿爸媽的錢來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