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CO 東元電視 TL4298TV 開機無任何畫面 完修

楼主(2018-07-19):
這台電視99年的  快滿十歲  不過這個時期的電視感覺好像都蠻耐用+好修的
一開始的症狀是完全沒有電源燈,想說電源版有問題最好查了,信心滿滿

問題一:
實際上電量測,電源版有5V 3.3V怎麼電源燈不會亮
原來是LED有點脫焊
→補焊後,LED待機燈正常

問題二:
按下開關後,綠燈沒有反應....多按幾次後有綠燈,鬆了一口氣還好沒壞,但是功能表按a跑出b之類的
→更換所有6X6X5的微動開關。
不過這種功能鍵居然全部都做在一起,不同的按鈕並不是不同的線
所有的按鈕都在同一條線路上,到主機板只有2條線而已
應該是靠電阻大小來判斷不同功能嗎?這樣要是有顆微動電阻變大,功能表就會混亂了=.=,本例就是如此

問題三:
終於有綠燈之後,還是沒有螢幕,仔細看背光沒有亮,心想不會是高壓版壞了吧!還好高壓版測沒有24v
所以又回到了電源版的問題~不過還好很幸運,源頭有24v所以電源沒問題~仔細一看 整個插槽都黑掉了
→一一把所有頭的母端子做過後完修

沒有太多修電視的經驗,小小疑問請教前輩
為什麼端子會自己黑掉炸掉?那兩個pin都是12v  不小心接到,大家也都12v沒差

雖然完修了,可是只有看到表面結果處理好,背後造成的原因沒有找出來,還是有點毛毛的
目前連續開了4小時,新做的端子溫度正常沒有發熱...

完修

完修

基板全貌

基板全貌

問題三黑掉了

問題三黑掉了

問題三黑掉了

問題三黑掉了

問題二按鈕生鏽

問題二按鈕生鏽

問題三黑掉了

問題三黑掉了

网友A:
問題二:
按下開關後,綠燈沒有反應....多按幾次後有綠燈,鬆了一口氣還好沒壞,但是功能表按a跑出b之類的
→更換所有6X6X5的微動開關。
不過這種功能鍵居然全部都做在一起,不同的按鈕並不是不同的線
所有的按鈕都在同一條線路上,到主機板只有2條線而已
應該是靠電阻大小來判斷不同功能嗎?這樣要是有顆微動電阻變大,功能表就會混亂了=.=,本例就是如此

兩線 分壓線控是很『普通』的技述,在車輛方向盤上的按鍵就是電阻分壓,用一條線做出多種開關功能。所以沒有可靠度問題,開關上的電阻是經過計算,之後adc 抓取時,只要取最高位2bit 3bit,就能有 4個或8個按鍵定義,一點點的電阻變化是不會影響判斷的(如果知道該怎麼設計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線 分壓線控是很『普通』的技述,在車輛方向盤上的按鍵就是電阻分壓,用一條線做出多種開關功能。所以 ...

感謝解說 是我猜想誤會了  長知識了~
那可以請教詳細一些
為什麼故障時按A 後來出現B的功能嗎?

网友:
>>為什麼端子會自己黑掉炸掉?那兩個pin都是12v  不小心接到,大家也都12v沒差

猜一下,一來機子年紀有了(十年)
基本上12V是主要電壓,通常吃電(電流)也較多
如果接線端子久了老化異常...等等照成"接觸電阻"變大
加上較大的電流,結果P=I^2*R就產生熱,熱多散不去就燒黑/燒毀...
再下去就是恐佈的"燃"(燒起來)...

所以同樣的接線,同樣老化異常,為什麼只燒12V,
大概就是它(12V)電流最大,還用兩條來分流.
註:如果有其他異常,照成電流過大,也會發生燒黑/燒毀問題.

网友B:
請依12樓的貼圖方式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依12樓的貼圖方式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感謝wish大圖文並茂教學  這樣我會了~~依照內文來放搭配照片,也比較好閱讀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圖文並茂教學  這樣我會了~~依照內文來放搭配照片,也比較好閱讀 ...

用教學的方式貼圖才不會在每張圖的上面都出現檔名,滑鼠若移到檔名還會出現小視窗擋住。
謝謝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http://bbs.pigoo.com/thread-68815-1-1.html

菜大記憶力真好~我也是想到要找這個文~偏偏…找錯地方了…找不著~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菜大記憶力真好~我也是想到要找這個文~偏偏…找錯地方了…找不著~哈哈 ...

因為是ericchou老師發的帖
便從老師的主題找出的

网友:
那可以請教詳細一些
為什麼故障時按A 後來出現B的功能嗎?

按a 出現b 這要看 mcu adc 是抓到什麼值?

這種單線的技術,存在汽車方向盤上十多年,(你用的產品,除了軍規,應該沒比車規更嚴格的)

至於你說的為什麼會抓錯?系統原理就是 adc ,那會錯就是

一、電源錯判(ex:吃電池的系統)

二、程式錯(程式上有bug)

三、電阻老化(理論上老化是大家一起老化,不會只有一顆壞,其它都很正常)

四、按鍵有電阻(這是較常見的,按久了,接錯氧化)

阻值的設定有很多考量 ex: 當兩個一起按下時,你希望系統做什麼動作?這時阻值的設定就不會這麼單純。(一切都是有經過設計、防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