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要用什麼接燈泡並聯比較好看

楼主(2018-07-19):
朋友是一個理化老師,要示範一個燈泡並聯的實驗
以往都是用3v的小燈泡,效果很不好,而且理論上3v並聯要一樣亮
結果有的比較亮有的比較不亮,燈光又弱有點落漆

後來去參加一個工作坊,有別人用110v+E27燈泡的來做
不過朋友覺得好像可以改得更好,就拿來問我
我看這個半成品好像很亂,銅牌的部分有一些串接還沒有接完,我用畫的
覺得應該可以改裝的更漂亮 線不用那麼多,或比較整齊有規律之類的

新手疑問的是:現有的這種銅牌不曉得好用在哪 為何要選用這種?
我想到的就是中性線改用一個中性銅牌
火線的部分全部接在一起用一個大一點的端子壓接?

不曉得版友有沒有什麼改裝的好方法?清晰有條理有圖片佳

网友A:
用短路PIN 火線一邊,水線一邊中間空兩格隔離,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不容易短路
燈泡選LED會跳的像蠟燭的火跳會不會生動些

网友:
燈泡插座,將其直接插在多孔電源插座上.https://www.sw38.net/products/u- ... mp;utm_campaign=GSA

网友:
我覺得多線並聯
用這個應該不錯~
參考一下

网友:
這麼近,其實也沒什麼好壞之分...

要說的話:
1. 一組一組放在一起
優點: 分組較明顯
缺點: 一不小心,較易短路,...

2. 配電
  配電盤的話,一般會有過載跳脫開關
  布雷卡(breaker)只接火線的話,就會火線一邊
  水線(中性線)一邊(銅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短路PIN 火線一邊,水線一邊中間空兩格隔離,這樣會不會比較好,不容易短路
燈泡選LED會跳的像蠟燭的火跳 ...

可以想出/做出這種效果,不容易.

仔細看裏面的燭光...
感覺像反光片做的...

做成薄片,支點在下方
形成隨風吹拂效果...

网友:
閉端子壓接,省時又便宜

束帶綁一下,乾淨又整齊

网友:
用LED, 加上電壓/電流/功率錶, 再加一些插帽Jump或是使用頭開關?
- 直流供電... 安全
- 電壓/電流/功率錶, 可以更直覺的看到數值變化

网友B:
教學用途, 不建議用 110V 燈炮示範.

可改用 DC 12V T10 LED 燈炮, 安全性高, 也可開放給學生操作,
燈炮便宜, 選擇多, 容易買, 很亮.

T10 插座不要買機車用, 買另一種橡膠圓柱狀的, 比較好固定.
可個別接上開關, 個別控制 OF/OFF,
在 DC12V 輸出接電流表, 可瞭解並聯的電流變化.

最終還可用切換開關, 可切換並聯或串聯,
觀看在並/串聯時, 電流及亮度的差異.

网友:
樓主
銅排又稱匯流排(形式也很多種)
如圖家用二線式銅排(基於安全被絕緣包覆(白),只露出接點),中性銅排與接地銅排在二側

下圖端子台

下圖 多用於自動控制設備  四台冷氣 二台水冷系統(內部線路,右下端子包括遠端(有線)控制與負載輸出)

下圖 各式各樣指示燈,保護罩 (此處提供參考因來源為110-220V(用在教學較危險),輸出經變壓器轉換燈泡6V-24V都有)

教學最好低電壓低電流(30V以下)越低越好,包括線路尤其是化學或小朋友,指示燈具多層保護(鎢絲燈泡有明火最好換LED式)
下圖 各式各樣指示燈 (此處提供參考因來源為110-220V(用在教學較危險),輸出經變壓器轉換燈泡6V-24V都有)
最常見是消防指示燈,經整流供電(不斷電系統)來源24V

端子台用途就是用端子,每個接點不超過2個端子,超過換下一個接點,依此類推。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教學用途, 不建議用 110V 燈炮示範.

可改用 DC 12V T10 LED 燈炮, 安全性高, 也可開放給學生操作,

聽起來是個很棒的主意,12V也很便宜,也可以量產多幾組給學生去玩
每個LED開關,這個應該簡單做

最後一個開關可以切換串聯、並聯的
不曉得要用什麼開關可以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聽起來是個很棒的主意,12V也很便宜,也可以量產多幾組給學生去玩
每個LED開關,這個應該簡單做

T10 燈炮要買便宜品, 不能有穩壓的產品才能串聯.
(便宜品只接二極體及電阻限流)

LED 極省電, 開關選 3A 的小開關即可.

切換器用 2段或3段 6P 的搖頭開關, 比較容易買.

由於 T10 LED 有最低電壓需求, 串聯只串兩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