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冷氣MW532BR5壓縮機運轉5分鐘後停止並且是週期性

楼主(2018-07-19):
測試環境

測試環境

電流值上升但未超標

電流值上升但未超標
電流值上升但未超標
冷度及電流值正常

网友:
壓縮機過載保護換換看~
或者
用電腦公版試試~

网友:
先改公版+1
可能基板秀逗在除溼模式下

网友:
這種問題是常遇到.常態問題

网友:
電源偷停  ! 電壓閃爍 。

請檢查 入力電源 機板 到輸出 壓縮機 220v 電壓迴路。
並且用電表監控壓縮機運轉5分鐘內電源是否有電壓閃爍現象。

補充內容 (2018-7-20 10:09 AM):
移除電腦機板 直接對壓縮機 供電...二分法找尋故障點

网友:
我的經驗是線控壞,按鍵開關換換看吧,背面還有一顆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