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BI 消毒鍋 TM-708C 風扇有異音 無法烘乾

楼主(2018-07-20):
COMBI的消毒鍋  故障率低 幾乎有baby的多多少少都有用過消毒鍋
網路上一台全新的約2500,無法烘乾的故障品則被打到幾百元

這次送來的是風扇有異音,先脫光衣服來檢查

一路拆到風扇的部分,沒有異物阻擋但是還是有異音
因此跟一般電扇一樣繼續分解下去~~發現吸油棉已經乾了,重新上油後異音消失

烘乾部分,蒸氣的部分就跟一般電鍋之類的差不多,加熱後產生水蒸氣,沒有收過故障的。
熱氣消毒的部分,有點類似吹風機,幾乎都故障這邊,有的是溫度保險絲斷掉,連熱氣都沒有
有的就像這個塑膠元件斷掉,最常見的問題就是烘不乾

這主要是在這個通道有一個開關和塑膠筏門
這個開關沒有做動時,閥門因為重量往下,把通道遮住,這樣水蒸氣才不會竄到電路板去
等到蒸氣功能啟動,開關做動,會拉動閥門讓通道打開,蒸氣就會順利把東西烘乾

本例中的閥門和開關中間的連接塑膠(圖中央黑色處塑膠寬度約3mm),可能因為長期熱風,已經炭化一樣脆脆的一下就斷
造成閥門永遠是關的,蒸氣啟動時,靠蒸氣那一點點風,勉強把閥門吹起來一點點,因此造成烘不乾,甚至門口塑膠積熱變形

這個塑膠我用快乾或熱熔膠+熱縮館都沒有效,太細了,黏了一處另一處又脆化...
打電話問原廠,原廠說不單賣這邊的塑膠零件,可以整台主機舊換新$2000

不過很不甘阿~~明明就只是一個帶動的塑膠桿  在高溫環境下 那麼細的塑膠當然很容易斷掉
不曉得把塑膠換成一根不鏽鋼鐵絲行不行???或是旁邊挖空,手動扳動閥門????
最簡單就是有套件更換,可惜原廠不賣,很細小的DIY實在有點難搞
不曉得有人有故障的消毒鍋可以拆這個零件來用嗎?製造號碼39086,2012年產

网友:
K大要不要先試試再加一根迴紋針當骨架這樣就不容易斷了~

网友:
kafsu1205大可到水電材料行買陶瓷膠補起來,價格到是不便宜一組小罐我以前買$250,但如脆化就不能重摔,會再裂其他地方
PS.如需加強可買玻纖帶上一層陶瓷膠後鋪一片玻纖帶,再鋪一層陶磁膠,玻纖帶也可用紗布取帶,只是強度沒玻纖帶強。

网友:
看解構是利用一電磁鐵控制閥門
那將部分構造改成金屬片如何

网友:
"電磁鐵控制閥門" 是正解
我有2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