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S3400零件求助

楼主(2018-07-20):
LG 42LS3400零件求助,印絲 .TR 請教高手,這時何晶體,還是有待用的零件..請幫忙謝謝

网友A:
丝印反查型号 型号查询丝印

.TR

〈SMALL-SIGNAL TRANSISTOR〉
ISA1530AC1  ISA1603AM1
.
FOR LOW FREQUENCY AMPLIFY APPLICATION
SILICON PNP EPITAXIAL TYPE

网友B:
Q402&Q401………參考

Q402

Q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反查型号 型号查询丝印

.TR

lkkseemi大;感謝提供丝印反查網,以後要查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402&Q401………參考

2787pm大;感謝提供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大;感謝提供丝印反查網,以後要查就方便了

那是線上痞友分享的 丝印反查信息,大家一起成長分享 !

网友:
請教 正一大大..這零件故障是產生何種狀況

楼主:
filling大;這零件故障,我在想應該是產生不開機,,不過此次此零件無故障,是我擺烏龍,在測試電源板時,3.5V與PWR-ON短接,電源板好的,後忘記拿掉短接線,檢查AD板時,就測到這零件短路,實際是好的,此機是不開機,舞待機紅燈,有3.5V,努力中

楼主:
目前是,不開機,舞待機紅燈,有3.5V,.查看基板上R461/10K及R610/33K無裝電阻,請問是本來就沒裝的嗎?

网友:
主板重點電壓確認!

LG 42LS3400-20.pdf

270.2 KB, 下載次數: 80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不開機,舞待機紅燈,有3.5V,.查看基板上R461/10K及R610/33K無裝電阻,請問是本來就沒裝的嗎?

主板重點電壓確認!己上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重點電壓確認!己上傳

2787pm大;感謝堤供資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是,不開機,舞待機紅燈,有3.5V,.查看基板上R461/10K及R610/33K無裝電阻,請問是本來就沒裝的嗎?

剛剛拆機看了R461/R462/R610沒裝上..(這是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剛剛拆機看了R461/R462/R610沒裝上..(這是空的)

filling大;謝謝喔..R462應該是有裝

网友:
引用 楼主:
filling大;謝謝喔..R462應該是有裝

正一大....抱歉沒看仔細..老花了..
  R462上是有零件沒錯.用電子放大鏡確認

楼主(2018-08-19):
filling大;最近較忙,一直放著,有空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