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CHIMEI 23LH 零件求助

楼主(2018-07-20):
請問各位前輩 照片中的U101 M231 是否有其他零件可替代?
輸入5V 無輸出 露天找不到一樣的IC 請各位幫忙 謝謝

M231

M231

网友:
請參考~

60.08 KB, 下載次數: 50

网友A:
用AS1117-3.3V代用直上~

楼主:
感謝前輩提供的資訊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S1117-3.3V代用直上~

謝謝 前輩指點 今日找舊板拆換後 螢幕功能已回復正常 可顯示 再次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經站上前輩指點本篇 奇美 CHIMEI 23LH 已完修 小弟用文字補充 修復過程
故障現像 : 插電 背光會亮 前面指示燈有亮 但是沒有畫面出來
拆機 量面板有5V進入 但是到了 U101 M231 有5V輸入 但是沒有輸出 故判斷 U101 M231 故障
找不到 M231這個IC 經站上前輩指點 可用 1117-3.3代替 換上後完修
本篇 供給各位同好參考 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