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裝潢該配哪種網路線

楼主(2018-07-20):
CAT-6嗎?請教會員前輩.

CAT-1
目前未被TIA/EIA承認。以往用在傳統電話網路(POTS)、ISDN 及門鐘的線路。
CAT-2
目前未被TIA/EIA承認。以往常用在 4 Mbit/s 的令牌環網路。
CAT-3
目前以TIA/EIA-568-B所界定及承認。並提供16MHz的頻寬。曾經常用在10Mbps乙太網絡。
CAT-4
目前未被TIA/EIA承認。提供20MHz的頻寬。以往常用在 16 Mbit/s 的令牌環網路。
CAT-5
目前以TIA/EIA-568-A所界定及承認。並提供100MHz的頻寬。目前常用在快速乙太網(100 Mbit/s)中。
CAT-5e
目前以TIA/EIA-568-B所界定及承認。並提供125MHz的頻寬。目前常用在快速乙太網及千兆乙太網(1Gbit/s)中。
CAT-6
目前以TIA/EIA-568-B所界定及承認。提供250MHz的頻寬,比CAT-5與CAT-5e高出一倍半。
CAT-6A
將來使用在萬兆乙太網(10 Gbit/s)中。
CAT-7
為ISO/IEC 11801 Class F纜線標準的非正式名稱。此標準定義4對各別遮蔽的雙絞線包覆在一個遮蔽內。設計供以600MHz頻率傳輸訊號。

网友:
樓主
對外看是否有支援光纖設施或最高速率網路,對內你的個別設備支援最高要求(不管內外會被最低的限制),就會有答案。

网友:
如果只是一般網路使用,CAT-5e很夠用了,長遠來看要佈放CAT-6A,但接頭、SWITCH也要同等升級,要不然也是達不到該有的效果。
如果網路傳輸速度100Mbps夠用,那就配CAT-5e,算是最經濟又方便的方案。

网友:
目前大部份人常用的是cat.5e,我的建議是升一級配cat.6的線.
至少5年內你應該不會後悔.

网友:
直接cat6, 工錢一樣,家居的話用線材錢沒差多少,辦公也不缺那點錢

网友A:
5e是底線~要不要上就看需求了。目前未來一般用,都是用無線了。
一般就是公司用,才會直上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5e是底線~要不要上就看需求了。目前未來一般用,都是用無線了。
一般就是公司用,才會直上更高。 ...

舅舅說到我思考的重點了
一直在想住家還需要拉線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舅舅說到我思考的重點了
一直在想住家還需要拉線嗎?

無線網路的頻率區段是2.6GHz,正好跟電磁爐一樣?

网友C:
  網路線牆地爬, 無線網路干擾衰減, 或許可以考慮電力線網路 (Power-line communication, PL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線牆地爬, 無線網路干擾衰減, 或許可以試試電力線網路 (Power-line communication, PLC). ...

電力網路線,我有1組,效果取決於原來的電源線佈線回路,我放棄它了。
該走網路線還是還走網路線比較好。
一般用用無線就可。

网友:
有出路的話IBM 25L4231 原廠網路線幫忙推銷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6030-1-1.html

网友:
自用還是...?

個人看法~

1.區域網路的幹線當然要用CAT6A,因為它要能應付未來日子裡寬頻網路的規格,目前上百M的規格
都有了,更別說具備光纖入戶條件的消費者未來能隨著規格的提升拉高頻寬。

2.目前主機板內建的區網規格都已是GbE規格的了,相關的交換器、NAS網路設備應用也很普遍當然要
著眼於CAT6A,更別說MOD這類影音應用...

3.埋進去的線用很久值得投資,免得到時又要換......給他一次到位

4.無線網路還是無法取代區域網路,因為現在很多設備具有AP功能,一堆訊號干擾互相遮蓋通訊效果不
會多漂亮,手機拿出來附近AP熱點少說十幾個.......而且還有穿透性的問題

网友D:
還是要拉網路線比較實際 拉線的網路比較不會衰減
因各樓層要無線網路 還要夠除無線網路(wifi)穿透力
最好用 cat6 以上

買整盒的網路線比較便宜  用不完會有很多人接手  不用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還是要拉網路線比較實際 拉線的網路比較不會衰減
因各樓層要無線網路 還要夠除無線網路(wifi)穿透力
最好用 ...

一箱305米...也有200米包裝要多少買多少,多的拿出來換酷幣...

給阿姆曬衣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舅舅說到我思考的重點了
一直在想住家還需要拉線嗎?

不要太相信無線AP穿墻的能力...
拉網路線, 如果無線AP信號不好, 還有機會多擺幾台AP..
不拉網路線, 如果無線AP信號不好, 那就GG了..

网友:
目前GbE網路規格有流行趨勢,許多Switch、NAS已經有相關應用了....卡也開始降價到
普羅大眾能接受的範圍....這勢必得靠CAT6A規格的線........只是

1.CAT6A線徑較粗,拉線的管路需要大些
2.RJ45接頭打線和CAT5E不同,怕做不好影響傳輸穩定

我也很想拉可惜工具方面無法決定是否要養頭牛....又不是職業玩家

网友:
直接cat.6,
有線傳輸一定比無線傳輸穩定及快速,
在家裡要用
就用高一等,
免得後悔再施工..
除非有要搬家可能,
就用可用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無線網路的頻率區段是2.6GHz,正好跟電磁爐一樣?

老爸床底下還有幾台電磁爐微波爐,

看能不能改無線網路??

网友:
老灰狼最近在整修房屋...重新建置網路線..總機線路等等...
因為只用到100M/40M...所以選擇了用CAT-5....
每間房間都配置了一條網路線...電話線...供桌機..分機使用
偶認同幾位前輩所說的...還是用有線的比較妥當...
這次新裝的小烏龜雖然有配備wifi功能...但是隔了一層樓...訊號相對就變弱很多
以蔡老大的功力來說...牽暗線應該不成問題

网友:
直接cat.6,實際公司用過真的就是穩

网友:
什麼樣的設備配什麼樣的周邊
標配CAT.6 或是CAT.5E

要更好或是要更爛   之後再修改

如果有需要用網路硬碟/NAS 或是兩台電腦互傳資料 再就用更高速的HUB跟CAT.7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爸床底下還有幾台電磁爐微波爐,

看能不能改無線網路??

很久沒有看到妳發表的撿寶開箱文.

网友:
數字論壇中
有篇類似的討論文
或許順便參考看看其它面向的見解

【解決】該換成 CAT.6A 網路線嗎?!

网友:
先研究一下 結構化佈線吧

還有既然裝潢 ,如果牆壁可以敲 可以埋管
那就ˋ是直上 CAT6A , 並確認好需要的管徑大小
不然上 CAT6 以下, 將來想升級CAT6A 都會因為管徑大小無法穿管

7 目前不是標準, 將來會不會是標準也不知

M01這篇   想必看過吧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507&t=3873227

據說這篇文章的主人,因為發表這篇文章,所以被找去做相關行業 (是挖角還是跳槽 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