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史密斯 TC-538HD 數位機上盒 不開機

楼主(2018-07-20):
史密斯 TC-538HD 數位機上盒 不開機

名稱 : 史密斯
製造商 : 統城科技

正面 : 連保護膜都還沒撕掉

背面 : 有AV輸出 HDMI輸出 同軸輸出 天線輸入與輸出

拆開正面照 :

拆修要機板全部拿出 機板正面 : 紅框處電容大肚了

近照一張比較明顯

機板背面 :

插電試機 已出現待機燈與時間顯示了 : 有先試機 可以才裝回拍照的

開機 : 開機中 ON 了 :

開機完成在第11台 :

接上天線試看 : 有影像聲音了

專修 空焊與電容大肚
完修

備註 :
這台還沒過保 公司有授權我能拆修 沒修好可送回公司換整塊機板了
沒授權的最好不要自己拆 會不保固

网友:
一年左右的機器就爆電容,這也太離譜
是零件用料太差還是製造年份灌水n_083|

网友A:
原來黃兄弟修機器也有特權!!
啊不知公司有沒有給兄弟維修費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來黃兄弟修機器也有特權!!
啊不知公司有沒有給兄弟維修費呀!  ...

專門服務站……雲嘉地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來黃兄弟修機器也有特權!!
啊不知公司有沒有給兄弟維修費呀!  ...

那是為了應付客戶沒辦法而為之的

這真要說的話 就是以前的聖岡 大通 史密斯 的機上盒 保內都不給拆 都要送回公司維修
那陣子可說是機瘟 大家的機上盒都在比賽爆電容 那送回率真的高到嚇人
所以公司就寄一推電容來 要我們自己換 (也會要維修部 常壞的零件都要備料  零件都會偷用到它牌去)
那時才談到保內拆修問題
那時起我就保內能拆修了
目前保內壞的就很少了 還是能拿到零件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專門服務站……雲嘉地區

我沒有 雲嘉地區特約服務站

只是我一個中盤商 他跑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只要是他的下游店家的
都是送到我這邊而已

我保內能拆修就是他的關係

网友C:
一台賣多少錢啊?~~用料這麼高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台賣多少錢啊?~~用料這麼高檔

目前機上盒 都便宜了
如果太貴 都直接換電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機上盒 都便宜了
如果太貴 都直接換電視了

要一千五嗎?

想買台來給顯示器轉電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一千五嗎?

想買台來給顯示器轉電視~

應該差不多
我目前無法查價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差不多
我目前無法查價格

這樣啊~~~那推薦什麼品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啊~~~那推薦什麼品牌呢?

大通的品質有比較穩定一些 價格也比較高一些
我目前手上沒大通存貨 無法看搖控器有無拷貝功能
史密斯的我也賣不少 目前會出問題的幾乎很少了

以前裝機上盒都要用到2支遙控器 1支開電視 1支機上盒
目前史密斯的遙控器有拷貝功能 所以只要拿1支遙控器即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通的品質有比較穩定一些 價格也比較高一些
我目前手上沒大通存貨 無法看搖控器有無拷貝功能
史密斯的我 ...

這樣厚~~~~~不給電視用還好啦

顯示器也沒遙控可用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樣厚~~~~~不給電視用還好啦

顯示器也沒遙控可用阿..

人工開關啊?
寄啊已經用一年了耶……

网友:
爆電容是最基本的作手,不過也是這樣,我才有東西撿,到底是要問候還是要感激廠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工開關啊?
寄啊已經用一年了耶……

是阿,我意思就是給電腦螢幕用遙控器功能就還好~~

買個盒子搭配簡單天線,看收訊效果怎樣....不然螢幕放著浪費

网友:
現在這類產品連第四台用的都只有一個字--------------爛故障率超高的--------不分廠牌----熱當一堆-----
我朋友在第四台換到手軟---他說他們公司的利潤都被爛貨機上盒公司賺走了.換都換不完
這時代不黑心還真賺不到錢----

网友:
爆電容旁邊那顆同牌的,建議你也一併換掉!
是同批零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