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 BT-210 藍芽接收傳輸 安裝驅動的問題 !

楼主(2018-07-21):
原本使用在 WIN-XP 可以正常的安裝使用 ! (廠商已無提供 WIN-7 的驅動更新)

因電腦升級為 WIN-7 (32) , 卻無法正常的安裝驅動使用 ! (某些驅動正常)

請問有沒有人裝過此裝置 ~ 是可以正常驅動使用 ? (萬用驅動版本)

目前己安裝了這個驅動  : Bluetooth_Broadcom_6.3.0.3800_Win7x86x64

補充內容 (2018-7-22 05:04 PM):
今天把裝置安裝在 WIN-XP , 看來是藍芽音效 & 藍芽高品質音效  無法正確安裝 !
網路上說 WIN-7 不支援 藍芽音效 & 藍芽高品質音效 不知是不是真的 !

网友A:
windows 7 在藍芽好像很高拐

縱使你driver裝好了,顯示正常,但使用上不正常
你要傳檔案嗎?
還是連某些藍芽裝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dows 7 在藍芽好像很高拐

縱使你driver裝好了,顯示正常,但使用上不正常

你說的對~ WIN-7 對藍芽支援度不怎麼好哦 !

我目前如果直接使用 WIN-7 內建, 可以正常傳送檔案的 !!

安裝了驅動 , 有看到 藍芽 音效 , 但無法成功安裝 !!

還有其他的我也不知是什麼?

有安裝過有些驅動是可以正常安裝 , 但卻無法使用 ~ (如檔案傳送, 會被中斷無法成功) 配對正常 !

在 XP 作業系統下我試過  , 檔案傳輸正常, 還有可以用藍芽連線上網 !!

藍芽 . 音效 是有正常安裝 , 但試不出來怎麼用 !

网友A:
我已經放棄在 7 上搞這個了
趁機打廣告 LINUX完全沒問題,支援度滿分!

所以在7上,我選擇用『有配對鍵』和『模式切換』的藍芽傳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經放棄在 7 上搞這個了
趁機打廣告 LINUX完全沒問題,支援度滿分!

看樣真的是沒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樣真的是沒解了~

以前試著找網路傳說某個付費軟體能解

至少三年前我找過的資源都無法解這個問題,難搞

网友B:
  要不要試試 Vista 的驅動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試試 Vista 的驅動程式.

有試過` 第一次裝 XP 的不能用 !

移除後再裝 Vista 也不行 !!

网友C:
最近也剛好遇到這個問題,後來安裝IVT BlueSoleil萬用藍芽驅動就能正常用A2DP
Win7內建的藍芽驅動確實不支援藍芽音效&藍芽高品質音效,Win10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也剛好遇到這個問題,後來安裝IVT BlueSoleil萬用藍芽驅動就能正常用A2DP
Win7內建的藍芽驅動確實不支 ...

你說的那套我也有裝 ~ 不過不知為何安裝過程會出現錯誤, 然後就結束安裝 !!

WIN-7 不支援真的太機車了 !!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的那套我也有裝 ~ 不過不知為何安裝過程會出現錯誤, 然後就結束安裝 !!

WIN-7 不支援真的太機車了  ...

有試過其他版本的BlueSoleil嗎? 因為之前也有遇到安裝程式剛要開始跑就出現錯誤跳掉,後來找比較新的版本就能安裝了

我是安裝BlueSoleil 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試過其他版本的BlueSoleil嗎? 因為之前也有遇到安裝程式剛要開始跑就出現錯誤跳掉,後來找比較新的版 ...

我換了一個 10.0.497.0 的可以安裝完成 !

但是..........它連我的藍芽都無法啟動 !! (OrZ)

网友D:
試試利用windows update , 讓 win7 上網自己找

這個是嗎? http://www.driverscape.com/download/bt210

有時候, 是廠商藉著WIN7 淘汰產品, 強迫你換, 也有可能是晶片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試試利用windows update , 讓 win7 上網自己找

這個是嗎? http://www.driverscape.com/download/bt210

Windows 的 updata 當然是做了N 次 ~ 就是找不到 !

此裝置在 XP 的作業系統下是正常的 ! (有安裝廠商的驅動)

你給的連結 , 就是要你安裝尋找的工具軟體 !

保證找的到 , 但下載要錢 ~ 而且不見得能用 !

我有下載過了~ 也安裝過 !! 基本上你打什麼它都說有 !!

但實際上就是要你花錢下載, 而且還不保證能用 !!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 的 updata 當然是做了N 次 ~ 就是找不到 !

此裝置在 XP 的作業系統下是正常的 ! (有安裝廠商的 ...

說實在的, 沒有一種硬體可以萬年都支援, 就連印表機也是, 除了HP的商用款印表機, 有些從 XP 支援到 WIN8, 太舊款也不支援WIN10, 我想你該放棄裝在 WIN7 上面了

我手上也有顯卡/網卡/數據卡, 都不技援WIN7, 廠商就是要你直接你汰換~~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dows 的 updata 當然是做了N 次 ~ 就是找不到 !

此裝置在 XP 的作業系統下是正常的 ! (有安裝廠商的 ...

用「驅動精靈」試試,但要注意不要被改到首頁
http://www.drivergenius.com/

2018-07-28 10_53_31-驅動精靈_驅動更全、匹配更準、下載更快!.jpg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驅動精靈」試試,但要注意不要被改到首頁
http://www.drivergenius.com/

已裝 [驅動人生6] ~ 還是無解 !

某些的 Bluetooth 軟體附驅動的 ~ 是可以完全正常安裝 !

但卻無法使用 !  (連檔案傳送也不行)

反而是 WIN-7 內建的可以傳送/接收檔案 !! (就是一次只能單一傳送或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