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元冰箱無法自動除霜

楼主(2018-07-21):
請教各位先進前輩:東元冰箱(R3401N)無法自動除霜..先前懷疑是定時器但已換新而且還正常在走..但是乎沒有除霜..請教是要檢查那裡才是真正的毛病

网友:
化霜電路整個查阿~~不是只有定時器會壞

网友:
東元冰箱,除霜定時器壞,溫度保險絲也要換。

网友A:
您的定時器有換對嗎??
還有拆下來有風扇那塊板子上~
有"除霜感應器"跟"溫度保險絲"~
也要檢查看看看看~
除霜感應器裡面有水就換新的吧~

网友:
定時器有換對嗎? 線圈腳位是1-4腳位 不能有錯誤
不能化霜 看你照片都無結霜 ?
定時器有正常在走 應該三天後會漸漸冷度不足

言歸正傳 :
定時器都有正常在走
那將化霜溫控器換新 (下圖紅圈那顆)

楼主:
請問化霜溫控器會在那裡ㄋ..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定時器有換對嗎??
還有拆下來有風扇那塊板子上~
有"除霜感應器"跟"溫度保險絲"~

謝謝你..我找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化霜溫控器會在那裡ㄋ..找不到

冷凝管沒看到
應該在蓋板上

网友:
除霜電熱線是好的嗎?
用三用電表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凝管沒看到
應該在蓋板上

請問這會是化霜溫控器的地方嗎

這會是化霜溫控器的位置嗎

這會是化霜溫控器的位置嗎

風扇內沒看到

風扇內沒看到

風扇內沒看到

風扇內沒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這會是化霜溫控器的地方嗎

最後那張圖用塑膠包起來的裡面就是溫度保險絲和溫度控制器

看線路圖就知道藍白色是接溫度控制器紅灰色是接溫度保險絲

除霜電熱線確定是好的嗎?有沒有量看看

网友:
若定時器已更換過,且規格正確的話,那麼就只剩下化霜感溫器了,
電熱線應該不可能,化霜迴路設計有許多種,此種設計若電熱線開路,
則當定時器走到化霜時,定時器的線圈將得不到電壓,定時器會一直停在
化霜階段無法復歸,但目前的現象並非如此,所以電熱管是好的

网友C:
請您把箭頭插頭原來的裝置接上,會比較容易判斷問題點

网友:
請您愛用三用電表
1.藍灰線插頭應該是除霜電熱,請您拆開插頭量阻抗
2.藍白紅灰插頭那包,藍白線接化霜溫控,紅灰線接化霜保險,請您量是否正常

网友:
東元冰箱(R3401N) 化霜電路定時器

看配線圖 使用型號 :

1-4 線圈  ,開關主接點 : 3
1-4 線圈  ,  2-3 除霜 ,3-4 運轉

小型 :

大型 :

賽德禎黑 大大 :  您是否換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把箭頭插頭原來的裝置接上,會比較容易判斷問題點

右邊是風扇左邊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邊是風扇左邊是這樣

這種純機械控制冰箱問題不難抓,您的化霜問題就相片裡那幾個零件測量完應該就能解決了

网友:
除霜溫度開關裡面是不是進水了?
依照故障狀況推測除霜開關過早跳脫或是根本就是斷路狀態
你可以先更換測試看看

网友:
這溫控開關怎麼老愛進水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