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圖片零件RD3309是甚麼

楼主(2018-07-22):
是否是電阻?
請指點謝謝

网友:
猜是SSR元件

楼主:
是否電阻排?

楼主:
估是排阻,可找到 datasheet。

网友A:
松下的厚膜 IC,找不到文件可能是放大或感測電路,只能從哪類的家電與電路板上猜出其功能(如能補上完整資訊與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松下的厚膜 IC,找不到文件可能是放大或感測電路,只能從哪類的家電與電路板上猜出其功能(如能補上完整資 ...

這零件是在松下空氣清新機,因底板壞了沒有電壓輸出到馬逹,底板已檢查所有電晶體及電阻都沒有損壞,唯一這IC厚膜不知是甚麼,不知是否損壞?

网友:
專用HYBRID IC(混成IC)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零件是在松下空氣清新機,因底板壞了沒有電壓輸出到馬逹,底板已檢查所有電晶體及電阻都沒有損壞,唯一這I ...

照線路架構來看,應該是一個降壓 DC-DC 有外接電感 , 供應 CPU 的電源 ,
只要 CPU  沒壞 , 這種產品要修好很簡單 , 但是要有足夠的基本功 .

网友:
https://s.taobao.com/search?q=RD ... d=tbindexz_20170306

X寶有賣 真厲害

細心研究電路走線  嘗試替代該IC功能

例如說利用降壓模組供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