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電鍋NP-BE18插電沒反應

楼主(2018-07-22):
這是家人從日本帶回.用了約半年不能用.不是台灣買的所以維修有困難.因為插電沒反應.想說應該是保險絲之類.我把它拆開看.
基本的檢查及保險絲都量測過了.其他板子看起來都沒異樣.只有看到電源板上有一零件有燒焦現象.不知這個是控制什麼.想把他換掉.但上面的型號一直找不到.也不知這個晶體是什麼類型.無從找替代的.想請教各位.謝謝

看到上面型號 排列是  25 X         25 X
                                0V   或是  DV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网友:
我是知道 從日本帶回大都是象印電子鍋  有印象電子鍋嗎?

看那顆好像無燒毀痕跡(發黑)
修東西要用量測的 不是用看的
實際量測電壓數值出來 酷友才有辦法幫忙

楼主:
是象印電子鍋 型號 NP-BE18 .因不知道如何檢測.只能用肉眼判斷.實際是有焦掉.但拍不清楚.
所以只能問看看有沒可替代的.更換看看 .因為這台還滿新ㄉ

网友A:
IC101爆掉了
看腳位封裝不是常見的
看能不能查到編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IC101爆掉了
看腳位封裝不是常見的
看能不能查到編號

樓主是在問那紅圈處的晶體
maxcar 大 又爆出IC101 可能爆掉了

沒局部特寫 真的很難看出

楼主:
上面是封膠的樣子看起來沒什麼異樣.

楼主:
我把看起來燒焦的那顆拆起來看.機板上都確實已經焦掉了.這顆零件又不知道是什麼功能.也不知道去哪買替代的......

网友:
上面有標示IC102所以是顆IC
三隻腳又在電源板一般是穩壓IC

楼主:
穩壓IC購買有需要注意什麼ㄇ?還是都可以

网友:
一步錯、步步錯

這是個大功率ic ,有高熱,所以才會有這麼大的接地,當然高熱燒壞pcb,你應該做的就是請人送回日本,出保固

而不是自己拆ic,就算有ic ,pcb 也壞了,你基本上也無力回天。

這麼大的ic ,應該都會打上 mark ,不然光 25x 這樣的記器,你是找不出原ic是什麼鬼~~~

网友:
如果不會修、
請外面專業人員修吧!

楼主:
送修都沒人可以修.滿新ㄉ丟掉也可惜.所以有時間就找看看.死馬當活馬醫.
謝謝大家

网友:
還是期待你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