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SANYO SMT-K32AE 不開機 無待機紅燈 [維修實例]

楼主(2018-07-22):
SANYO SMT-K32AE 不開機 無待機紅燈

銘牌 :

全機後照圖 :

這台是用三和一板 電源 背光 主板 都做再一起 :

量測大龍砲 : 有DC163V電壓

先找出待機燈跟按鍵開關連接座 : 要有3.3V電壓

插回按鍵板線路量測無電壓輸出 : 無3.3V輸出

該不會是按鍵板漏電漿電壓吃掉吧 拔掉按鍵板連接線再次量測 : 還是沒3.3V輸出

將機板拆出 正面照 :

機板背面照 : (補拍的)

論壇前輩都有提到 無待機電壓 都是電源出問題 在背面電源部份看到一顆IC NW907 (紅圈處) :

是一顆電源管理IC FAN6755 量測第一腳就沒電壓了 找一塊舊版(壞的)來拆 換上 : 清洗過了

更換的過程 旁邊沒貼防熱膠帶 旁邊的貼片電阻跟電容有移位 有調整歸位
眼尖的酷友應該會發現 還是有一顆沒看到沒歸到位(偏一些些) (拍照後整理才看到 所以沒再做歸位 因已裝機測試了)
怕機板打鐵 還是乖乖歸位鎖上螺絲量測 有待機電壓輸出了 : 3.3V

試開機 耗電量有40W 明顯看到背光已亮起 (紅圈處) :

組裝開機了 : 看到 SANYO 台灣三洋 標誌了

完修

稍偏那顆是貼片電容 CW906 看到了吧 :

附上FAN6755W :

程序 : 用WINRAR 5.50 板 壓縮的

网友A:
海馬大:特寫是用什麼拍的?好清楚

网友B:
特寫是用什麼拍的?
好清楚 +1

网友C:
是啊,怎麼那麼清楚,放大鏡加手機鏡頭拍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怎麼那麼清楚,放大鏡加手機鏡頭拍的嗎?

應該是學姐的秘密武器

http://bbs.pigoo.com/thread-62554-1-1.html

网友D:
感謝海馬兄提供的範例,我是非本科, 但我對維修電視很有興趣, 想請教一些問題:

1. 請問你是不是測量IC 6755的第1腳及第4腳之間的電壓差, 發現電壓差為0, 所以推斷IC 6755故障(借用你的圖, 我並且標示pin1~pin7) ?
2. 第5圖的LOGO_POWER是甚麼東西? 是不是這支pin腳要接上, 才會顯現SANYO的電視LOGO(倒數第二張圖的電視LOGO)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馬大:特寫是用什麼拍的?好清楚

答案在 #5 gkjnn 大 所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寫是用什麼拍的?
好清楚 +1

答案在 #5 gkjnn 大 所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怎麼那麼清楚,放大鏡加手機鏡頭拍的嗎?

答案在 #5 gkjnn 大 所言的

大圖是用手機拍的 所以解析度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謝海馬兄提供的範例,我是非本科, 但我對維修電視很有興趣, 想請教一些問題:

1. 請問你是不是測量IC 6755 ...

joe1031 兄 真的會被你考倒 因我也非本科出身的

只能盡我認知 已量測法說明 如有錯誤或不妥請見諒

1. 請問你是不是測量IC 6755的第1腳及第4腳之間的電壓差, 發現電壓差為0, 所以推斷IC 6755故障(借用你的圖, 我並且標示pin1~pin7) ?
IC 腳位正確 NW907 IC FAN6755 的第一腳位電壓 是從橋式整流 通過 RW901 ~ RW905 進入第一腳位的 量測到RW904的還有電壓 經過RW905進入IC第一腳量測0V  單獨量測RW905的阻值是對的 才會判斷 IC 故障的 死馬當活馬醫 換看看再說啦

2. 第5圖的LOGO_POWER是甚麼東西? 是不是這支pin腳要接上, 才會顯現SANYO的電視LOGO(倒數第二張圖的電視LOGO) ?
以我認知 LOGO 標誌應該存在程序裏頭 所以那LOGO_POWER腳位做甚麼用 不知
這點應該要請 tsao0427 大 說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oe1031 兄 真的會被你考倒 因我也非本科出身的

只能盡我認知 已量測法說明 如有錯誤或不妥請見諒

感謝海馬兄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