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導電的問題

楼主(2018-07-22):
小弟當兵時是查線班   有時候會出去查線   只要是沒下雨   可以空手接軍中的電話線   但是只要是下雨天   空手接電話線會被電到   我的理解是水降低了我身體的電阻   本來無感的電變成有感了   所以水就算不是良導體但導線性應該也不錯   但是看了這個影片讓我產生了疑惑

https://www.strongpilab.com/hair-dryer-in-w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rY59nGxBg

以上兩個影片打臉小弟的想法   如果水導線性不錯   應該早就火花了吧   不但沒火花   只要不要太靠近電源還不會被電   但是http://zh.tv.wikia.com/wiki/%E6% ... 7%B5%90%E8%80%85211
這個網站裡面的流言終結者又說電器丟入水裡面   人會電死   到此小弟已經完全混亂了   不知道到底哪個正確
有知道的大大可以幫小弟解惑嗎   <(_._)>
PS:純水幾乎不導電小弟知道   但影片中的水應該不會用純水來做實驗

网友:
乾燥皮膚的電阻值約1K~100K歐姆,體內電阻值約為0.3K~1K歐姆,其中以骨骼、脂肪的電阻值最高,神經、肌肉組織電阻值最小。

純水的電阻值約為100K,但若有雜質,電阻值就會急速下降,甚至會低於1K歐姆。雨水、自來水都不是純水,所以都會導電。

加了電解質的水可以做為大容量電動機啟動的分壓電阻,稱為<水電阻>。

雨水雖然電阻值不高,但雨水的電子乘載能力不高,所以水無法像銅、鋁一樣做成導線。

手掌上的皮膚比較厚實,且骨骼占大多數,導電性自然不能跟胸腔、腹部等部位做比較。影片中是以手掌做測試,美國電視節目<留言終結者>則是用動物膠做成的假人做測試,兩者在電阻值上有很大的差別。
且實際生活中,浴缸通常都連著水龍頭、排水孔等,電流傳導的路徑不一定由吹風機的電源線構成迴路。

网友:
高壓導電。

网友:
請把水想像成電阻   好幾百K的電阻  用非常複雜的方式串並聯  跟電極距離有一定關係
ElectroBOOM 有測量電壓  這樣子能夠更好的證明

裸露在水中的電氣迴路  其電流流經路徑會經過人體 也就是漏電     漏電夠大是有機會電死人的

再來節錄一下一樓內容

我的理解是水降低了我身體的電阻   本來無感的電變成有感了   所以水就算不是良導體但導線性應該也不錯

理解的不夠透徹   人體阻抗確實在雨天有發生改變
  但是更重要的是雨水提供了電流路徑  所以人會覺得感電
只要阻絕電流路徑  或是跟操作線路相同電位 就可以避免致命性的桿電

水不是良導體   一般生活  工作環境的水都會有導電  這是因為這些水不夠純淨
水中具有電解質  可以傳遞電子   因此可以建立電流路徑

网友:
由WIKI,已知(純)水電阻率(電阻係數)的最大理論值於25℃時約為182 kΩ ·m2/m(18.2 MΩ·cm2/cm)。
若如下估算:
若以手指,截面積1平方公分,距離火線(110VAC) 10cm位置,則這段"水柱"的電阻約18.2M*10/1=182M
最大電流約等於110*1.414/(182M+1000+182M)=0.00042mA << 5 mA , 人體可能無感.
若再如影片,小指放在兩導線中(1平方公分,1公分距離==> 迴路水電阻約18.2M+18.2M===>電流約0.042mA,應可忍受或無感.
若全身浸入水中,假設面積大增百/千倍,導通路徑水電阻下降百/千倍,人體承受0.042mA的百千倍,可能>>5mA 而感電。 若再考慮非純水,電阻係數下降百千倍,人更易感電而掛了.
推測距離火線(中性線或地線)迴路距離、人體泡水面積、水的不純度(電阻係數),決定感電程度.

网友:
第二個影片沒登入沒得看

第一個影片其實實驗者還是因為怕死所以實驗感覺有漏洞
第一個實驗漏洞是,他的腳踏著瑜珈墊 很顯然的他也怕因為腳踏地形成電流迴路,被慘電
而真實的浴室環境裡面,印象中報導被電到的都是赤腳踏地板,使用吹風機漏電,就被電了

第二個實驗漏洞我覺得是塑膠水桶(不太確定) 印象中電流會找電阻最低的迴路流通,然後實驗裡面水裝在塑膠桶,基本上就斷絕了到地板的導電路徑了吧? 塑膠應該是比水更好的絕緣體(我猜) 所以在遠離吹風機的地點摸水,就會因為水是不良導體而不會被電.

這情況我覺得有點像是,為什麼要裝避雷針? 就是為了創造出一個最佳被雷擊的點,避免雷擊從其他地方發生
實際上會不會被電,還是要看當時環境吧.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小弟受教了  謝謝

网友:
已經有一堆 痞友說了原理與原因
那就來說說,其他的觀念或想法...

有些影片跟本就是亂來("教壞囝仔大小")...

這觀念像什麼...
闖紅燈是一件危險,
會造成重大傷亡甚至死亡...

那我就們就來實驗"闖紅燈"...
這是舉例,我們沒有要這樣做...

光聽題目,還有你的常識就知道"闖紅燈"是危險的...
平常看似沒事,但凡上百上千次,只要遇到一次就完了...

基本上"闖紅燈"是無法用少許狀況測試其"真實性"...
也就是,"闖紅燈"當時,車多車少,對方是否看到你
是否有反應距離...,你闖紅燈是睜大眼睛小心翼翼,
還是閉眼瞎闖...

故我們都知道"闖紅燈"是件危險的事
有人實驗告訴你,你看我"闖紅燈"都沒事(還闖給你看)...
這樣你就會相信"闖紅燈"沒事嗎?

我只能說"闖紅燈"是件危險的事,條件狀況不同,只是"還沒遇到而以"...
同樣的觀念,漏電/觸電死亡是件危險的事....
實驗中把吹風機放入水桶,用手指測試(沒說其他條件狀況--絶緣),就說沒事...
就跟"闖紅燈"一樣...,很多時候沒事,不代表"闖紅燈"永遠都沒事...

簡單總結:
1. 手濕或身體淋濕(淋雨)
手濕身體濕使用電氣本身就是件危險的事
再強調一次,是危險的事---表示不是每個人都會發生事情
可能有人用上百次都沒事,但不能遇上一次,遇上了就變教材了...

2. 吹風機放入水桶
  吹風機放入水桶跟你在浴室使用吹風機
  是兩回事(就跟"闖紅燈"一樣)
  註: 身體是擦乾還潮濕,是赤腳或穿鞋是乾還是濕...
      簡單的說就是會不會造成觸電/漏電迴路...

-----------------------------------------------------------------------
"闖紅燈"這個實驗,在專業研究機構的情形下是可以做
研究收集數據,什麼情形會照成傷亡最大....
研究的前提是這是一件危險的事,
但大眾一般想法,在某些情況可能會覺得沒事
實驗用數據來靠訴大家,別讓自已處在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