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動熱水瓶 型別;CD-JUF30T 煮沸後持續煮不停

楼主(2018-07-23):
請問前輩有遇過電動熱水瓶,加水煮沸(如圖二)後,指示燈也跳保溫(如圖三),但熱水瓶持續煮不停。請問該如何修理

网友:
可能是繼電器的問題!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64269-1-1.html

网友A:
溫控用的溫度感應開關可能壞了!!  溫度達95度應該開關會跳會斷電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溫控用的溫度感應開關可能壞了!!  溫度達95度應該開關會跳會斷電才對!!

繼電器故障+1

网友:
煮沸後,指示燈會跳保溫,但熱水瓶持續煮不停

應該是繼電器故障接點沒跳開

楼主:
傻眼螺釘是長這樣,要去買螺絲起子了。各位大大有提可能是溫度感應開關也有提是繼電器,請問兩者是同一個嗎?

网友:
如果你連繼電器都不曉得,你還是別搞了

溫度會一直跳到 100,表示溫度感測沒問題。單純就 relay 內部燒熔黏死了。拆開後,如果會量,應該會發現relay 短路,敲個幾下就會斷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3687267

這機器空燒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了

网友B:
很想知道…像這種的案例,如果想自己在前端裝個避免空燒的電路…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連續偵測到超過5A 20分鐘…就斷電之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像這種的案例,如果想自己在前端裝個避免空燒的電路…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連續偵測到超過5A 2 ...

免空燒的電路內部就有吧
不可能沒有

网友:
瞎米是免空燒電路? 不就一顆 thermal fuse ,

relay 內部燒熔斷不開,fuse 沒燒斷,就是一直燒,直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免空燒的電路內部就有吧
不可能沒有

我只是想要自己來弄個保護電路…就像瓦斯的保護開關一樣…如果一直不正常耗電…就關掉之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想知道…像這種的案例,如果想自己在前端裝個避免空燒的電路…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連續偵測到超過5A 2 ...

空燒跟一直滾(加熱)...
是兩種情形...

水多要從室溫加熱到100度再到斷電
跟水少從室溫加熱到100度再到斷電
時間不同...

你說的功能類似自檢或狀態檢測
要從一開始設計時就加入,才比較有用...

网友:
我家也是用象印的熱水瓶,所以我會想做一個保護電路來避免空燒,記得有幾次水用完忘了加…然後就會跳閃燈…停止加熱的樣子,但這是熱水瓶的保護機制還正常…就是在想,是不是可以再有一道保險的;
我們家自己在進水塔的管子,接了RO的第一道濾心,然後好像是沒接好、還是半夜水壓過大,接口處爆過一次,早上起床看到整間淹水…真的是點點點…也有在想說是不是可以弄個偵測器,若水異常使用,就發警報之類的

网友:
本未倒置呀

一開始做好,後面什麼保護不就不用了

所以,一開始用好一點的 relay 不就什麼問題都不會發生了。

會出包的這些機型,也不是一年兩年了。用料太差了

网友:
老實說象印的維修服務不錯

我也有一台象印熱水瓶...也是燒滾不停
當時買日立冷氣的贈品,日期過保了
送修之後,免費維修
樓主這台還是MIJ~~送修吧

网友:
PO文者idea很不錯;各位解答分析也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