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Diy我的土砲返修台

楼主(2018-07-23):
不知算得上返修台嗎?如有不當還請大家指正。

新手還不會bga,最近拆smd,老花眼+手腳遲鈍,心血來潮動手玩玩;

1.在”用電子鍋發熱器,做維修加熱台”,感謝!duke83老師指導+溫控器,用ssr所以把原本的繼電器拆了。

2.找一個回收機箱,挖洞

3.裝上加熱台,+用吹風機做的熱風槍。

4.溫控+熱風槍,用12v2a適配器

5.溫控.ssr等….裝上機箱

6.底部裝上加熱台

7.試熱風槍的溫度

8.熱風槍火力用調光器控制

9.工作臺裝一個夾子,使pcb板固定

10.熱風槍轉左邊,準備放pcb板

11.先來簡單的拆穩壓ic

12.試熱風槍溫度會影響風扇塑膠嗎?

13.風扇關閉0v。

14.最弱風速(開上電熱器強制啟動)3.3v

15.最強8.3v。

16.補外觀圖

底部

請前輩們指導,還有那些改善空間,謝謝指正,感恩~

网友A:
康品穎 大 真是厲害

看那底部加熱板黑成那樣 不知機板有沒過熱痕跡(發黃)

网友:
康大,什麼都自己.diy,太神了。謝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康品穎 大 真是厲害

看那底部加熱板黑成那樣 不知機板有沒過熱痕跡(發黃) ...

第一次試開大火6百多w,定180度,升溫太快到210度,有冒煙,應是鋁門框有漆料,還好用廢板,翻背面看,沒怎樣。

网友:
真是厲害,佩服佩服

网友:
實在太厲害了,

网友:
就是佩服康前輩的DIY精神

网友B:
家用吹風機竟然可辦到拆SMD零件
做熱風槍的廠商看到 "康大" 應該會流淚跳樓

小弟的幻想,一直都在空想中,很少真正去實現
看到康大的PO文
還自行折鈑金風嘴
佩服真有執行力

1.  吹風機固定架也自己加工 ?

2. 一百多度就可取下SMD元件囉 !
   怎之前看大家熱風槍都調到250度 ?

3. 底部的鐵板燒,隔空熱輻射到板材的溫度夠嗎 ?
   即時性好嗎 ?
   因目前康大的溫控都是控制發熱元件
   返修台有針對板材實際發熱溫度抓過加熱參數
   所以康大可能要針對手上現有機構抓一套自己的加工參數
   (有額外溫度計貼在板材上,透過加熱過程,觀察材料相變的溫度參數,建立自己適用的完整參數)
   (可能需要找些廢板鍊手感,順便抓參數)
   若自己參數夠完整,或許下一步就微控器上身,把流程數位程控化,那以後工作上會省很多精神。

网友C:
家用吹風機會把東西吹涼一點........

建議換上正統熱風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吹風機竟然可辦到拆SMD零件
做熱風槍的廠商看到 "康大" 應該會流淚跳樓

謝謝提供資料,看來真要多多練習,才能上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家用吹風機會把東西吹涼一點........

建議換上正統熱風槍吧!!!!!

請教 :

"吹涼"

是因為家用吹風機
風量較大的緣故嗎 ?

网友C:
吹風機力量不夠,溫度衝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吹風機力量不夠,溫度衝不上去。

吹風機要改裝,250度高溫自動斷電開關拆除,還有電熱線及風扇轉速也必須改,如有人也想作,我可發改
熱風槍的帖子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吹風機要改裝,250度高溫自動斷電開關拆除,還有電熱線及風扇轉速也必須改,如有人也想作,我可發改
熱風 ...

真有才連吹風機裡面都改裝過佩服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用吹風機竟然可辦到拆SMD零件
做熱風槍的廠商看到 "康大" 應該會流淚跳樓

1.熱風槍架是自己作的沒錯。     。 2.溫度感應電熱偶裝在離發熱體較遠的地方,所以測到的溫度較低。
     3.熱度夠,不過底部有電容的,有間隙溫度要調高,或熱風槍溫度高一點。

网友D:
引用 楼主:
1.熱風槍架是自己作的沒錯。     。 2.溫度感應電熱偶裝在離發熱體較遠的地方,所以測到的溫度較低。

康大如果你有需要DIY的物件小弟很願意幫你找(只要小弟找的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康大如果你有需要DIY的物件小弟很願意幫你找(只要小弟找的到)

還以為蔡兄弟 最後會加一句
會找2份 做好後1人1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還以為蔡兄弟 最後會加一句
會找2份 做好後1人1份

我又不是海賊 (他老人家應該睡了)
這話我說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又不是海賊 (他老人家應該睡了)
這話我說不出來

這又不用說出來
只要準備2份的材料
憑 康 大的智慧 不用講 他都知道

网友:
康大做的好,您DIY的功力真的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又不是海賊 (他老人家應該睡了)
這話我說不出來

tsai5371大,謝謝你!感恩~好可惜我們沒住隔壁,要找東西,就不用那麼麻煩,而且又可多一個聊天.喝茶(或酒)的知音。

网友E:
自行 DIY 有時能節省經費(但常常買了一堆零件而不是如此),最重要的是能學到許多相關知識,但會消耗許多時間(實驗與改良)。
廠製機有整個小組的人力與多年的生產使用經驗還有豐富的足夠預算來設計與訂做零件,使用者只要多花點錢就能很快完成工作。
實驗機與正式使用是兩種不同層次,實驗機可以忽略安全機制與不考慮零件材料的耐用程度,所以 DIY 機常被笑稱為土炮機。
所以 DIY 者不是將機器功能做出來就好,更要考慮到耐用度與操作人員與對周遭環境的安全機制,舉個例:小家電常常因為內部溫度保護開關而故障,但也不能直接拆掉而不用吧。

   本來以為樓主會使用工業熱風槍來用,畢竟工業用瓦數大升溫夠快且塑膠外殼也比家用吹風機來的耐高溫,做實驗可以但請注意長時間使用的外殼溫度,並加入過溫與過電流的保護元件。
   吹風嘴如果用外頭常見的規格如 35mm 的就能使用市售現成的風嘴,要圓要方要扁都有,不過既然能夠自己板金與焊接當然也能自製。
   溫度感應器不要用原來控溫板附的那個,那種是給鍋爐或熱水膽用的有螺牙可以鎖上去,去買這種 K 型熱電偶線,很便宜且長度可以自己裁也能自行點焊再做出一條感應器來。溫度感應器的 Tip 越小感應溫度會越敏感。
   底座用木頭是很好加工且也能隔熱但此工作溫度有自燃危險,可以在中間墊隔熱材例如磁磚或軟雲母紙(吹風機內層也能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行 DIY 有時能節省經費(但常常買了一堆零件而不是如此),最重要的是能學到許多相關知識,但會消耗許多 ...

請問"K 型熱電偶線"要如何做感熱端子頭及如何固定,我用溫控器附來的,螺絲沒鎖緊,會開路顯示E2發出警告聲,或溫度不穩亂跳,謝謝duke83老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K 型熱電偶線"要如何做感熱端子頭及如何固定,我用溫控器附來的,螺絲沒鎖緊,會開路顯示E2發出警告 ...

K 型熱電偶線的正極是鎳鉻合金線、負極是鎳線,外皮是耐熱鐵氟龍,只要將兩條合金線點焊在一起就能成為熱電偶線了,因為材料便宜又容易加工所以成為常見主流。
接線用鎖螺絲的接線端子是最方便,因為是鎳金屬所以無法用普通電鉻鐵與銲錫來焊接,但還是有特殊銲錫可以對付他。
固定可以用薄銅片做成固定端子(像壓線端子形狀)來鎖螺絲,或用白色矽基導熱膠來膠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K 型熱電偶線的正極是鎳鉻合金線、負極是鎳線,外皮是耐熱鐵氟龍,只要將兩條合金線點焊在一起就能成為熱 ...

可以將K 型熱電偶線,正負兩條線用砂紙磨除表面鐵氟龍,扭緊放入壓著端子(下圖),壓緊後鎖在發熱鐵體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將K 型熱電偶線,正負兩條線用砂紙磨除表面鐵氟龍,扭緊放入壓著端子(下圖),壓緊後鎖在發熱鐵體嗎?

不行,一定要融接,大電流點焊或氫氧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一定要融接,大電流點焊或氫氧炬。

謝謝老師,那用我的點焊機試看看可焊接嗎?  感恩~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老師,那用我的點焊機試看看可焊接嗎?  感恩~

可以,這時就用的到了。

還有固定熱電偶的端子要用純銅的不要鍍錫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這時就用的到了。

還有固定熱電偶的端子要用純銅的不要鍍錫比較好。 ...

了解了,謝謝老師感恩~~買這種線可以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2087045949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謝謝老師感恩~~買這種線可以嗎?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702087045949 ...

可以,你也可以買我 22 樓貼的那種成品,買回來後剪成兩段後再自己點焊製作一條,這樣就能比對這兩條有無溫度差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