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腳部 搖擺機

楼主(2018-07-23):
各位前輩們好,小弟想要請教一個問題…

這台是沒有品牌的腳部 搖擺機,目前羆工中

此為電路板的結構

馬達上面沒有印任何資料

有型號與製造公司,但網路上找不到相關訊息

馬達羆工先量了一下AC電壓 38.1V,有通電但沒有動作

再量 D C電壓 112.1V,有通電但沒有動作

有旋轉了 B100K 的可變電組開關,也測試了可變電阻是正常的

我在想這個馬達應該是 DC 24V才對,但卻不知是 每分鐘多少轉的馬達呢 ?

楼主:
請問是否有達人可以解惑一下呢~

网友A:
馬達有沒有溫度保險?
調快慢時,電壓有變動嗎?

网友:
如何判斷Dc24V

网友:
繼電器是24V的,這樣判斷嗎?

阿災!

网友:
這種可調速的馬達幾乎不可能是吃AC的,應該還有一片電源版AC轉DC,不然就先把馬達線解焊後,先加DC12V看會不會動。

這顆繼電器只能耐DC30V~7A,你怎麼可以量到DC112V

网友B:
可惜了
無廠牌,型號,(拍一下背面)....
圖文不少,但重點對不上(量那裏要照...)
砍掉重練會更好...

网友:
直接給馬達電馬達會轉嗎?

网友:
請您殘殘的把馬達拆了吧,這幾年的馬達很喜歡內藏溫度保險絲,永磁馬達溫度保險絲在炭棒旁,串激馬達在場磁線圈上

還有上電後繼電器有動作嗎

网友:
馬達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有沒有溫度保險?
調快慢時,電壓有變動嗎?

報告 調快慢時電壓沒有變動耶~

网友:
馬達跟調速電路都拆開檢查一下。

网友C:
請樓主把馬達正負極拆除, 用電源供應器 +24DC 1A 接馬達正負極 ,
看馬達是否會轉動 , 會轉動是控制板故障 , 不會轉動馬達升天.....

网友:
說不定是馬達內的碳刷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樓主把馬達正負極拆除, 用電源供應器 +24DC 1A 接馬達正負極 ,
看馬達是否會轉動 , 會轉動是控制板故障  ...

這個方法好喔,我來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有沒有溫度保險?
調快慢時,電壓有變動嗎?

今天拆馬達了,確定沒有保險絲的裝置,把馬達移除 只量測紅黑線 調快慢時 電壓都沒有變動,DC 檔一樣呈現112V,而 AC 檔也一樣呈現38.1V,照這樣看來電路板要下課了。

楼主:
哈哈,因為我是用繼電器來判斷的,且馬達有黑紅二條線,但因為沒有對照組所以無從考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
無廠牌,型號,(拍一下背面)....
圖文不少,但重點對不上(量那裏要照...)

謝謝大大的提醒,下次會注意的,但背面是空白的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