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款打蠟機可使用可控矽調壓 調整轉數嗎?

楼主(2018-07-24):
    打蠟機是吃110V的 偏心轉軸
找不到打蠟機其他資訊

    模組名稱:4000W調壓器(精品版)
    模組性質:可控矽調壓
    工作電壓:  交流50V~220V
    工作電流:20A(MAX)大電流時請加強散熱。
    調壓範圍:0-220V(阻性負載)
    最大功率:  4000W(阻性負載)感性負載請多留餘量。
    轉換效率:92%
    短路保護:有(20A保險絲)
   安裝方式:2顆3mm螺絲

是否可利用調壓器控制轉數?

因有看到砂輪機也有出可調整轉速的款式

网友:
有碳刷的馬達可以

其實電動工具應該大部分都可以利用TRIAC做調整
除非馬達是採用感應式馬達  (感應式馬達轉子為矽鋼製成 轉子上沒有纏繞線圈 )

网友A:
假如是串激馬達(碳刷的馬達),可以使用TRIAC調速,但不是使用一般的TRIAC調光器的線路,調光器的線路調速有缺點,低速時沒什麼扭力,低速時砂輪機碰觸到物品就會停止,因為TRIAC降壓降速也同時降扭力,要使用果汁機TRIAC調速控制板,這種線路是有轉速回授,偵測馬達的電流做負載輕重判斷,低速負載重時,會自動提高輸出電壓,提升馬達的扭力穩定低速時的轉速。

网友B:
如果要讓低速扭力有力可以Triac調光線路負載接全波整流器,整流器直流輸出接大電容再給馬達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讓低速扭力有力可以Triac調光線路負載接全波整流器,整流器直流輸出接大電容再給馬達吃。 ...

BENZ大您的方案似乎是直流馬達控制方案

1樓 yjhcs大的打蠟機好像是 AC馬達

兩者有差異,不能混用 ?

网友:
適合自製的SCR馬達調速電路,有轉速回授控制,AC串激馬達適用,馬達運轉時會偵測馬達發電的電壓高低做SCR觸發相位角的修正,馬達負載重馬達發電的電壓下降,SCR觸發角會導前,交流正弦波SCR提前導通輸出電壓會提高增加扭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假如是串激馬達(碳刷的馬達),可以使用TRIAC調速,但不是使用一般的TRIAC調光器的線路,調光器的線路調速有 ...

所以可以拆果汁機的電路板來應用嗎?
想改手持砂輪機的轉速。

網路上總有一些文章,
提到用一般的TRIAC調光器,
是是非非,
不太敢動手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以可以拆果汁機的電路板來應用嗎?
想改手持砂輪機的轉速。

這裡有賣

https://www.china.cn/pcbdianlub/368797515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BENZ大您的方案似乎是直流馬達控制方案

1樓 yjhcs大的打蠟機好像是 AC馬達

就算是DC馬達也是無效,沒扭力不是因為馬達負載重Triac輸出電壓會下降,假設100V的馬達你用10V穩壓電路讓它低速運轉,馬達負載重導致停止時的最大電流只有100V電壓的1/10電流,也就是穩壓10V的馬達扭力ˊ只有100V的1/10。

設計良好有轉速回饋控制電路,原本10V低速運轉的馬達,馬達負載重導致停止時,電路輸出電壓會自動升高到接近100V推馬達,10V最大扭力跟100相同

网友:
2010年的痞酷網我有寫過這一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24988-1-1.html

咦!我怎麼帶頭違反版規,在電子相關版區沒有附圖?

那時候的痞酷網根本沒有規定要附圖..........

网友:
這篇解釋是感應馬達,沒錯交流三相感應馬達要改變轉速,需要改變馬達三相電源的頻率,要使用V/F純量控制變頻或是向量控制變頻器,這類的電子變頻器輸出並不是一般的交流正弦波,而是正弦波訊號調變高頻的PWM脈度寬度( SPWM正弦脈衝寬度調變 )能產生類似正弦波,或是空間向量衝寬調變(SVPWM) ,變頻器能任意調高或降低轉速,轉速穩定低速時有高扭力。

自製變頻器比較麻煩,需要使用有DSP功能的微控器dsPIC30Fxxx,或是有浮點數運算ARM單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