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型號的電源模組

楼主(2018-07-24):
這個電源模組是朋友去年工廠收掉時送給我的,剛剛才又被我找出來,因為數量沒有很多,從今天開始,有跟我買東西的會員若有需要請在清單後面加個附註,我就隨貨附上2個,自取的會員就請口頭跟我提醒。送完為止喔!

電源模姐大小︰75mm*55mm*15mm

网友A:
看樣子是一組輸入轉多組輸出,附帶電壓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樣子是一組輸入轉多組輸出,附帶電壓調整

果然內行的看門道..........

网友B(2018-09-11):
買東西有順便索取了這顆電源模組,

就來初測看看...

中間那顆模組應該是隔離式的DC-DC,

VIN的電容是25V的, 所以輸入必須是25V以下, 通到中間模組的輸入

右邊三顆小顆的應該也是隔離式DC-DC的相關模組,

V1是中間的模組直接輸出
V2是右上的小顆模組(型號拆開看是15D-12S05R)輸出, 看名子應該是12V進, 5V出
V3是右下兩顆模組(型號一顆是12SEN1D08, 一顆沒印)

VADJ不知如何調整

測試VIN輸入12V,

V1輸出12V, V2輸出5V, V3輸出7.85V
每一組的V-都是獨立的 沒有共地

网友(2019-01-20):
引用 网友B:
買東西有順便索取了這顆電源模組,

就來初測看看...

VADJ 應該是接一個可變電阻調整

网友(2019-05-15):
收到2組 有一組有問題 剛好拆來研究一下

【先來術前照】

正向照

正向照

反向照

反向照

【拆後照】

拆後合照

拆後合照

5V的模組有折腳 看來電路沒畫正確

膜組合照

膜組合照

特寫 中間的針腳是補上去

可調模組合照

可調模組合照

銲回前合照

銲回前合照

銲回前合照

【術後檢查】
輸入電壓

輸入電壓

輸入電壓

V1 12V 輸出

V1 輸出電壓

V1 輸出電壓

V2 5V 輸出

V2 輸出電壓

V2 輸出電壓

V3 可調輸出 最大 8.32V

V3 輸出電壓

V3 輸出電壓

V3 2K 可變電阻 可調輸出 最大 6.77V

2KVR V3輸出電壓 最大

2KVR V3輸出電壓 最大

V3 2K 可變電阻 可調輸出 最小 -0.01V

2KVR V3輸出電壓 最小

2KVR V3輸出電壓 最小

【電路圖】
最後附上原始電路圖

電路圖

電路圖

查修後,BOX模組損壞,但因為封裝目前還不清楚功能,就直接跳過讓過。
一樣可以使用。

我目前用的是2K可變電阻,如果要能上8V以上,建議上5K以上的電阻!

以上 謝謝學姐送的模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