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EW2430V OSD按鍵亂跳

楼主(2018-07-24):
各位前輩請教一下:

小弟原本使用的EW2430V最近要調整螢幕亮度時,按OSD按鍵出現無反應或錯亂的問題(譬如說按MEUN鈕結果是跑▲、按Enter結果跑MEUN鈕這樣),
爬文說可能是按鍵久了氧化漏電造成(小弟非電子相關科系生),於是跑了一下電子材料行買了按鍵。

BENQ EW2430V的按鍵配置

拆下來的OSD功能按鍵板正面

OSD功能按鍵板背面

解銲,但太粗魯把第2鍵MENU鈕的銅箔給弄掉了......

只好先用飛線補起來,第2鍵左上方掉的銅箔測試按鍵接角可以跟上方電阻接點導通,右上方掉的銅箔看電路板好像是個空接點就先放著不管了

然後把OSD功能鍵板裝回螢幕內,之後開啟螢幕電源,測試按下各功能鍵都能正常工作了,但開心不到兩分鐘奇怪的事發生了,
按鍵只剩下MENU鍵跟▲兩鍵能正常工作,其他鍵按下又沒反應了,更糟的是螢幕不定時跳出選擇訊源的OSD訊息還會一直切換訊源

只好再把螢幕拆開一次看看

功能鍵板的4P線是先接到電源開關鍵板後,電源開關鍵板再一併接到AD板上

拔下電源開關鍵板後發現電源按鍵一樣有點舊了,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造成異常

電源開關鍵板背面

材料行找不到一樣綠色的按鈕,只好一樣先用功能鍵那種紅色的按鈕代替,高度看起來差不多,不知道為什麼當初要用不一樣的按鈕

電源開關鍵換完後

保險起見,OSD功能鍵板上的按鈕也全部解掉又重銲一次

之後將兩個板子裝回後一樣開啟電源,然後又跟最初一樣,一開始測試按下各OSD功能鍵都能正常工作,但幾分鐘後螢幕開始又不定時跳出選擇訊源的OSD訊息,按鍵也一樣只剩下MENU鍵跟▲兩鍵能正常工作,其他鍵按下又沒反應了,
因為會一直跳出選擇訊源的訊息然後自動切換訊源,目前是先把功能按鍵板拔掉就沒再跳出了,但真的不知道問題點出在哪裡......

网友:
看起來像少接了一截線(按鍵左1到左2間)

网友:
benson1206 大大所述,按鍵板左邊那裡再補一條飛線試試

网友:
請量測每個開關上的分壓電阻,看是否正常

网友:
開關下方都是共地的,上方是按壓才會導通,如飛線過去會造成第二開關直接導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benson1206 大大所述,按鍵板左邊那裡再補一條飛線試試

開關下方是共地的,上方是按壓後導通,如直接飛線會造成第二開關直接導通的

楼主:
謝謝三位前輩的回答,小弟剛才測試一下各按鍵的導通情形真的跟t958746135前輩講的一樣

在不按下按鍵時,各接點若是彼此導通則以相同底色表示

以第一鍵Auto鍵為例,在開關按鍵不按下的情況下用數字電表歐姆檔量測接點1跟2導通顯示0,3跟4跟5導通顯示0 (GND),
1跟3或1跟4或1跟5皆不導通數字電表顯示1,2跟3或2跟4或2跟5皆不導通數字電表顯示1,
在按下開關按鍵時則所有接點互相導通電表顯示0,
各別測試Auto、MENU、▲、▼、Enter 等五鍵導通狀態皆是如此,
所以小弟應該是沒買到有瑕疵的新按鍵

接點4跟接點6飛線的話就會變成MENU鍵平時都是處於按下導通的狀態,
另外接點19跟接點21在PCB上有著像接點4跟接點6的疑似連接線,但經測試在沒按下開關按鍵時是不導通的

楼主:
量測電阻沒有發現異狀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測電阻沒有發現異狀

用去漬油+牙刷,刷一刷焊點再試試看。

网友:
我以前也有一台BENQ的20吋的螢幕,現在是背光壞掉了,剛撿到的時候也是一直亂跳出選單,量了很久的按鍵也都找不到問題,還換了所有的按鍵依舊如此,最後只好將共用接地截斷接開關到外面,要調整到才ON,調整的機率也不高,參考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