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裝電容器年削130萬 知名日式餐廳竊電

楼主(2018-07-24):
私裝電容器年削130萬 知名日式餐廳竊電
[youtube]b2g8q8ju8RQ[/youtube]

我是看不大懂啦。

不過,我也看了影片下方的幾則留言,有人說裝電容不算竊電、有人說不會省電、還有人說可能反而會耗電、也有人說對電表根本無效............

有達人能幫忙解惑一下嗎?

网友:
我也很好奇

网友A:
其實用電量較大的用戶都規定要設置改善功率因數的進相電容器,我記得多年前也曾在痞酷網貼過控制器給大家看過,而且不裝還不行喔!這個控制器主要就是在監控用戶設備使用電源時功率因數的值,如果太低,它會依序投入進相電容器,直到接近1 為止。
如果整個月功率因數都接近台電規定的數值,那台電在價格上會優待,反之,如果功率因數長期不良,那台電也會處罰,只是不知道多年後是否也是如此。

其實學過基本電學的人都知道,除了電阻性負載外,電感性負載會有落後相位的特性,而電容性負載則是會超前相位,一般公司或工廠吃重負載的設備不外乎是縮壓機、大馬達等等,它們都是屬於電感性負載,所以需要設置進相電容器去"中和"。家庭用電最兇的應該也是冷氣的壓縮機,但是家庭使用的時間比較短,我個人是覺得改善有限。

网友:
  可以參閱 ysc 君的 這一篇主題回覆, 及 電細思明辨--市面上銷售的省電器真能省電嗎? (出處: 經濟部能源局)

  該 新聞 (出處: 臺灣蘋果日報) 真是處心積慮 & "百家爭鳴", 令咱增廣見聞了.

网友B:
三相供電,抓R相裝電容器,R - T - R相電容,當做三相三線供電給設備使用,這樣可行嗎?

家裡沒三相電,沒辦法試....

网友C:
記者真的很會誤導,應該要先說明一下記者的背景(說不定是演藝科系),新聞標題亂下…底下的留言就說明了~
就像聽一個讀書最後一名的人…說如何考試拿一百分…應該是被騙去的~哈

這個TVBS記者整天亂報,裝電容器不算竊電,是改變電錶的轉速或在電錶前面另接電路才算竊電,不知道就不要亂報,沒水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用電量較大的用戶都規定要設置改善功率因數的進相電容器,我記得多年前也曾在痞酷網貼過控制器給大家看 ...

前公司工廠就有裝電容器,  就是不裝會被台電罰錢
總務會在上班時開啟 下班時關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相供電,抓R相裝電容器,R - T - R相電容,當做三相三線供電給設備使用,這樣可行嗎?

不行, 他是三相抓

网友:
引用 网友C:
記者真的很會誤導,應該要先說明一下記者的背景(說不定是演藝科系),新聞標題亂下…底下的留言就說明了~

某人說.... ...
沒讀書的以後只能當記者了XD

网友:
其實家用也有,因家電都有檢驗規定(電感類都要裝轉嫁到消費者),所以被無視了。
當然會被詐騙集團被可視商機(節電器)(有機可乘,願者上鉤),台電有說明勿被騙。

商用跟工業,用電較高(電感類每個都裝成本很高)功率因數計在電價內(過低會罰錢,電單都有標示使用功率因數,有異常就要檢查設備或申訴),電容啟動器會因功率因數計而啟動(相關設備前,用戶端用自動控制去切換電容降低使用空間與成本與用電)最好接近1

网友:
說實在目前家庭中都是交換式電源(電視/電腦/充電器/小家電等供電來源)及整流電路(變頻冷氣/冰箱/烹飪電器等)的場合,主要都是因為電壓/電流波形畸變,使總諧波失真百分比(THD%)過大導致功率因數低落,因不是電壓與電流相角差,這時使用電容就沒有幫助

功率因數成分包含相角差與THD%(總諧波失真百分比)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我全都看過了。當然,未必全部看懂了。

不過,我的疑惑仍然未解。

我先來說說我看完之後所得到的印象吧。

首先,影片中的店家應該的確是有竊電吧,因為影片說老闆已經承認竊電,而且台電也已經開罰了。所以我認為這點是沒有疑義的。
有疑義的是竊電的方式。影片中說是藉由私裝電容器來竊電。但是大家似乎都口徑一致的認為加裝電容器並未違法,甚至反而是不裝才會違法。並且也認為裝了之後,對住家用電而言,其實效果有限。

我的疑問就是:是否那間店家確實是有竊電,只是竊電方式並不是因為私裝了電容器,而是經由某種影片中並未述明的原因,是不是這樣?還是我根本完全沒看懂各位的說明呢?(這是很有可能的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回覆,我全都看過了。當然,未必全部看懂了。

不過,我的疑惑仍然未解。

影片中的 0:15 說接到外面的電錶 ?

這可能是關鍵 ~ 接的是電錶 還是電錶 !!

差很多哦 !!

如果說接電容就是竊電 , 那 電風扇 壓縮機 日光灯 ........都有接電容哦  !

那不都是偷電的行為嗎 ?